请问starwx pxa270 开发板Qt启动问题

楼主(2009-02-13):
我使用qtopia-free-2.1.1编译完成,但在运行的时候却提示:

 sh qpe.sh -qws
Loading....
could not open for writing `/Settings/qpe_new.conf'
QCopChannel::send: Must construct a QApplication before using QCopChannel

qpe.sh为:
export QTDIR=/usr/qt/qtopia-free-2.1.1
export QPEDIR=/usr/qt/qtopia-free-2.1.1
export QWS_SIZE=640x480
export QWS_MOUSE_PORTO=MouseMan:/dev/input/event0
cd /usr/qt/qtopia-free-2.1.1/bin/
echo "Loading…"
./qpe –qws

 我使用的是nfs启动
 如果使用nfs启动,是不是不可以?因为nfs启动,不能写文件。

 请问starwx 你们Qt演示的时候就是nfs启动的吗?谢谢

网友A:
回楼上

nfs是启动的,先把环境变量设一下吧,在qpe.sh里的
我先把我们用的qpe.sh给你传下,你作为参考试下

你再试下文件系统是否可写?

可以随便写个脚本,看是否可以保存,运行

不知道怎么上传不了文件,我传到270活动首页那个群组里吧

楼主:
可以了,谢谢

非常感谢。
那个问题是因为nfs的设置而导致nfs启动时没有写权限。
再问一个问题,我使用Qtopia-2.1.1 for pda的启动时,屏幕上提示:“Tap anywhere on the screen to continue”。但我点触摸屏,怎么没有反应?
你们发布的那个内核,触摸屏驱动是可以用的吗?
在/dev/下是哪个驱动节点文件?

谢谢

网友A:
触摸屏设备节点应该是/dev/input/even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