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U-Boot到2440时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02-13):
(1)新建一个开发板的相应目录和文件。
(2)修改SDRAM的配置。
(3)增加对S3C2440的支持。
前面的board_init函数在识别出S3C2410或S3C2440后,设置了机器类型ID:gd->bd-> bi_arch_number,后面的函数可以通过它来分辨是S3C2410还是S3C2440。首先要在程序的开头增加如下一行,这样才可以使用gd变 量:
DECLARE_GLOBAL_DATA_PTR;
这里增加的
138 /* 机器类型ID,这在调用Linux内核时用到,这个值要与内核相对应 */
139 gd->bd->bi_arch_number = MACH_TYPE_S3C2440;
1、请问是不是可以用?

其次,在ulong get_HCLK(void)和 ulong get_PCLK(void),增加的:
clkdiv = clk_power->CLKDIVN;
camdiv = clk_power->CAMDIVN;
其中,我得到的结果是:
speed.c: In function `get_HCLK':
speed.c:104: error: structure has no member named `CAMDIVN'
speed.c: In function `get_PCLK':
speed.c:134: error: structure has no member named `CAMDIVN'

详细的过程可以参考http://blog.**/douzi/187693/message.aspx
里面我看起来是完全转载《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完全手册》

楼主:
在s3c24x0.h中

typedef struct {
    S3C24X0_REG32    LOCKTIME;
    S3C24X0_REG32    MPLLCON;
    S3C24X0_REG32    UPLLCON;
    S3C24X0_REG32    CLKCON;
    S3C24X0_REG32    CLKSLOW;
    S3C24X0_REG32    CLKDIVN;
#ifdef CONFIG_S3C2440
    S3C24X0_REG32    CAMDIVN;
#endif
} /*__attribute__((__packed__))*/ S3C24X0_CLOCK_POWER;
“#ifdef CONFIG_S3C2440
    S3C24X0_REG32    CAMDIVN;
#endif”是自己加上去的吗?
“#ifdef CONFIG_S3C2440”要怎么样才能成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