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2410下的LCD驱动

楼主(2007-09-26):
用的LCD是三星的LTV350QV-F05; 尺寸320*240; bmn!i6
修改如下参数 lBJ<u_
#define VBPD           ((3)&0xff) :'u&`T
#define VFPD           ((5)&0xff) *\h+-mLx{
#define VSPW           ((15) &0x3f) :OpI%t`e
$=fDx5q(
#define HBPD           ((5)&0x7f) jFg}Ssp
#define HFPD           ((15)&0xff) "@v6/H_UZn
#define HSPW           ((8)&0xff) s?'rycht
g>F #O
上面的参数其他值也设置过; E wkVb=c'%
E]m&MxzO
S3C2410DISP 里也把尺寸改成320×240了; &Ag&&DN16
$14A DGPL`
S3C2410DISP::S3C2410DISP (void) o oJ7.YOf
{ ^a<]83 6S
   RETAILMSG(0, (TEXT("++S3C2410DISP::S3C2410DISP\r\n"))); YuXUhxjZ)
    DID`SuW
   // setup up display mode related constants ND["8~p
   m_nScreenWidth = 320;//240; +;<1M_Cl~
   m_nScreenHeight = 240;//320; Sc%$T}y>>
   m_colorDepth = 16; 7 q1I:g
   m_cbScanLineLength = m_nScreenWidth * 2; *]I25lp D
   m_FrameBufferSize = m_nScreenHeight * m_cbScanLineLength; ibAL+*N7
    J;!O[j
   // memory map register access window, frame buffer, and program LCD controller `v *#<)D
   InitializeHardware(); Y<1JL_;
/$3}l7Ae
#ifdef ROTATE j#v DpSjq8
   m_iRotate = 0; ][qM #l!(
   SetRotateParms(); rSGwm< 2
#endif //ROTATE     W(`2 N"m!
"|SIv
   // setup ModeInfo structure ^U#tRk#:
   m_ModeInfo.modeId = 0; CFT\ ES4
   m_ModeInfo.width = m_nScreenWidth; 6#a.obD/
   m_ModeInfo.height = m_nScreenHeight; /!uQ1@MH
   m_ModeInfo.Bpp = m_colorDepth; r(H@"tw<
   m_ModeInfo.format = gpe16Bpp; \LP?A878
   m_ModeInfo.frequency = 40;    // ? v Ye/T=
   m_pMode = &m_ModeInfo; #!2w7
m F4moai
E#!= E
编译系统下载运行,屏幕只是亮,没有任何图形显示; q i u
\/2v Y4]
看了很多帖子,大家至少有图象显示,比如花屏,错位,闪烁等等, &Ls)yhHq
可是我的屏幕一点显示也没有,光亮; bQZZ}=W
UomK>S~kUp
另外:备注本板子,运行LINUX,屏幕显示正常,表示硬件不存在问题; WWy}C^|!0
8X :8\ M-
各位老大,帮忙指定指定,提提思路,估计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http://www.**/customize/xilinx/one.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