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U-BOOT移植,懂ARM的高手进来一下哦

楼主(2009-02-17):
最近在做U-BOOT移植到S3C2410的移植,但是发现编译了U-BOOT-1.2.0下载的开发板上面以后,完全没反应。开发板是没有 norflash的,手里也只有一根wiggler,所以也不知道怎么单步调试。所以就想到的传说中的“点灯**”,就是在/cpu/arm920t /start.S中用汇编写一个死循环,在进行完CPU初始化以后,不断的点亮一个LED,但是发现这样也不成功。实在是没办法了。把start.s中的代码发上来。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version.h>

/*
*************************************************************************
*
* Jump vector table as in table 3.1 in [1]
*
*************************************************************************
*/

.globl _start
_start:        b       reset
        ldr        pc, _undefined_instruction
        ldr        pc, _software_interrupt
        ldr        pc, _prefetch_abort
        ldr        pc, _data_abort
        ldr        pc, _not_used
        ldr        pc, _irq
        ldr        pc, _fiq

_undefined_instruction:        .word undefined_instruction
_software_interrupt:        .word software_interrupt
_prefetch_abort:        .word prefetch_abort
_data_abort:                .word data_abort
_not_used:                .word not_used
_irq:                        .word irq
_fiq:                        .word fiq

        .balignl 16,0xdeadbeef

/*
*************************************************************************
*
* Startup Code (reset vector)
*
* do important init only if we don't start from memory!
* relocate armboot to ram
* setup stack
* jump to second stage
*
*************************************************************************
*/

_TEXT_BASE:
        .word        TEXT_BASE

.globl _armboot_start
_armboot_start:
        .word _start

/*
* These are defined in the board-specific linker script.
*/
.globl _bss_start
_bss_start:
        .word __bss_start

.globl _bss_end
_bss_end:
        .word _end

#ifdef CONFIG_USE_IRQ
/* IRQ stack memory (calculated at run-time) */
.globl IRQ_STACK_START
IRQ_STACK_START:
        .word        0x0badc0de

/* IRQ stack memory (calculated at run-time) */
.globl FIQ_STACK_START
FIQ_STACK_START:
        .word 0x0badc0de
#endif

/*
* the actual reset code
*/

reset:
        /*
         * set the cpu to SVC32 mode
         */
        mrs        r0,cpsr
        bic        r0,r0,#0x1f
        orr        r0,r0,#0xd3
        msr        cpsr,r0

/* turn off the watchdog */
#if defined(CONFIG_S3C2400)
# define pWTCON                0x15300000
# define INTMSK                0x14400008        /* Interupt-Controller base addresses */
# define CLKDIVN        0x14800014        /* clock divisor register */
#elif defined(CONFIG_S3C2410)
# define pWTCON                0x53000000
# define INTMSK                0x4A000008        /* Interupt-Controller base addresses */
# define INTSUBMSK        0x4A00001C
# define CLKDIVN        0x4C000014        /* clock divisor register */
#endif

#if defined(CONFIG_S3C2400) || defined(CONFIG_S3C2410)
        ldr     r0, =pWTCON
        mov     r1, #0x0
        str     r1, [r0]

        /*
         * mask all IRQs by setting all bits in the INTMR - default
         */
        mov        r1, #0xffffffff
        ldr        r0, =INTMSK
        str        r1, [r0]
# if defined(CONFIG_S3C2410)
        ldr        r1, =0x3ff
        ldr        r0, =INTSUBMSK
        str        r1, [r0]
# endif

        /* FCLK:HCLK:PCLK = 1:2:4 */
        /* default FCLK is 120 MHz ! */
        ldr        r0, =CLKDIVN
        mov        r1, #3
        str        r1, [r0]
#endif        /* CONFIG_S3C2400 || CONFIG_S3C2410 */

        /*
         * we do sys-critical inits only at reboot,
         * not when booting from ram!
         */
#ifndef CONFIG_SKIP_LOWLEVEL_INIT
        bl        cpu_init_crit
#endif
/*这是我自己加的代码*************************

*****************************************/
#define GPFCON 0x56000050
#define GPFDAT  0x56000054

        mov r1, #0x0100
        ldr   r0,  =GPFCON
        str   r1,[r0]

led:
        mov   r1, #0x10
        ldr   r0,=GPFDAT
        str   r1,[r0]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mov   r1,#0x00

#ifndef CONFIG_SKIP_RELOCATE_UBOOT
relocate:                                /* relocate U-Boot to RAM            */
        adr        r0, _start                /* r0 <- current position of code   */
        ldr        r1, _TEXT_BASE                /* test if we run from flash or RAM */
        cmp     r0, r1                  /* don't reloc during debug         */
        beq     stack_setup

        ldr        r2, _armboot_start
        ldr        r3, _bss_start
        sub        r2, r3, r2                /* r2 <- size of armboot            */
        add        r2, r0, r2                /* r2 <- source end address         */

copy_loop:
        ldmia        r0!, {r3-r10}                /* copy from source address [r0]    */
        stmia        r1!, {r3-r10}                /* copy to   target address [r1]    */
        cmp        r0, r2                        /* until source end addreee [r2]    */
        ble        copy_loop
#endif        /* CONFIG_SKIP_RELOCATE_UBOOT */

        /* Set up the stack                                                    */
stack_setup:
        ldr        r0, _TEXT_BASE                /* upper 128 KiB: relocated uboot   */
        sub        r0, r0, #CFG_MALLOC_LEN        /* malloc area                      */
        sub        r0, r0, #CFG_GBL_DATA_SIZE /* bdinfo                        */
#ifdef CONFIG_USE_IRQ
        sub        r0, r0, #(CONFIG_STACKSIZE_IRQ+CONFIG_STACKSIZE_FIQ)
#endif
        sub        sp, r0, #12                /* leave 3 words for abort-stack    */

clear_bss:
        ldr        r0, _bss_start                /* find start of bss segment        */
        ldr        r1, _bss_end                /* stop here                        */
        mov         r2, #0x00000000                /* clear                            */

clbss_l:str        r2, [r0]                /* clear loop...                    */
        add        r0, r0, #4
        cmp        r0, r1
        ble        clbss_l

#if 0
        /* try doing this stuff after the relocation */
        ldr     r0, =pWTCON
        mov     r1, #0x0
        str     r1, [r0]

        /*
         * mask all IRQs by setting all bits in the INTMR - default
         */
        mov        r1, #0xffffffff
        ldr        r0, =INTMR
        str        r1, [r0]

        /* FCLK:HCLK:PCLK = 1:2:4 */
        /* default FCLK is 120 MHz ! */
        ldr        r0, =CLKDIVN
        mov        r1, #3
        str        r1, [r0]
        /* END stuff after relocation */
#endif

        ldr        pc, _start_armboot

_start_armboot:        .word start_armboot

/*
*************************************************************************
*
* CPU_init_critical registers
*
* setup important registers
* setup memory timing
*
*************************************************************************
*/

#ifndef CONFIG_SKIP_LOWLEVEL_INIT
cpu_init_crit:
        /*
         * flush v4 I/D caches
         */
        mov        r0, #0
        mcr        p15, 0, r0, c7, c7, 0        /* flush v3/v4 cache */
        mcr        p15, 0, r0, c8, c7, 0        /* flush v4 TLB */

        /*
         * disable MMU stuff and caches
         */
        mrc        p15, 0, r0, c1, c0, 0
        bic        r0, r0, #0x00002300        @ clear bits 13, 9:8 (--V- --RS)
        bic        r0, r0, #0x00000087        @ clear bits 7, 2:0 (B--- -CAM)
        orr        r0, r0, #0x00000002        @ set bit 2 (A) Align
        orr        r0, r0, #0x00001000        @ set bit 12 (I) I-Cache
        mcr        p15, 0, r0, c1, c0, 0

        /*
         * before relocating, we have to setup RAM timing
         * because memory timing is board-dependend, you will
         * find a lowlevel_init.S in your board directory.
         */
        mov        ip, lr
        bl        lowlevel_init
        mov        lr, ip
        mov        pc, lr
#endif /* CONFIG_SKIP_LOWLEVEL_INIT */

/*
*************************************************************************
*
* Interrupt handling
*
*************************************************************************
*/

@
@ IRQ stack frame.
@
#define S_FRAME_SIZE        72

#define S_OLD_R0        68
#define S_PSR                64
#define S_PC                60
#define S_LR                56
#define S_SP                52

#define S_IP                48
#define S_FP                44
#define S_R10                40
#define S_R9                36
#define S_R8                32
#define S_R7                28
#define S_R6                24
#define S_R5                20
#define S_R4                16
#define S_R3                12
#define S_R2                8
#define S_R1                4
#define S_R0                0

#define MODE_SVC 0x13
#define I_BIT         0x80

/*
* use bad_save_user_regs for abort/prefetch/undef/swi ...
* use irq_save_user_regs / irq_restore_user_regs for IRQ/FIQ handling
*/

        .macro        bad_save_user_regs
        sub        sp, sp, #S_FRAME_SIZE
        stmia        sp, {r0 - r12}                        @ Calling r0-r12
        ldr        r2, _armboot_start
        sub        r2, r2, #(CONFIG_STACKSIZE+CFG_MALLOC_LEN)
        sub        r2, r2, #(CFG_GBL_DATA_SIZE+8)  @ set base 2 words into abort stack
        ldmia        r2, {r2 - r3}                        @ get pc, cpsr
        add        r0, sp, #S_FRAME_SIZE                @ restore sp_SVC

        add        r5, sp, #S_SP
        mov        r1, lr
        stmia        r5, {r0 - r3}                        @ save sp_SVC, lr_SVC, pc, cpsr
        mov        r0, sp
        .endm

        .macro        irq_save_user_regs
        sub        sp, sp, #S_FRAME_SIZE
        stmia        sp, {r0 - r12}                        @ Calling r0-r12
        add     r8, sp, #S_PC
        stmdb   r8, {sp, lr}^                   @ Calling SP, LR
        str     lr, [r8, #0]                    @ Save calling PC
        mrs     r6, spsr
        str     r6, [r8, #4]                    @ Save CPSR
        str     r0, [r8, #8]                    @ Save OLD_R0
        mov        r0, sp
        .endm

        .macro        irq_restore_user_regs
        ldmia        sp, {r0 - lr}^                        @ Calling r0 - lr
        mov        r0, r0
        ldr        lr, [sp, #S_PC]                        @ Get PC
        add        sp, sp, #S_FRAME_SIZE
        subs        pc, lr, #4                        @ return & move spsr_svc into cpsr
        .endm

        .macro get_bad_stack
        ldr        r13, _armboot_start                @ setup our mode stack
        sub        r13, r13, #(CONFIG_STACKSIZE+CFG_MALLOC_LEN)
        sub        r13, r13, #(CFG_GBL_DATA_SIZE+8) @ reserved a couple spots in abort stack

        str        lr, [r13]                        @ save caller lr / spsr
        mrs        lr, spsr
        str     lr, [r13, #4]

        mov        r13, #MODE_SVC                        @ prepare SVC-Mode
        @ msr        spsr_c, r13
        msr        spsr, r13
        mov        lr, pc
        movs        pc, lr
        .endm

        .macro get_irq_stack                        @ setup IRQ stack
        ldr        sp, IRQ_STACK_START
        .endm

        .macro get_fiq_stack                        @ setup FIQ stack
        ldr        sp, FIQ_STACK_START
        .endm

/*
* exception handlers
*/
        .align  5
undefined_instruction:
        get_bad_stack
        bad_save_user_regs
        bl         do_undefined_instruction

        .align        5
software_interrupt:
        get_bad_stack
        bad_save_user_regs
        bl         do_software_interrupt

        .align        5
prefetch_abort:
        get_bad_stack
        bad_save_user_regs
        bl         do_prefetch_abort

        .align        5
data_abort:
        get_bad_stack
        bad_save_user_regs
        bl         do_data_abort

        .align        5
not_used:
        get_bad_stack
        bad_save_user_regs
        bl         do_not_used

#ifdef CONFIG_USE_IRQ

        .align        5
irq:
        get_irq_stack
        irq_save_user_regs
        bl         do_irq
        irq_restore_user_regs

        .align        5
fiq:
        get_fiq_stack
        /* someone ought to write a more effiction fiq_save_user_regs */
        irq_save_user_regs
        bl         do_fiq
        irq_restore_user_regs

#else

        .align        5
irq:
        get_bad_stack
        bad_save_user_regs
        bl         do_irq

        .align        5
fiq:
        get_bad_stack
        bad_save_user_regs
        bl         do_fiq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