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哪位有 KEIL RL-TCPnet 在LPC23xx+ksz8041nl中成功移置的驱动包

楼主(2009-02-18):
/*----------------------------------------------------------------------------
 *      R T L  -  T C P N E T
 *----------------------------------------------------------------------------
 *      Name:    LPC23_EMAC.C
 *      Purpose: Driver for Philips LPC2378 EMAC Ethernet Controller
 *      Rev.:    V3.20
 *----------------------------------------------------------------------------
 *      This code is part of the RealView Run-Time Library.
 *      Copyright (c) 2004-2008 KEIL - An ARM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Net_Config.h>
#include "LPC23_EMAC.h"
#include <LPC23xx.H>                    /* LPC23xx definitions               */

/* The following macro definitions may be used to select the speed
   of the physical link:

  _10MBIT_   - connect at 10 MBit only
  _100MBIT_  - connect at 100 MBit only

  By default an autonegotiation of the link speed is used. This may take
  longer to connect, but it works for 10MBit and 100MBit physical links.     */

/* Net_Config.c */
extern U8 own_hw_adr[];

/* Local variables */

/* EMAC local DMA Descriptors. */
static            RX_Desc Rx_Desc[NUM_RX_FRAG];
static __align(8) RX_Stat Rx_Stat[NUM_RX_FRAG]; /* Must be 8-Byte alligned   */
static            TX_Desc Tx_Desc[NUM_TX_FRAG];
static            TX_Stat Tx_Stat[NUM_TX_FRAG];

/* EMAC local DMA buffers. */
static U32 rx_buf[NUM_RX_FRAG][ETH_FRAG_SIZE>>2];
static U32 tx_buf[NUM_TX_FRAG][ETH_FRAG_SIZE>>2];

/*----------------------------------------------------------------------------
 *      EMAC Ethernet Driver Functions
 *----------------------------------------------------------------------------
 *  Required functions for Ethernet driver module:
 *  a. Polling mode: - void init_ethernet ()
 *                   - void send_frame (OS_FRAME *frame)
 *                   - void poll_ethernet (void)
 *  b. Interrupt mode: - void init_ethernet ()
 *                     - void send_frame (OS_FRAME *frame)
 *                     - void int_enable_eth ()
 *                     - void int_disable_eth ()
 *                     - interrupt function
 *---------------------------------------------------------------------------*/

/* Local Function Prototypes */
static void interrupt_ethernet (void) __irq;
static void rx_descr_init (void);
static void tx_descr_init (void);
static void write_PHY (U32 PhyReg, U16 Value);
static U16  read_PHY (U32 PhyReg);

/*--------------------------- init_ethernet ---------------------------------*/

void init_ethernet (void) {
   /* Initialize the EMAC ethernet controller. */
   U32 regv,tout,id1,id2;

   /* Power Up the EMAC controller. */
   PCONP |= 0x40000000;

   /* Enable P1 Ethernet Pins. */
   if (MAC_MODULEID == OLD_EMAC_MODULE_ID) {
      /* For the first silicon rev.'-' ID P1.6 should be set. */
      PINSEL2 = 0x50151105;
   }
   else {
      /* on rev. 'A' and later, P1.6 should NOT be set. */
      PINSEL2 = 0x50150105;
   }
   PINSEL3 = (PINSEL3 & ~0x0000000F) | 0x00000005;

   /* Reset all EMAC internal modules. */
   MAC_MAC1 = MAC1_RES_TX | MAC1_RES_MCS_TX | MAC1_RES_RX | MAC1_RES_MCS_RX |
              MAC1_SIM_RES | MAC1_SOFT_RES;
   MAC_COMMAND = CR_REG_RES | CR_TX_RES | CR_RX_RES;

   /* A short delay after reset. */
   for (tout = 100; tout; tout--);

   /* Initialize MAC control registers. */
   MAC_MAC1 = MAC1_PASS_ALL;
   MAC_MAC2 = MAC2_CRC_EN | MAC2_PAD_EN;
   MAC_MAXF = ETH_MAX_FLEN;
   MAC_CLRT = CLRT_DEF;
   MAC_IPGR = IPGR_DEF;

   /* Enable Reduced MII interface. */
   MAC_COMMAND = CR_RMII | CR_PASS_RUNT_FRM;

   /* Reset Reduced MII Logic. */
   MAC_SUPP = SUPP_RES_RMII;
   for (tout = 100; tout; tout--);
   MAC_SUPP = 0;

   /* Put the DP83848C in reset mode */
   write_PHY (PHY_REG_BMCR, 0x8000);

   /* Wait for hardware reset to end. */
   for (tout = 0; tout < 0x100000; tout++) {
      regv = read_PHY (PHY_REG_BMCR);
      if (!(regv & 0x8800)) {
         /* Reset complete, device not Power Down. */
         break;
      }
   }

   /* Check if this is a DP83848C PHY. */
   id1 = read_PHY (PHY_REG_IDR1);
   id2 = read_PHY (PHY_REG_IDR2);

   if (((id1 << 16) | (id2 & 0xFFF0)) == DP83848C_ID) {
      /* Configure the PHY device */
#if defined (_10MBIT_)
      /* Connect at 10MBit */
      write_PHY (PHY_REG_BMCR, PHY_FULLD_10M);
#elif defined (_100MBIT_)
      /* Connect at 100MBit */
      write_PHY (PHY_REG_BMCR, PHY_FULLD_100M);
#else
      /* Use autonegotiation about the link speed. */
      write_PHY (PHY_REG_BMCR, PHY_AUTO_NEG);
      /* Wait to complete Auto_Negotiation. */
      for (tout = 0; tout < 0x100000; tout++) {
         regv = read_PHY (PHY_REG_BMSR);
         if (regv & 0x0020) {
            /* Autonegotiation Complete. */
            break;
         }
      }
#endif
   }

   /* Check the link status. */
   for (tout = 0; tout < 0x10000; tout++) {
      regv = read_PHY (PHY_REG_STS);
      if (regv & 0x0001) {
         /* Link is on. */
         break;
      }
   }

   /* Configure Full/Half Duplex mode. */
   if (regv & 0x0004) {
      /* Full duplex is enabled. */
      MAC_MAC2    |= MAC2_FULL_DUP;
      MAC_COMMAND |= CR_FULL_DUP;
      MAC_IPGT     = IPGT_FULL_DUP;
   }
   else {
      /* Half duplex mode. */
      MAC_IPGT = IPGT_HALF_DUP;
   }

   /* Configure 100MBit/10MBit mode. */
   if (regv & 0x0002) {
      /* 10MBit mode. */
      MAC_SUPP = 0;
   }
   else {
      /* 100MBit mode. */
      MAC_SUPP = SUPP_SPEED;
   }

   /* Set the Ethernet MAC Address registers */
   MAC_SA0 = ((U32)own_hw_adr[5] << 8) | (U32)own_hw_adr[4];
   MAC_SA1 = ((U32)own_hw_adr[3] << 8) | (U32)own_hw_adr[2];
   MAC_SA2 = ((U32)own_hw_adr[1] << 8) | (U32)own_hw_adr[0];

   /* Initialize Tx and Rx DMA Descriptors */
   rx_descr_init ();
   tx_descr_init ();

   /* Receive Broadcast, Multicast and Perfect Match Packets */
   MAC_RXFILTERCTRL = RFC_MCAST_EN | RFC_BCAST_EN | RFC_PERFECT_EN;

   /* Enable EMAC interrupts. */
   MAC_INTENABLE = INT_RX_DONE | INT_TX_DONE;

   /* Reset all interrupts */
   MAC_INTCLEAR  = 0xFFFF;

   /* Enable receive and transmit mode of MAC Ethernet core */
   MAC_COMMAND  |= (CR_RX_EN | CR_TX_EN);
   MAC_MAC1     |= MAC1_REC_EN;

   /* Configure VIC for EMAC interrupt. */
   VICVectAddr21 = (U32)interrupt_ethernet;
}

/*--------------------------- int_enable_eth --------------------------------*/

void int_enable_eth (void) {
   /* Ethernet Interrupt Enable function. */
   VICIntEnable |= 1 << 21;
}

/*--------------------------- int_disable_eth -------------------------------*/

void int_disable_eth (void) {
   /* Ethernet Interrupt Disable function. */
   VICIntEnClr = 1 << 21;
}

/*--------------------------- send_frame ------------------------------------*/

void send_frame (OS_FRAME *frame) {
   /* Send frame to EMAC ethernet controller */
   U32 idx,len;
   U32 *sp,*dp;

   idx = MAC_TXPRODUCEINDEX;
   sp  = (U32 *)&frame->data[0];
   dp  = (U32 *)Tx_Desc[idx].Packet;

   /* Copy frame data to EMAC packet buffers. */
   for (len = (frame->length + 3) >> 2; len; len--) {
      *dp++ = *sp++;
   }
   Tx_Desc[idx].Ctrl = (frame->length-1) | (TCTRL_INT | TCTRL_LAST);

   /* Start frame transmission. */
   if (++idx == NUM_TX_FRAG) idx = 0;
   MAC_TXPRODUCEINDEX = idx;
}

/*--------------------------- interrupt_ethernet ----------------------------*/

static void interrupt_ethernet (void) __irq {
   /* EMAC Ethernet Controller Interrupt function. */
   OS_FRAME *frame;
   U32 idx,int_stat,RxLen,info;
   U32 *sp,*dp;

   while ((int_stat = (MAC_INTSTATUS & MAC_INTENABLE)) != 0) {
      MAC_INTCLEAR = int_stat;
      if (int_stat & INT_RX_DONE) {
         /* Packet received, check if packet is valid. */
         idx = MAC_RXCONSUMEINDEX;
         while (idx != MAC_RXPRODUCEINDEX) {
            info = Rx_Stat[idx].Info;
            if (!(info & RINFO_LAST_FLAG)) {
               goto rel;
            }

            RxLen = (info & RINFO_SIZE) - 3;
            if (RxLen > ETH_MTU || (info & RINFO_ERR_MASK)) {
               /* Invalid frame, ignore it and free buffer. */
               goto rel;
            }
            /* Flag 0x80000000 to skip sys_error() call when out of memory. */
            frame = alloc_mem (RxLen | 0x80000000);
            /* if 'alloc_mem()' has failed, ignore this packet. */
            if (frame != NULL) {
               dp = (U32 *)&frame->data[0];
               sp = (U32 *)Rx_Desc[idx].Packet;
               for (RxLen = (RxLen + 3) >> 2; RxLen; RxLen--) {
                  *dp++ = *sp++;
               }
               put_in_queue (frame);
            }
rel:        if (++idx == NUM_RX_FRAG) idx = 0;
            /* Release frame from EMAC buffer. */
            MAC_RXCONSUMEINDEX = idx;
         }
      }
      if (int_stat & INT_TX_DONE) {
         /* Frame transmit completed. */
      }
   }
   /* Acknowledge the interrupt. */
   VICVectAddr = 0;
}

/*--------------------------- rx_descr_init ---------------------------------*/

static void rx_descr_init (void) {
   /* Initialize Receive Descriptor and Status array. */
   U32 i;

   for (i = 0; i < NUM_RX_FRAG; i++) {
      Rx_Desc.Packet  = (U32)&rx_buf;
      Rx_Desc.Ctrl    = RCTRL_INT | (ETH_FRAG_SIZE-1);
      Rx_Stat.Info    = 0;
      Rx_Stat.HashCRC = 0;
   }

   /* Set EMAC Receive Descriptor Registers. */
   MAC_RXDESCRIPTOR    = (U32)&Rx_Desc[0];
   MAC_RXSTATUS        = (U32)&Rx_Stat[0];
   MAC_RXDESCRIPTORNUM = NUM_RX_FRAG-1;

   /* Rx Descriptors Point to 0 */
   MAC_RXCONSUMEINDEX  = 0;
}

/*--------------------------- tx_descr_init ---- ----------------------------*/

static void tx_descr_init (void) {
   /* Initialize Transmit Descriptor and Status array. */
   U32 i;

   for (i = 0; i < NUM_TX_FRAG; i++) {
      Tx_Desc.Packet = (U32)&tx_buf;
      Tx_Desc.Ctrl   = 0;
      Tx_Stat.Info   = 0;
   }

   /* Set EMAC Transmit Descriptor Registers. */
   MAC_TXDESCRIPTOR    = (U32)&Tx_Desc[0];
   MAC_TXSTATUS        = (U32)&Tx_Stat[0];
   MAC_TXDESCRIPTORNUM = NUM_TX_FRAG-1;

   /* Tx Descriptors Point to 0 */
   MAC_TXPRODUCEINDEX  = 0;
}

/*--------------------------- write_PHY -------------------------------------*/

static void write_PHY (U32 PhyReg, U16 Value) {
   /* Write a data 'Value' to PHY register 'PhyReg'. */
   U32 tout;

   MAC_MADR = DP83848C_DEF_ADR | PhyReg;
   MAC_MWTD = Value;

   /* Wait utill operation completed */
   tout = 0;
   for (tout = 0; tout < MII_WR_TOUT; tout++) {
      if ((MAC_MIND & MIND_BUSY) == 0) {
         break;
      }
   }
}

/*--------------------------- read_PHY --------------------------------------*/

static U16 read_PHY (U32 PhyReg) {
   /* Read a PHY register 'PhyReg'. */
   U32 tout;

   MAC_MADR = DP83848C_DEF_ADR | PhyReg;
   MAC_MCMD = MCMD_READ;

  /* Wait until operation completed */
   tout = 0;
   for (tout = 0; tout < MII_RD_TOUT; tout++) {
      if ((MAC_MIND & MIND_BUSY) == 0) {
         break;
      }
   }
   MAC_MCMD = 0;
   return (MAC_MRDD);
}

/*----------------------------------------------------------------------------
 * end of file
 *---------------------------------------------------------------------------*/

网友A:
哇,好长啊

网友B:
没有试过

网友C(2010-11-16):
这个代码干什么,也没个说明。 我用的是lpc1768 的tcpnet

网友D:
楼上到底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