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今天用easy2200对外部脉冲计数,问题如下(附有程序):请周

楼主(2007-09-29):
用EASY2200开发板对10M的外部脉冲进行计数,编译程序之后,
提示:undeclared name,inverting 'extern int T1CTCR'
声明:用T1的CAP1.0对外部脉冲进行计数。并已经在startup.s中,更改IRQ模式,允许进入IRQ模式。
问题如下:为什么会认不出T1CTCR,(这个在2210中是没有的,是不是LPC2200模板的问题,那么该如何处理呢?
程序如下:
#include "config.h"

#define BEEPCON  0x00000080

void __irq IRQ_Time1(void)
{
  if((IO0SET&BEEPCON)==0)
           IO0SET=BEEPCON;
  else
           IO0CLR=BEEPCON;

  T1IR=0x01;
  VICVectAddr=0x00;
}

//Time1Init(),初始化定时器1
void Time1Init(void)
{
  T1PR=0;
  T1MCR=0x03;
  T1MR0=0x10;
  T1CTCR=0x01;
  T1CCR=0x0;
  T1TCR=0x03;
  T1TCR=0x01;

  VICIntSelect=0x00;
  VICVectCntl0=0x25;
  VICVectAddr0=(uint32)IRQ_Time1;
  VICIntEnable=0x00000020;
}

int main(void)
{
  PINSEL0=0x00200000;
  IO0DIR=BEEPCON;
  Time1Init();

  while(1);

  return(0);
}

网友A:
头文件问题

没有对T1CTCR进行宏定义.

网友B:
请注意:

不知你EASY2200上的芯片具体是LPC2200的哪个型号?
请注意:对于LPC2200系列,如果不是LPC2220的话,定时器是没有对外计数功能的,比如,LPC2210.这也就是LPC2210的模板里没有定义T1CTCR的原因

网友C:
我也在做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