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DS编释错误

楼主(2007-10-03):
ADS, ni, TI, link, IO
Warning : armlink: L6305:  Image does not have an entry point. (Not specified or not set due to multiple choices.)

Error   : armlink: L6238:  44BINIT.o(Init) contains invalid call from '~PRES8' function to 'REQ8' function main.

armlink: Finished: 0 information, 1 warning and 1 error messages.

Error   : link exit status = 2

以上是编释器提示的错误,请教这是什么问题呀?是不是ADS的设置有误呀?

楼主:
ERROR

error是什么原理呀?请高手指教!

楼主:
晕!我用的2.2的,版本问题!

http://www.arm.com/support/faqdev/1242.html这里说的很清楚,用1.2的没有这个问题,2.2的就有!

网友:
decoder 的 意思是解码

 请问 decoder8   你是那些 方面 的解码 啊 ??

楼主:
也不是呀

我去年搞嵌入式竞赛,我们做视频的,一个暑假什么也没做出,我就记住了这个decoder,就用它做网名了,呵呵!!是不是很搓呀!!!

网友A:
请问 decoder8 你是那些 方面 的解码 啊 ??

哈哈  不错啊

网友B:
Image does not have an entry point

设置的不对,Alt+F7打开目标设置窗口,查看一下ARM Linker下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