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 的作用

楼主(2007-10-09):
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
在电路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电路:输出=输入,比如7407芯片,它们应用到电路中有什么作用呢,好像并不能够进行信号延时,
难道是信号的整形?还是其它的什么作用?
还有就是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这样的电路:输出=输入'
期待大家的意见!

网友A:
“输出=输入”后,就不会“输入=输出”了

明白吗?

再个,就是增加驱动能力或电平转换

楼主:
谢谢2楼

没有明白您所说的意思,能否详细给我解释一下,谢谢啦

网友B:
1万V的静电 与 1万V的高压电源 都是1万V

楼主: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说,我输出=输入,指输出电压受输入控制,而输入=输出是指负载的变化不会引起输入电压的变化,也就是相当于一种负载与电源是隔离的.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还希望各位给以更多的解答.谢谢

网友A: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C: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理解,可以用来做隔离用。

通常ADC的数字地和模拟地是接在一起的,并一起接在系统的模拟地上,然后通过一个这样的缓冲,来隔离数字部分的干扰。

这样的缓冲器可以提高输入阻抗和输出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