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freescale工程师写的一个**

楼主(2007-10-09):
在网上的一篇**《在HCS08微控制器上使用FLASH 存储器模拟EEPROM》中发现一点问题,讨论如下:

在原来的函数
unsigned char flash_byte_prog(unsigned int _addr, unsigned char _data)中,因为FLASH擦写的操作要拷贝到RAM中执行,为了使这部分RAM在被使用后可以自动回收,原函数将代码拷贝到stack中执行。这段代码在原来的CW5.1中运行没有问题。
但最近发现在CW6.0下编译后,调用该函数会导致程序异常。跟踪发现,ROM_PGM[]中的数据拷贝到stack中后,执行
__asm
{
LDA _data // pass '_data' thru A
TSX // transfer SP to HX
JSR 2,X // first 2 bytes of _pgm[] are '_addr'
}
时,JSR跳到了代码中,但是往后错了一个字节,因此出现异常。

造成该问题的原因,该是CW6.0在函数调用的时候stack的祯结构和CW5.0不一样。

这样修改原来的代码后,可以在CW6.0下正常运行:
 __asm
 {
  LDA _data // pass '_data' thru A
  TSX // transfer SP to HX
  JSR 3,X // first 2 bytes of _pgm[] are '_addr'    //原来是JSR 2,X,改为JSR 3,X
 }

const unsigned char ROM_PGM[] =
{
  0x9E, 0xFE, 0x04, // LDHX 3,SP  ; get the target address '_addr'//原来是9EFE03,改为9EFE04

如果还有人遇到类似问题,欢迎一起讨论。

网友A:
我在CW5.1上调试的,好像就有这个问题啊。

我当时以为是印刷错误,现在CW6.0也有,
是否是编译器设置问题?

网友B:
发现MOTO的写FLASH比较麻烦……

感觉MSP430在这上面做的比较简单明了。

网友A:

意思是高可靠性的程序要求,其中有一条:写flash的程序最好不要放在应用程序内,防止程序跑飞删除代码。。。。。。

网友C(2007-11-16):
??我怎么没有这个问题

Jerry,这个函数我在5.1和6.0上都用过,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按照你的修改,造成非法代码复位,观察了执行过程,JSR 2,X跳得地方就是0x9E, 0xFE, 0x03。没错,为什么你们的和我的不一样?

网友A:
所以我怀疑是否是编译器设置问题?

有人能解释一下么?

网友C:
re

院创作者Jerry这几天也不来了,等待ing

网友D:
我自己用的Flash模拟E2程序

网友A:
如果有专用版PE的license,包含flash模块的

如果有专用版PE的license,里面包含flash模块的,应该不会有BUG的。
可惜没有啊。。。。。

网友C:
re

学习一下张教主的程序~~~

网友E(2014-04-27):
非常感谢!若能分析一下原因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