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 for arm问题

楼主(2007-10-12):
最近使用keil for arm调试lpc2292,刚开始使用realview编译器,后来改为CARM,发现用CARM不行,然后又改回realview,这问题就出现了:
Retarget.c: Warning: C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via'.
Retarget.c: error: C3900U: Unrecognized option '-pu'.
Retarget.c: Error: C3494E: No --device option specified. This option is mandatory.

而且其他例子工程都出现了这样的错误。郁闷,请大家帮忙啊!

楼主:
option里面也变了,好奇怪。

option里面也变了,好奇怪。

楼主:
重新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A:
重新安装

网友B(2014-09-17):
在"Components,Folders/Extensions,Books"窗口中的Folders/Extensions将Tool Base Folder中的路径修改为你装的keil的ARM文件夹即可,比如我的就是C:\Keil\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