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0-13):
各位好!麻烦帮我看看这程序错在哪里啊!

#include<AT89X51.H>
void main(void)
{while(1);
{if(P1_4==0)
{P1_0=0;}
else{P1_0=1;}
if(P1-5==0)
{P1_1=0;}
else{P1_1=1;}}
运行后出现这几行字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my-test3.c...
MY-TEST3.C(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Target not created
多谢各位

网友A:
你这编程的风格也太....

#include<AT89X51.H>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P1_4 == 0){
            P1_0 = 0;
        }else{
            P1_0 = 1;
        }
        if(P1-5 == 0){
            P1_1 = 0;
        }else{
            P1_1 = 1;
        }
    }
这是帮你整理后的结果,你应该知道错误在哪了吧...

楼主:
多谢

#include<AT89X51.H>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P1_4 == 0){
            P1_0 = 0;
        }else{
            P1_0 = 1;
        }
        if(P1_5 == 0){
            P1_1 = 0;
        }else{
            P1_1 = 1;
        }
    }
 根据你的程序运行后,还是那样啊,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了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my-test3.c...
MY-TEST3.C(1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Target not created这是运行后的结果

网友B:
我晕....这程序写得...改成这样:

#include <AT89X51.H>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P1_4 == 0)
  {
   P1_0 = 0;
  }
  else
  {
   P1_0 = 1;
  }

  if(P1_5 == 0)
  {
   P1_1 = 0;
  }
  else
  {
   P1_1 = 1;
  }
 }
}

网友C:
我再晕,写成这样行否???

#include <AT89X51.H>

void main(void)
{
  while(1)
  {
    P1_0 = P1_4;
    P1_1 = P1_5;
  }
}

汇编也许优化为:
mov c, p1.4;
mov p1.0, c;
mov c, p1.5;
mov p1.1,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