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 C51

楼主(2007-10-13):
C51, keil, rc, se, dc
keil C51中
unsigned char code CHINESE[] = {"中国"};
这样可以

unsigned char code CHINESE[] = {'中'};
不可以

请问是不是其它的编译器也是这样,有没有可以的。。。

网友A:
'中’改成“中”

网友B:
中是两个字节,不能用单引号

楼主:
但“中”表示的是字符串,而我只是要的是"中"的编码...

网友A:
其编码是由两个字节构成的。

网友C:
这算不算发现编译器的BUG,嘻嘻

网友A:
如果C原产于中国,这绝对是“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