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0-13):
前面多谢各位的指导!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0x7f,0xbf,0xdf,0xef,
                               0xf7,0xfb,0xfd,0xfe,
                               0x7f,0xbf,0xdf,0xef,
                               0xf7,0xfb,0xdf,0xfe,
                               0x00,0xff,0x00,0xff,
                               0x01};
  unsigned char i;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m,n,s;
  for(m=20;m>0;m--)
  for(n=20;n>0;n--)
  for(s=248;s>0;s--);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code table!=0x01)
{
  P1=table;
  i++;
  delay();
}
  else i=0;
}
}

帮忙看看这程序错在哪里啊?
题目的要求是利用制表的方法,使端口P1的灯,左移2次,右移2次,闪烁2次(延时的时间为0.2秒)
运行后出现这几行字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my-test.c...
compiling my-test1si.c...
..\MY-TEST1\MY-TEST1SI\MY-TEST1SI.C(2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code'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if(code table[i]!=0x01)中的 code 不要.

if(code table!=0x01)
中的 code 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