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问题,特急......

楼主(2009-02-25):
大家好 ,请教个AD问题

详细请看以下,静态电流判断部分,当我AD采的值超过了2.0V的时候,没有反映,还是转跳到pASS这边,但是前部分的V0输出电压判断部分正常.

我用访真过,采样的值正确.

不知道那里问题啊!
LIST  P=16F877A
#INCLUDE<P16F877a.INC>      ;包含芯片头文件
__CONFIG _DEBUG_OFF&_CP_ALL&_WRT_HALF&_CPD_OFF&_LVP_OFF&_BODEN_OFF&_PWRTE_OFF&_WDT_OFF&_HS_OSC
;芯片配置字,看门狗关,上电延时开,掉电检测关,低压编程关,加密,4M晶体HS振荡
;280116001 测试程序
;2008-12-26
;*******************************************
PORTA  EQU  0X05
TRISA  EQU  0X85
PORTB  EQU  0X06
TRISB  EQU  0X86
PORTC  EQU  0X07
TRISC  EQU  0X87
PORTD  EQU  0X08
TRISD  EQU  0X88
PORTE  EQU  0X09
TRISE  EQU  0X89
RP0    EQU  0X05
Z      EQU  0X02
DC     EQU  0X01
C      EQU  0X00
ADCON1 EQU  0X9F
ADCON0 EQU  0X1F
INTCON EQU  0X0B
TMR0   EQU  0X01
N1     EQU  0X21
N2     EQU  0X22
N3     EQU  0X28
N4     EQU  0X27
TEMP1  EQU  0X20
STATUS EQU  0X03
ADRESH EQU  0X1E
INTCON EQU  0X0B
PIR1     EQU 0X0C
PIE1     EQU 0X8C
TEMP0    EQU 0X23
;***********程序开始**************
       ORG    0X00
       NOP
       GOTO   MAIN
       ORG    0X05
MAIN   CALL  RESTE
       CALL  START
       GOTO  CHECK
;************按键按下检查**********
CHECK  BSF  STATUS,RP0
       MOVLW 0X3F
       MOVWF TRISA
       MOVLW 0XBF
       MOVWF TRISB
       BSF  TRISB,0
       BCF  STATUS,RP0
       BTFSC  PORTB,0;     按键判断
       GOTO   CHECK  ;
       caLL   DELAY_10MS;  延时10MS
       BTFSC  PORTB,0;  继续判断
       BSF STATUS,RP0;关闭FAIL.PASS指示灯
       BCF TRISC,2
       BCF TRISC,3
       BCF STATUS,RP0
       BCF PORTC,2
       BCF PORTC,3
       BSF STATUS,RP0;选择为1
       BSF TRISB,0
       CALL  RESTE
       CALL  START
;*************第1步**************
       CALL DELAY_1S
       BCF STATUS,RP0
       CLRF ADRESH;
       MOVLW  0X30 ;显示1
       MOVWF  PORTD
       BSF STATUS,RP0
       BCF TRISB,2;RB2为输出口
       BCF STATUS,RP0;选择体0
       BSF  PORTB,2;   OPEN S2
       CALL DELAY_250MS
       CALL P0
;************第2步***************
NEXT2  CALL  DELAY_1S; 为1,到下一步
       BCF STATUS,RP0
       CLRF ADRESH;
       BSF STATUS,RP0
       MOVLW 0X00
       MOVWF TRISD
       BCF STATUS,RP0
       MOVLW 0XDB  ;显示2
       MOVWF PORTD
       BSF STATUS,RP0
       BCF TRISB,1; RB1为输出口
       BCF STATUS,RP0;选择体0
       BSF PORTB,1;OPEN S1
       CALL DELAY_250MS
       CALL P1
;***********第3步*****************
NEXT3  CALL DELAY_1S ;   没有借位,下一步开始
       BCF STATUS,RP0
       CLRF ADRESH;
       BSF STATUS,RP0
       MOVLW 0X00;
       MOVWF TRISD;
       BCF STATUS,RP0;选择体0
       MOVLW 0X4F ;显示3
       MOVWF PORTD
       BCF PORTB,1;CLOSE S1
       BCF PORTB,2;CLOSE S2
       CALL DELAY_250MS
       BSF STATUS,RP0
       BCF TRISB,3  ;RB3.RB2 OUTPUT
       BCF TRISB,2
       BCF STATUS,RP0
       BSF PORTB,3; 打开S3
       BSF PORTB,2;再打开S2
       CALL DELAY_250MS
       CALL P3
;***********第4步*****************
NEXT4  CALL DELAY_1S ;   没有借位,下一步开始
       BCF STATUS,RP0
       CLRF ADRESH;
       BSF STATUS,RP0
       MOVLW 0X00
       MOVWF TRISD;
       BCF STATUS,RP0;选择体0
       MOVLW 0XE6  ;显示4
       MOVWF PORTD
       BCF PORTB,3;CLOSE S3
       BCF PORTB, 2;CLOSE S2
       CALL DELAY_250MS
       BSF STATUS,RP0;选择体1
       BCF TRISB,2
       BCF TRISB,4
       BCF STATUS,RP0
       BSF PORTB,2;OPEN S2
       CALL DELAY_250MS
       BSF PORTB,4;OPEN S4
       CALL DELAY_250MS
       CALL P4
;**********第5步*****************
NEXT5  CALL DELAY_1S ;   没有借位,下一步开始
       BCF STATUS,RP0
       CLRF ADRESH;
       BSF STATUS,RP0
       MOVLW 0X00
       MOVWF TRISD
       BCF STATUS,RP0;   选择体0
       MOVLW 0X6D  ;显示5
       MOVWF PORTD
       BCF PORTB,4;CLOSE S4
       BCF PORTB,2;CLOSE S2
       CALL DELAY_250MS;
       BSF STATUS,RP0;
       BCF TRISB,1;
       BCF TRISB,5;
       BCF STATUS,RP0;
       BSF PORTB,1;OPEN S1
       BSF PORTB,5;OPEN S5
       CALL DELAY_1S
       CALL P2
;*************PASS子程序****************
PASS   BSF STATUS,RP0
       BCF TRISC,3
       BCF STATUS,RP0
       BSF PORTC,3;   点亮PASS LED
       GOTO CHECK  ;再看启动按键有没有按下,重新开始测试
       RETURN
;**************FAIL子程序***************
FAIL   BSF STATUS,RP0
       BCF TRISC,2
       BCF STATUS,RP0;
       BSF PORTC,2  ;点亮FAIL LED
       GOTO CHECK   ;再看启动按键有没有按下,重新开始测试
       RETURN
;********延时10MS子程序****************
DELAY_10MS  MOVLW D'1'
            MOVWF  N1
DELAY0      MOVLW D'2'
            MOVWF  N2
DELAY1      DECFSZ N2,1
            GOTO   DELAY1
            DECFSZ N1,1
            GOTO  DELAY0
            RETURN
;********延时250MS子程序**************
DELAY_250MS  MOVLW D'39'
             MOVWF N1;
DELAY2       MOVLW D'100';
             MOVWF N2;
DELAY3       MOVLW D'20';
             MOVWF N4
DELAY4      DECFSZ N4,1
            GOTO  DELAY4
            DECFSZ N2,1
            GOTO  DELAY3
            DECFSZ N1,1
            GOTO  DELAY2
            RETURN
;***********延时1S子程序****************
DELAY_1S  MOVLW  0X30
          MOVWF  N2;
LOOP3     MOVLW  0XC8
          MOVWF  N1;
LOOP2     MOVLW  0X24
          MOVWF  N4;
LOOP1     DECFSZ N4,1
          GOTO   LOOP1
          DECFSZ N1,1
          GOTO   LOOP2;
          DECFSZ N2,1
          GOTO   LOOP3
          RETURN
;**********初始化各寄存器**************
RESTE  BCF   STATUS,RP0
       CLRF   N1;
       CLRF   N2;
       CLRF   N3;
       CLRF   N4;
       CLRF  TEMP1;
       CLRF  PORTB
       CLRF  PORTC;
       CLRF  PORTE;
       CLRF  ADRESH;
       CLRF  PIR1;
       CLRF  INTCON;
       CLRF  ADCON0;
       BSF  STATUS,RP0
       CLRF   ADCON1
       CLRF   PIE1
       MOVLW  0XFF
       MOVWF  OPTION_REG
       RETURN
;*************************************
START  BSF  STATUS,RP0;
       MOVLW 0X00; TRISD.TRISB.TRISC为输出口
       MOVWF TRISD;
       MOVLW 0X00
       MOVWF TRISC;
       BSF TRISB,0;RB0为输入口
       BCF  STATUS,RP0
       MOVLW 0X3F;显示0
       MOVWF PORTD;
       RETURN
;*********V0输出电压判断子程序************
P0     BCF  STATUS,5
       MOVLW B'01001001';
       MOVWF  ADCON0
       BSF   STATUS,5
       BSF   STATUS,6
       MOVLW  B'10000111'
       MOVWF  OPTION_REG
       BSF STATUS,5
       BCF   STATUS,6
       MOVLW  B'00001110'
       MOVWF  ADCON1
       BCF  STATUS,5
S0     BTFSS  INTCON,2
       GOTO  S0
       BCF INTCON,2
       BSF   ADCON0,2
WAIT0  BTFSS  PIR1,6
       GOTO   WAIT0
       MOVF  ADRESH,W
       SUBLW 0XB7;3.6V-A/D
       BTFSC STATUS,0
       GOTO  FAIL
       GOTO  NEXT2
       RETURN
;******过放保护判断测试子程序**********
P1     BCF  STATUS,5
       BCF  STATUS,6
       MOVLW B'01001001';
       MOVWF  ADCON0
       BSF   STATUS,5
       BSF   STATUS,6
       MOVLW  B'10000111'
       MOVWF  OPTION_REG
       BSF STATUS,5
       BCF   STATUS,6
       MOVLW  B'00001110'
       MOVWF  ADCON1
       BCF  STATUS,5
S1     BTFSS  INTCON,2
       GOTO  S1
       BCF INTCON,2
       BSF   ADCON0,2
WAIT1  BTFSS  PIR1,6
       GOTO   WAIT1
       MOVF  ADRESH,W
       SUBLW 0X19;0.5V-A/D
       BTFSC STATUS,0
       GOTO  NEXT3
       GOTO  FAIL
       RETURN
;*************静态电流判断<10UA**********
P2     BCF  STATUS,5
       BCF  STATUS,6
       BCF  STATUS,0

       MOVLW B'01000001';
       MOVWF  ADCON0
       BSF   STATUS,5
       BSF   STATUS,6
       MOVLW  B'10000111'
       MOVWF  OPTION_REG
       BSF STATUS,5
       BCF   STATUS,6
       MOVLW  B'00001110'
       MOVWF  ADCON1
       BCF  STATUS,5
S2     BTFSS  INTCON,2
       GOTO  S2
       BCF INTCON,2
       BSF   ADCON0,2
WAIT2  BTFSS  PIR1,6
       GOTO   WAIT2
       MOVF  ADRESH,W
       ;CALL DELAY_250MS

       SUBLW 0X5B;2V-A/D
       BCF  STATUS,RP0
       BCF  STATUS,RP1
       BTFSC STATUS,C
       GOTO  PASS
       GOTO  FAIL
       RETURN
;******NTC保护保测试子程序************
P3     BCF  STATUS,5
       MOVLW B'01001001';
       MOVWF  ADCON0
       BSF   STATUS,5
       BSF   STATUS,6
       MOVLW  B'10000111'
       MOVWF  OPTION_REG
       BSF STATUS,5
       BCF   STATUS,6
       MOVLW  B'00001110'
       MOVWF  ADCON1
       BCF  STATUS,5
S3     BTFSS  INTCON,2
       GOTO  S3
       BCF INTCON,2
       BSF   ADCON0,2
WAIT3  BTFSS  PIR1,6
       GOTO   WAIT3
       MOVF  ADRESH,W
       SUBLW 0X19;0.5V-A/D
       BTFSC STATUS,0
       GOTO  NEXT4
       GOTO  FAIL
       RETURN
;****** RT保护测试子程序**********
P4     BCF  STATUS,5
       MOVLW B'01001001';
       MOVWF  ADCON0
       BSF   STATUS,5
       BSF   STATUS,6
       MOVLW  B'10000111'
       MOVWF  OPTION_REG
       BSF STATUS,5
       BCF   STATUS,6
       MOVLW  B'00001110'
       MOVWF  ADCON1
       BCF  STATUS,5
S4     BTFSS  INTCON,2
       GOTO  S4
       BCF INTCON,2
       BSF   ADCON0,2
WAIT4  BTFSS  PIR1,6
       GOTO   WAIT4
       MOVF  ADRESH,W
       SUBLW 0X19;0.5V-A/D
       BTFSC STATUS,0
       GOTO  NEXT5
       GOTO  FAIL
       RETURN
;*****************************
       END

网友A:
大家帮忙啊 ,都要虚脱了..

 ;CALL DELAY_250MS

       SUBLW 0X5B;2V-A/D
       BCF  STATUS,RP0
       BCF  STATUS,RP1
       BTFSC STATUS,C
       GOTO  PASS
       GOTO  FAIL

就是上面的判断有问题,AD采到的值正确的,就是判断不出来,但是下面的
;*********V0输出电压判断子程序************
P0     BCF  STATUS,5
       MOVLW B'01001001';
       MOVWF  ADCON0
       BSF   STATUS,5
       BSF   STATUS,6
       MOVLW  B'10000111'
       MOVWF  OPTION_REG
       BSF STATUS,5
       BCF   STATUS,6
       MOVLW  B'00001110'
       MOVWF  ADCON1
       BCF  STATUS,5
S0     BTFSS  INTCON,2
       GOTO  S0
       BCF INTCON,2
       BSF   ADCON0,2
WAIT0  BTFSS  PIR1,6
       GOTO   WAIT0
       MOVF  ADRESH,W
       SUBLW 0XB7;3.6V-A/D
       BTFSC STATUS,0
       GOTO  FAIL
       GOTO  NEXT2
       RETURN
部分是正确的!不知道那里有问题?

网友B:
这个忙估计要半天的,大家都忙呀!

改用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