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DC类开发USB转RS232枚举不成功的问题

楼主(2007-10-16):
各位大侠:
小弟在ZLG SMART D12开发板上使用CDC类开发USB转RS232,不需要写驱动(windows自带的usbser.sys),只需要提供一个INF文件,网上有很多的用AVR单片机做的例子,小弟想移植到51单片机上来,但是现在枚举不成功,获取配置描述符集合以后,就出现“由于向导无法找到需要的软件因此无法安装该硬件”的窗口,配置描述符如下(配置描述符也是仿照网上AVR单片机的):

//ÅäÖÃÃèÊö·û
code USB_CONFIGURATION_DESCRIPTOR ConfigDescr =
{
      9,                                      /* bLength */
    2,      /* descriptor type */
    SWAP( CONFIG_DESCRIPTOR_LENGTH ),    /* length of packed config descr. (16b) */
    0x02,                                   /* number of interfaces */
    0x01,                                   /* configuration value */
    0x00,                                   /* configuration string index (none) */
    0x80,                                   /* attributes (self-powered, no remote wakeup) */
    0xff,                                   /* max power (0x0A * 2mA = 20mA) */

      // Í¨ÐŽӿÚ
    /* Interface descriptor */
    9,                                      /* bLength */
    4,          /* descriptor type */
    0x00,                                   /* interface number */
    0x00,                                   /* alternate setting */
    0x01,                                   /* number of endpoints (excl. EP0) */
    0x02,   /* CDC class */                 /* interface class (USBTMC=0xFE) */
    0x02,   /* Abstract (Modem) */          /* interface subclass (USB488=0x03) */
    0x01,   /* AT-Commands */               /* interface protocol (0x01)*/
    0x00,                                   /* interface string index (none) */

    /* CDC Class-Specific descriptor */
    5,           /* sizeof(usbDescrCDC_HeaderFn): length of descriptor in bytes */
    0x24,        /* descriptor type */
    0,           /* header functional descriptor */
    0x10, 0x01,

    4,           /* sizeof(usbDescrCDC_AcmFn): length of descriptor in bytes */
    0x24,        /* descriptor type */
    2,           /* abstract control management functional descriptor */
    0x02,        /* SET_LINE_CODING,    GET_LINE_CODING, SET_CONTROL_LINE_STATE    */

    5,           /* sizeof(usbDescrCDC_UnionFn): length of descriptor in bytes */
    0x24,        /* descriptor type */
    6,           /* union functional descriptor */
    0,           /* CDC_COMM_INTF_ID */
    1,           /* CDC_DATA_INTF_ID */

    5,           /* sizeof(usbDescrCDC_CallMgtFn): length of descriptor in bytes */
    0x24,        /* descriptor type */
    1,           /* call management functional descriptor */
    0,           /* allow management on data interface, handles call management by itself */
    1,           /* CDC_DATA_INTF_ID */

    7,                                      /* bLength */
    5,           /* descriptor type */
    0x81,                                   /* Endpoint dir'n (IN) & addr */
    0x03,            /* Endpoint type */
    SWAP(EP1_PACKET_SIZE),
    10,                                     /* Polling interval (unit=frame=1mS) */

      // Êý¾Ý½Ó¿Ú
    /* Interface Descriptor  */
    9,           /* sizeof(usbDescrInterface): length of descriptor in bytes */
    4,           /* descriptor type */
    1,           /* index of this interface */
    0,           /* alternate setting for this interface */
    2,           /* endpoints excl 0: number of endpoint descriptors to follow */
    0x0A,        /* Data Interface Class Codes */
    0,
    0,           /* Data Interface Class Protocol Codes */
    0,           /* string index for interface */

    7,                                      /* bLength */
    5,           /* descriptor type */
    0x82,                                   /* Endpoint dir'n (IN) & addr */
    0x02,                 /* Endpoint type */
    SWAP(EP2_PACKET_SIZE),
    10,                                     /* Interval - usually ignored for bulk */

    7,                                      /* bLength */
    5,           /* descriptor type */
    0x02,                                   /* Endpoint dir'n (OUT) & addr */
    0x02,                 /* Endpoint type */
    SWAP(EP2_PACKET_SIZE),
    10,                                     /* Interval - usually ignored for bulk */
};
经过调试发现,配置描述符集合是正确发送给主机的,但主机没有找到驱动usbser.sys,提供的INF文件如下:

; Windows USB CDC Setup File
; Copyright (c) 2000 Microsoft Corporation
; Copyright (c) 2007 ship_@163.com.

[Version]
Signature="$Windows NT$"
Class=Ports
ClassGuid={4D36E978-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Provider=%COMPANY%
LayoutFile=layout.inf
DriverVer=03/01/2007,1.0.0.0

[Manufacturer]
%MFGNAME% = ManufName

[DestinationDirs]
DefaultDestDir=12

[ManufName]
%Modem3% = Modem3, USB\VID_0471&PID_0777

;------------------------------------------------------------------------------
;  Windows 2000/XP Sections
;------------------------------------------------------------------------------

[Modem3.nt]
CopyFiles=USBModemCopyFileSection
AddReg=Modem3.nt.AddReg

[USBModemCopyFileSection]
usbser.sys,,,0x20

[Modem3.nt.AddReg]
HKR,,DevLoader,,*ntkern
HKR,,NTMPDriver,,usbser.sys
HKR,,EnumPropPages32,,"MsPorts.dll,SerialPortPropPageProvider"

[Modem3.nt.Services]
AddService=usbser, 0x00000002, DriverService

[DriverService]
DisplayName=%SERVICE%
ServiceType=1
StartType=3
ErrorControl=1
ServiceBinary=%12%\usbser.sys

;------------------------------------------------------------------------------
;  String Definitions
;------------------------------------------------------------------------------

[Strings]
COMPANY="ship_@163.com"
MFGNAME="mengrz"
Modem3="DpView"
SERVICE="USB-232 Emulation Driver"

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希望大侠赐教

网友A:
好象需要驱动程序的吧....

网友B:
USB\VID_0471&PID_0777

PID改改,
SER_PRODUCT_ID, // Product ID (6119).
atmel提供的pid是6119.枚举成功提示你选择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