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t Initialize Target CPU 解决方法

楼主(2007-10-17):
转自[DSP交流网]http://www.hellodsp.com

Can't Initialize Target CPU 解决方法(临时想起啥就写啥呵呵)
今天上网,突然发现很多初学网友都遇到这个问题:Can't Initialize Target CPU 。。。

我以前也遇到过,我一般是这么做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1、检查仿真器是否插好;

2、检查CPU供电问题,1.8V,3.3V的供电是否正常;

3、检查DSP引脚是否虚焊(一般先检查JTAG的那几个引脚);

4、检查晶振是否起振;

5、检查JTAG的那几个引脚电平是否正确,特别注意TCK是否有脉冲输出,以检测仿真器

      是否好坏;

6、检查DSP上电是否正常复位、工作,可查看CLKOUT 引脚,看是否有脉冲输出。

以上是我的一些看法,各位有其他更好的建议,可以一起讨论:)

转自[DSP交流网]http://www.hellodsp.com
 相关链接:http://www.hellodsp.com

楼主:
还有复位哦

补充一下,要注意复位电平或者说是复位电路,DSP一直复位还工作什么。呵呵。

网友A:
请教2楼

DSP一直复位怎么办?

楼主:
[DSP交流网]http://www.hellodsp.com

可以测复位RS电平啊呵呵

如果一直是低电平,说明处于复位状态,这时候,就得看你用的是什么电源电路拉

可以去[DSP交流网],自己立一个专题,讨论复位的所有问题哦!!

网友B:
翔子不错啊,呵呵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