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rcad,pads logic,pads layout的问题

楼主(2009-03-11):
   我用orcad画原理图,pads layout布局,router走线,现在希望可以用logic和layout的驱动布局,PADS 2007 logic是可以直接打开orcad的原理图的,但是会有警告,我的orcad里的foot point是对应的PA里面的part type的,直接用orcad生存.asc文件,layout导入没有问题,可是用用logic却不可以,提示找不到part type, 譬如一个0603的电阻封装,提示如下: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R >
R4      R@0603
在0603前面加了 R@是什么意思,是设置问题吗?
呵呵,不知道说的是不是太复杂了,等待回复,谢谢!

网友A(2012-01-13):
期待高手,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B:
pads2005sp2以及以后版本可以直接打开orcad的dsn文件,pads2005sp2的时候发现有些问题值得注意。

如果要从pads的在线eco方式修改设计,需要创建pads的库,其part type是用pads logic打开orcad原理图后元件属性的parttype所显示的项。
也就是orcad原理图中的元件的库的名字。
这各part type在pads2007和pads2005sp2中识别的结果不一样。所以在2005sp2做出的图不能在2007打开。
要从orcad输出asc进行eco的方式修改设计也需要pads的库,不过part type是orcad原理图中元件的pcb footprint名字。

可以如下解释:
常规的方式:pads logic对pads layout:由于pads的库管理是part type对应CAE 和DECAL
(虽然可以一对多,但是对于每一个例化的元件,其关系是唯一的,即一一对应)。所以相互之间的映射就可以用pary type来识别。
而orcad对pads layout:由于pads layout用的是part type对应,而orcad没有pads的库,要能映射,必须将其pcb footprint的名字
取成pads中的part type。
当可以用pads logic打开orcad原理图后,由于orcad也是有库的,于是pads logic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将元件的属性,即其在orcad库中的名字识别为part type,
而对于只有一个gate的元件,就将其gata 名字(也就是CAE)默认和part type相同,对于有多个gate的元件将会按照designator和part reference
识别出不同的gate名。

由于pads logic不允许同一网络有多个网络名,而orcad caprute cis 允许同一网络有多个别名,故pads logci在打开dsn文件时对其网络名的识别会有问题。他会将 同一张sheet中连接在一起的多个网络别名只用其中一种来表示,其余别名全部丢失。如果其他sheet页中还有该网络,那一页的网络名将是这些网络别名中的另一个。而在由dsn打开的logic文件中,这些幸存的网络别名间竟不是同一个网络(因为人家是以名称识别的),与layout对应时所有网络别名中也只有1个可以与layout中的网络名对应,其余全部丢失。不过由于是从orcad直接生成网表画出pcb,这些网络别名在pcb上实际是连在一起的,即pcb不会有问题。

我不用PADS logic 这是我替LZ转载的,应该能让LZ明白是为什么

网友C:
type@decal     .看元件库分。

不过你是用ORCAD 画的原理图,就直接用ORCAD的 ASC网表就好了。转换有问题。
只能转换来同步布局,不建议用转换的来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