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tbench中有的语句为什么不执行

楼主(2009-03-12):
代码如下:
其中clk和从in.txt读入的数据都是对的,从modelsim上都可以看出来,就是中间一段的process中GPS_PULSE和aclr没有执行,从波形上看一直是高‘1’。不知道怎么回事,编译没有错误
LIBRARY ieee;
--use ieee.numeric_std.all;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textio.all;
library std;
USE STD.TEXTIO.ALL;
ENTITY pncodesearch_vhd_tst IS
END pncodesearch_vhd_tst;
ARCHITECTURE pncodesearch_arch OF pncodesearch_vhd_tst IS
-- constants
constant ClockPeriod : TIME := 40 ns;
-- signals
--type LINE is access integer;
SIGNAL aclr : STD_LOGIC;
SIGNAL acq :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IGNAL catched : STD_LOGIC;
SIGNAL clk : STD_LOGIC;
SIGNAL d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dout : STD_LOGIC_VECTOR(35 DOWNTO 0);
SIGNAL GPS_PULSE : STD_LOGIC;
SIGNAL matched : STD_LOGIC;
SIGNAL pnoffset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COMPONENT pncodesearch
    PORT (
    aclr : IN STD_LOGIC;
    acq : 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catched : OUT STD_LOGIC;
    clk : IN STD_LOGIC;
    d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d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35 DOWNTO 0);
    GPS_PULSE : IN STD_LOGIC;
    matched : OUT STD_LOGIC;
    pnoffset : 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END COMPONENT;
BEGIN
    i1 : pncodesearch
    PORT MAP (
-- list connections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
    aclr => aclr,
    acq => acq,
    catched => catched,
    clk => clk,
    d => d,
    dout => dout,
    GPS_PULSE => GPS_PULSE,
    matched => matched,
    pnoffset => pnoffset
    );

--clk <= not clk after ClockPeriod / 2;
 clkgen: process
begin
    wait for (ClockPeriod / 2);
    clk <= '1';
    wait for (ClockPeriod / 2);
    clk <= '0';
    end process;

init :process
-- variable declarations
begin
      GPS_PULSE <= '1';
      aclr <= '1';
      wait for 40 ns;
      GPS_PULSE <= '0';
      aclr <= '0';
end process ;      -- code that executes only once

always : PROCESS
-- optional sensitivity list
-- (        )
-- variable declarations
    FILE inputfile: TEXT  open read_mode  is "D:\altera\temp\pncodesearch_4\simulation\modelsim\in.txt";
    VARIABLE l: LINE;
    VARIABLE r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variable  good_number : boolean;

BEGIN
     while not endfile(inputfile)loop
     wait until clk'event and clk='1';
     readline(inputfile,l);
     read(l,r);
     d<=r;

     end loop;
        -- code executes for every event on sensitivity list
--WAIT;
END PROCESS;
--output : PROCESS
--   FILE RESULT_file: TEXT open write_mode is "out.txt";
--   VARIABLE l: LINE;
--   VARIABLE r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   WAIT UNTIL ready='1';

--END PROCESS output;
END pncodesearch_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