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显示怎么改善?

楼主(2009-03-13):
/*显示一个字符串此串字符有可能超过16个但都在32个之内
同时有几个字符串
uchar str3[]="The AAAAAAAA value is :";
uchar str5[]="The current bbbbbbbb is :";*/
void writstring(uchar string[])
{
    uchar i;
    init();
    possit(0x00);
    i=0;
    while((string!='\0')||(i<=16))
        {
            write_dat(string);
            i++;
        }
    possit(0x40);
    while((string!='\0')||(i<=32))
        {
            write_dat(string);
            i++;
        }

}
主程序
main()
{
    writstring(str3);
    while(1);

}
显示结果是
The AAAAAAAA val
The current bbbb
其实我只想显示 The AAAAAAAA value is :

楼主:
沉了

问题其实就是:要显示一个不定长度的字符串,1602一行显示不了,要两行显示
比如我定义了两个字符数组
str1[]="the aaaaaaa bbbbbbb is :
str2[]="the cccccccdddddddd is not :"
我用上面的程序 writstring(str1);
后显示结果却是
the aaaaaaa bbbb
bbb is :the cccc
我只想让它显示
the aaaaaaa bbbb
bbb is :
还请各位高人不惜赐教,谢谢!!!

网友A:
是与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