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s中的错误,

楼主(2007-10-19):
Error:C2312E:storage class 'typedef' not permitted in context <formal parameter type declaration> - ignored stdlib.h line 38
双击,进入stalib.h中,line 38为typedef那行。
#if defined(__cplusplus) || !defined(__STRICT_ANSI__)
 /* unconditional in C++ and non-strict C for consistency of debug info */
  typedef unsigned int size_t;
#elif !defined(__size_t)
  ......
#endif

网上也有人遇到相同的问题,但没有指明解决方法?哪位遇到过么?

网友A:
size_t这个类型可能已经在什么地方定义过了

楼主:
但很奇怪,size_t命名就是ads提供的li

但很奇怪,size_t命名就是ads提供的lib中的,和我的程序有什么关系么?

网友B:
没遇见过,帮顶

楼主:
很恼火啊,所以资料都翻遍了都找不到方法。

网友C:
楼主不要着急,可能是其它地方的错误引起.你把前因后果都说

大伙能否帮您分析和判断

网友D:
the type size_t is defined as unsigned int

Arrays and pointers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pply to all pointers to objects in C and C++, except pointers to members:

the type size_t is defined as unsigned int

明白了么?

网友D:
其实好多问题不要急

按下心来,这个说明就是在ads的 online book 中。

楼主:
多谢各位 了!

多谢各位了!

因为提示出错的地方是ads的编译器使用的stdlib.h,所以我也不好去改动。

很奇怪的是,我重新建立了一个工程。把以前有问题的工程一个文件一个文件的copy过去,后来编译的时候,居然没有这个问题了。

现在没有时间去深究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