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周工你好

楼主(2007-10-19):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ORG 8000H
    LJMP MAIN
    ORG 8003H
    LJMP LP
    ORG 8100H
MAIN:
    MOV DPTR,#0FE00H
    MOV A,#0
    MOVX @DPTR,A
    MOV A,#80H
    MOVX @DPTR,A
    MOV 30H,A
    MOV R0,#50H
    MOV R1,#1
    MOV IE,#81H
L1: MOV A,30H
    CLR 10H
    MOVX @DPTR,A
APD:JB 10H,AP2
    SJMP APD
AP2:DJNZ R1,L1
    CLR EA
    END
LP: CLR P1.1
    MOVX A,@DPTR
    MOV @R0,A
    INC R0
    INC 30H
    SETB P1.1
    NOP
    MOVX A,@DPTR
    MOV @R0,A
    INC R0
    SETB 10H
    RETI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huibian.asm...

huibian.asm(4):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huibian.asm(24): warning A73: TEXT FOUND BEYOND END STATEMENT - IGNORED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符号没有定义。。。

网友B:
你的end写在中间了,而中断服务程序放在了end后面

end位置用sjmp $
把end放最后就可以了

楼主:
谢楼上的

   多谢指教,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