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HDL中,第二个进程使用第一个进程中变量问题?求教

楼主(2007-10-21):
以下是一个计数器程序,C7,..C0为变量,第二个进程中把该计数好值在时钟锁存脉冲STROBE下,锁存到Q7..Q0中,

程序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orna is
    port(clr,clk,door:in std_logic;
            strobe:in std_logic;
           q7,q6,q5,q4,q3,q2,q1,q0: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end corna;

architecture behav of corna is
begin
    process(door,clk)
        variable c0,c1,c2,c3,c4,c5,c6,c7: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door='1' and clr='0' then            --door=1,clr='0'计数
            if c0<"1001" then       --c0<9,加1计数
                c0:=c0+1;
            else
                c0:="0000";
                if c1<"1001" then   --c1<9,加1计数
                c1:=c1+1;

                else
                    c1:="0000";
                    if c2<"1001" then   --c2<9,加1计数
                    c2:=c2+1;

                    else
                        c2:="0000";
                        if c3<"1001" then   --c3<9,加1计数
                        c3:=c3+1;

                        else
                            c3:="0000";
                            if c4<"1001" then   --c4<9,加1计数
                            c4:=c4+1;

                            else
                                c4:="0000";
                                if c5<"1001" then   --c5<9,加1计数
                                c5:=c5+1;

                                else
                                    c5:="0000";
                                    if c6<"1001" then   --c6<9,加1计数
                                    c6:=c6+1;
                                    else
                                        c6:="0000";
                                        if c7<"1001" then   --c7<9,加1计数
                                        c7:=c7+1;
                                        else
                                        c7:="0000";
                                        --alm<='1';            --超量程报警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lse                      ---clr='1',清0
         c7:="0000";
        c6:="0000";
        c5:="0000";
        c4:="0000";
        c3:="0000";
        c2:="0000";
        c1:="0000";
        c0:="000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strobe,c7,c6,c5,c4,c3,c2,c1,c0)
begin
        if strobe'event and strobe='1' then
        q7<=c7;
        q6<=c6;
        q5<=c5;
        q4<=c4;
        q3<=c3;
        q2<=c2;
        q1<=c1;
        q0<=c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

错误如下:identifier"c7" has not been declared....
如何定义C7...C0?
谢谢

网友A:
变量的定义只在本进程内有效

想要在另一个进程中使用的话  必须要定义相应的信号来把变量的值带出进程

楼主:
谢谢二楼,风中的舞者

网友B:
变量的生命期只在定义它的进程可见!!!

网友C:
多进程之间的传递

多进程之间的传递只有用信号连接,而且你对IF 的嵌套好象不是很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