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这句语言什么意思?请教!

楼主(2009-03-19):
assign noutregcs[3] = noutreg | (EbcAddr[21:23] == 3'h3)

谢谢指教!

网友A(2009-04-20):
补下数电的课吧

3位比较器的输出 和 noutreg 做OR运算,然后接到noutregcs[3]

网友B:
分解如下:

a=EbcAddr[21:23];
b=noutreg;
c=(a == 3'h3)?;
d=noutregcs[3];

这样:

d=b|c;
当a=11时,c=1;

因此:
当EbcAddr的第21、22、23跟地址线为高时,或者noutreg为高时,noutregcs的第3位置高!

网友C:
我也有些看不懂啊

网友D:
我也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