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Flash下载问题,求助!

楼主(2009-03-22):
用H-Flash下载程序到NOR中,在点击check后出现can't download driver to
special address,点击确定后,只能显示ARM920T的ID,Flash是error,不知道是哪里不对,请教各位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可能你把FLASH里面有些信息给擦掉听,设置初始化脚本.21有很多相关帖子都有.祝你早日解决...

网友B:
需要初始化SDRAM滴

需要初始化SDRAM滴,具体参数如何设定,就要看硬件设计和DATASHEET了,方法之一是用AXD中COMMAND CONSOLE 中输入诸如SETMEM命令设定寄存器

网友C:
ram地址可能设置错了

如果是LPC2200
ram 0x40000000(内部ram)
如果用的外部ram 可能是0x81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