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MAXPLUS2出现ERRO,弄了一天了,急!

楼主(2007-10-27):
照书上的一个例子原封不动的敲了上去,愣是编译不过去,请大家帮忙看看哪的问题。提示:error:current license file support does not include the 'vhdl design entry'application or feature.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fredevider Is
PORT (Clock:IN Std_Logic;
      Clkout:OUT Std_Logic );
END fredevider;

ARCHITECTURE Behavior OF fredevider IS
SIGNAL Clk:Std_Logic;
BEGIN
  PROCESS(Clock)
  BEGIN
  IF rising_edge(Clock) THEN
    Clk<=NOT Clk;
    END IF;
  END PROCESS;
  Clkout<=Clk;
END Behavior;

网友A:
似乎是软件还没有注册吧

网友B:
嗯,LZ不看提示

网友C:
没有设置授权文件!!!

网友D:
谢谢LS各位,授权文件在哪?

俺就是不明白,没授权为啥俺的MAXPLUS2能打开啊,而且打开后没提示,而在编译时才警告,而一般的软件都是打开后就提示注册之类的信息。
授权已经搞定但是还有别的错误,看来MAXPLUS2用起来还是比较麻烦,关键是E文的专业词汇多看不懂,得多翻词典了。

网友C:
回复LZ

没有授权也能打开MAXPLUS2,只能做简单操作,不能编译.vhd文件。

网友E:
!

6楼正解

网友F:
还是直接改quartusII吧,

MAXPLUS2可以直接放弃了,没必要用它。

网友G:
RE

找授权文件.我上传了LIECE.在MAX主界面选OPTIONS菜单,进入LECENSE SETUP,打开上传的文件

网友D:
谢谢LS,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