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问题,请三位斑竹解答下吧

楼主(2009-03-25):
[root@localhost leds]# make

/usr/local/arm/release-3.4.3/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O2 -c -I/armsys2410/linux-2.6.15/kernel/leds/ leds.c

In file included from /usr/local/arm/release-3.4.3/bin/../arm-none-linux-gnueabi/libc/usr/include/asm/page.h:27,

                 from /usr/local/arm/release-3.4.3/bin/../arm-none-linux-gnueabi/libc/usr/include/asm/cpu-single.h:33,

                 from /usr/local/arm/release-3.4.3/bin/../arm-none-linux-gnueabi/libc/usr/include/asm/proc-fns.h:154,

                 from /usr/local/arm/release-3.4.3/bin/../arm-none-linux-gnueabi/libc/usr/include/asm/system.h:94,

                 from /usr/local/arm/release-3.4.3/bin/../arm-none-linux-gnueabi/libc/usr/include/asm/bitops.h:22,

                 from /usr/local/arm/release-3.4.3/bin/../arm-none-linux-gnueabi/libc/usr/include/linux/bitops.h:77,

                 from /usr/local/arm/release-3.4.3/bin/../arm-none-linux-gnueabi/libc/usr/include/linux/thread_info.h:20,

                 from /usr/local/arm/release-3.4.3/bin/../arm-none-linux-gnueabi/libc/usr/include/linux/spinlock.h:12,

                 from /usr/local/arm/release-3.4.3/bin/../arm-none-linux-gnueabi/libc/usr/include/linux/capability.h:45,

                 from /usr/local/arm/release-3.4.3/bin/../arm-none-linux-gnueabi/libc/usr/include/linux/sched.h:7,

                 from /usr/local/arm/release-3.4.3/bin/../arm-none-linux-gnueabi/libc/usr/include/linux/module.h:10,

                 from leds.c:7:

/usr/local/arm/release-3.4.3/bin/../arm-none-linux-gnueabi/libc/usr/include/asm/glue.h:111:2: #error Unknown data abort handler type

In file included from /usr/local/arm/release-3.4.3/bin/../arm-none-linux-gnueabi/libc/usr/include/asm/cpu-single.h:33,

                 from /usr/local/arm/release-3.4.3/bin/../arm-none-linux-gnueabi/libc/usr/include/asm/proc-fns.h:154,

                 from /usr/local/arm/release-3.4.3/bin/../arm-none-linux-gnueabi/libc/usr/include/asm/system.h:94,

                 from /usr/local/arm/release-3.4.3/bin/../arm-none-linux-gnueabi/libc/usr/include/asm/bitops.h:22,

                 from /usr/local/arm/release-3.4.3/bin/../arm-none-linux-gnueabi/libc/usr/include/linux/bitops.h:77,

                 from /usr/local/arm/release-3.4.3/bin/../arm-none-linux-gnueabi/libc/usr/include/linux/thread_info.h:20,

                 from /usr/local/arm/release-3.4.3/bin/../arm-none-linux-gnueabi/libc/usr/include/linux/spinlock.h:12,

                 from /usr/local/arm/release-3.4.3/bin/../arm-none-linux-gnueabi/libc/usr/include/linux/capability.h:45,

                 from /usr/local/arm/release-3.4.3/bin/../arm-none-linux-gnueabi/libc/usr/include/linux/sched.h:7,

                 from /usr/local/arm/release-3.4.3/bin/../arm-none-linux-gnueabi/libc/usr/include/linux/module.h:10,

                 from leds.c:7:

/usr/local/arm/release-3.4.3/bin/../arm-none-linux-gnueabi/libc/usr/include/asm/page.h:92:2: #error Unknown user operations model

leds.c:12:43: asm-arm/arch-s3c2410/hardware.h: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leds.c:16: error: `GPIO_B7' undeclared here (not in a function)

leds.c:16: error: initializer element is not constant

leds.c:16: error: (near initialization for `led_table[0]')

leds.c:16: error: `GPIO_B8' undeclared here (not in a function)

leds.c:16: error: initializer element is not constant

leds.c:16: error: (near initialization for `led_table[1]')

leds.c:16: error: `GPIO_B9' undeclared here (not in a function)

leds.c:16: error: initializer element is not constant

leds.c:16: error: (near initialization for `led_table[2]')

leds.c:16: error: `GPIO_B10' undeclared here (not in a function)

leds.c:16: error: initializer element is not constant

leds.c:16: error: (near initialization for `led_table[3]')

leds.c: In function `leds_init':

leds.c:46: error: `GPIO_PULLUP_EN'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leds.c:46: error: (Each undeclared identifier is reported only once

leds.c:46: error: for each function it appears in.)

leds.c:46: error: `GPIO_MODE_OUT'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make: *** [leds] Error 1

我用的是2.6内核,编译器是3.4.3的gcc。出现的是什么问题,恳请各位斑竹,强人告之,谢谢!!

网友A:
asm-arm/arch-s3c2410/hardware.h: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这个文件有没有哦?

还有看看是不是路径错了

leds.c中的包含路径是不是搞错了

错误不是报的很明白么?!

网友B:
这种错误太明显了 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