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18B20温度检测并显示程序调试...

楼主(2009-03-25):
#include <reg52.h>        // 引用标准库的头文件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imer1_H 0x06
#define Timer1_L 0x06

uchar code Table[]="I have a dream!";
uchar code Table_1[]="I'm not alone!";
sbit RS=P2^0;            //data\command =H\L
sbit RW=P2^1;            //read/write=H/L
sbit EN=P2^2;            //LCD使能信号
sbit DQ = P3^5;            // 数据通信线DQ
bit Conver_flag;
/************************Delay function************************/
void Delay(uint count)   // Delay 1ms  11.0592MHz
{
    uint i;
    while(count--)
    {
        for (i=0;i<125;i++)
            {}
    }
}
/**************************LCD function****************************/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Delay(5);
    EN=1;
    RS=0;
    RW=0;
    P0=COM;
    Delay(5)
    EN=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Delay(5);
    EN=1;
    RS=1;
    RW=0;
    P0=DAT;
    EN=0;
    EN=0;
    EN=1;
    Delay(5);
}
void Init_Lcd()            //初始化LCD
{
   uchar i;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f);     //恢复显示模式:显示器开、光标开、闪烁开。
   Write_Com(0x07);
   Write_Com(0x80);
    for(i=0;i<15;i++)
    {
        Write_Dat(Table[i++]);
    }
   Write_Com(0x40);
     for(i=0;i<15;i++)
    {
        Write_Dat(Table_1[i++]);
    }

}
void Show_One_Char(uchar show_dat)        //把1个字符显示到当前光标处
{
    switch(show_dat)
        {
        case ' ': Write_Dat(0x20);break;
        case '!': Write_Dat(0x21);break;
        case '"': Write_Dat(0x22);break;
        case '#': Write_Dat(0x23);break;
        case '$': Write_Dat(0x24);break;
        case '%': Write_Dat(0x25);break;
        case '&': Write_Dat(0x26);break;
        case '>': Write_Dat(0x27);break;
        case '(': Write_Dat(0x28);break;
        case ')': Write_Dat(0x29);break;
        case '*': Write_Dat(0x2A);break;
        case '+': Write_Dat(0x2B);break;
        case '-': Write_Dat(0x2D);break;
        case '.': Write_Dat(0x2E);break;
        case '/': Write_Dat(0x2F);break;
        case '=': Write_Dat(0x3D);break;
        case '<': Write_Dat(0x3E);break;
        case '?': Write_Dat(0x3F);break;
        case '^': Write_Dat(0x5E);break;
        case ':': Write_Dat(0x3A);break;

        case '0': Write_Dat(0x30);break;
        case '1': Write_Dat(0x31);break;
        case '2': Write_Dat(0x32);break;
        case '3': Write_Dat(0x33);break;
        case '4': Write_Dat(0x34);break;
        case '5': Write_Dat(0x35);break;
        case '6': Write_Dat(0x36);break;
        case '7': Write_Dat(0x37);break;
        case '8': Write_Dat(0x38);break;
        case '9': Write_Dat(0x39);break;

        case 'A': Write_Dat(0x41);break;
        case 'B': Write_Dat(0x42);break;
        case 'C': Write_Dat(0x43);break;
        case 'D': Write_Dat(0x44);break;
        case 'E': Write_Dat(0x45);break;
        case 'F': Write_Dat(0x46);break;
        case 'G': Write_Dat(0x47);break;
        case 'H': Write_Dat(0x48);break;
        case 'I': Write_Dat(0x49);break;
        case 'J': Write_Dat(0x4A);break;
        case 'K': Write_Dat(0x4B);break;
        case 'L': Write_Dat(0x4C);break;
        case 'M': Write_Dat(0x4D);break;
        case 'N': Write_Dat(0x4E);break;
        case 'O': Write_Dat(0x4F);break;
        case 'P': Write_Dat(0x50);break;
        case 'Q': Write_Dat(0x51);break;
        case 'R': Write_Dat(0x52);break;
        case 'S': Write_Dat(0x53);break;
        case 'T': Write_Dat(0x54);break;
        case 'U': Write_Dat(0x55);break;
        case 'V': Write_Dat(0x56);break;
        case 'W': Write_Dat(0x57);break;
        case 'X': Write_Dat(0x58);break;
        case 'Y': Write_Dat(0x59);break;
        case 'Z': Write_Dat(0x5A);break;

        case 'a': Write_Dat(0x61);break;
        case 'b': Write_Dat(0x62);break;
        case 'c': Write_Dat(0x63);break;
        case 'd': Write_Dat(0x64);break;
        case 'e': Write_Dat(0x65);break;
        case 'f': Write_Dat(0x66);break;
        case 'g': Write_Dat(0x67);break;
        case 'h': Write_Dat(0x68);break;
        case 'i': Write_Dat(0x69);break;
        case 'j': Write_Dat(0x6A);break;
        case 'k': Write_Dat(0x6B);break;
        case 'l': Write_Dat(0x6C);break;
        case 'm': Write_Dat(0x6D);break;
        case 'n': Write_Dat(0x6E);break;
        case 'o': Write_Dat(0x6F);break;
        case 'p': Write_Dat(0x70);break;
        case 'q': Write_Dat(0x71);break;
        case 'r': Write_Dat(0x72);break;
        case 's': Write_Dat(0x73);break;
        case 't': Write_Dat(0x74);break;
        case 'u': Write_Dat(0x75);break;
        case 'v': Write_Dat(0x76);break;
        case 'w': Write_Dat(0x77);break;
        case 'x': Write_Dat(0x78);break;
        case 'y': Write_Dat(0x79);break;
        case 'z': Write_Dat(0x7A);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Show_Char(uchar Char[])        // 把1个字符串显示到当前光标处
{
    uchar Count;
    for(Count=0;;Count++)
        {
        Show_One_Char(Char[Count]);
        if(Char[Count+1]=='\0')
            break;
        }
}

/*********************DS18B20***function*************************/

void Reset_Tx(void)            //reset
{
    uint i;
    DQ=0;
    i=105;
    while(i--);                //approx 900us
    DQ=1;
    i=4;
    while(i--) ;
}
void Wait_Rx(void)            //Wait for Rx
{
    uint i;
    while(DQ);                //DQ=1,then circulation
    while(~DQ);                //DQ=0, detected the Rx
    i=4;
    while(i--);
}
bit Rd_Bit(void)            //read one bit
{
    uint i;
    bit dat;
    DQ=0; i++;
    DQ=1; i++;i++;            // 延时15us以上,读时隙下降沿后15us,DS18B20输出数据才有效
    dat=DQ;
    i=8;
    while(i--);
    return(dat);
}
uchar Rd_Byte(void)            //read one byte
{
    uchar i,j,dat;
    dat=0;
    for(i=8;i>=1;i--)
    {
        j=Rd_Bit();
        dat=(j<<7)|(dat>>1);
    }
    return(dat);
}
void Wt_Byte(uchar dat)        //write one byte
{    uint i;
    uchar j;
    bit temp;
    for(j=8;j>=1;j--)
    {
        temp=dat&0x01;
        dat=dat>>1;
         if(temp)            //write 1
        {
            DQ=0;
            i++;i++;        // 延时,使得15us以内拉高
            DQ=1;
            i=8;while(i--);    // 整个写1时隙不低于60us
        }
        else                //write 0
        {
            DQ=0;
            i=8;while(i--);    // 保持低在60us到120us之间
            DQ=1;i++;i++;
        }
    }
}
bit Convert_T(void)        //convert T
{
    Reset_Tx();
    Wait_Rx();
    Delay(1);
    Wt_Byte(0xcc);            //skip rom
    Wt_Byte(0x44);            //convert
    return(1);
}
uchar Rd_T(void)            //read T
{
    uchar i,j,x,y,z;
    Reset_Tx();
    Wait_Rx();
    Delay(1);
    Wt_Byte(0xcc);        //skip rom
    Wt_Byte(0xbe);        //read scratchpad
    i=Rd_Byte();        //LSB
    j=Rd_Byte();         //MSB
    x=i>>4;
    y=j<<4;
    z=x|y;
    return(z);
}

/******************************main**************************************/
void main(void)
{
    uchar t_last;
    Delay(1);
    TMOD=0x21;
    TH1=Timer1_H;
    TL1=Timer1_L;
    ET1=1;                                //开TIMER1中断
    TR1=1;                                //启动
    EA=1;                                //开总中断

    while(1)
    {
        Init_Lcd();
        Convert_T();
        if(Convert_T())
            {
                 Conver_flag=0;
                 TH0=55536/256;             //开TIMER0
                 TL0=55536%256;
                 TR0=1;
                 EA=1;
            }
        if(Conver_flag)
            {
                Conver_flag=0;
                t_last=Rd_T();

                Show_Char("t_last");
                Delay(1000);                    //Delay 1s
            }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T0用于定时1s时间
{
    uint Timer0_count;
    Timer0_count++;
    TR0=0;
    if(Timer0_count==0)
        {
            Timer0_count=0;
            Convert_T();
            Conver_flag=1;
        }
             TH0=55536/256;             //开TIMER0
             TL0=55536%256;
             TR0=1;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
    uchar t_last;
    TR1=0;
    EA=0;
    if(Conver_flag)
    {
        t_last=Rd_T();
        Show_Char("t_last");
        Delay(1000);                    //Delay 1s
    }
    TH1=Timer1_H;
    TL1=Timer1_L;
    EA=1;                                //开总中断
    ET1=1;                                //开TIMER1中断
    TR1=1;                                //启动
}

我是个初学者,在用proteus仿真的时候,LCD不显示,而且没有进中断.看了好久没有头绪,不知道是否要用中断去显示,问题出在哪呢?哪位仁兄指点一下!
非常感激!

网友A:
你真的好勤快啊... 偶滴诜

switch(show_dat)
        {
        case ' ': Write_Dat(0x20);break;
        case '!': Write_Dat(0x21);break;
        case '"': Write_Dat(0x22);break;
        case '#': Write_Dat(0x23);break;
        case '$': Write_Dat(0x24);break;
        case '%': Write_Dat(0x25);break;
        case '&': Write_Dat(0x26);break;
        case '>': Write_Dat(0x27);break;
        case '(': Write_Dat(0x28);break;
        case ')': Write_Dat(0x29);break;
        case '*': Write_Dat(0x2A);break;
        case '+': Write_Dat(0x2B);break;
        case '-': Write_Dat(0x2D);break;
        case '.': Write_Dat(0x2E);break;
        case '/': Write_Dat(0x2F);break;
        case '=': Write_Dat(0x3D);break;
        case '<': Write_Dat(0x3E);break;
        case '?': Write_Dat(0x3F);break;
        case '^': Write_Dat(0x5E);break;
        case ':': Write_Dat(0x3A);break;

        case '0': Write_Dat(0x30);break;
        case '1': Write_Dat(0x31);break;
        case '2': Write_Dat(0x32);break;
        case '3': Write_Dat(0x33);break;
        case '4': Write_Dat(0x34);break;
        case '5': Write_Dat(0x35);break;
        case '6': Write_Dat(0x36);break;
        case '7': Write_Dat(0x37);break;
        case '8': Write_Dat(0x38);break;
        case '9': Write_Dat(0x39);break;

        case 'A': Write_Dat(0x41);break;
        case 'B': Write_Dat(0x42);break;
        case 'C': Write_Dat(0x43);break;
        case 'D': Write_Dat(0x44);break;
        case 'E': Write_Dat(0x45);break;
        case 'F': Write_Dat(0x46);break;
        case 'G': Write_Dat(0x47);break;
        case 'H': Write_Dat(0x48);break;
        case 'I': Write_Dat(0x49);break;
        case 'J': Write_Dat(0x4A);break;
        case 'K': Write_Dat(0x4B);break;
        case 'L': Write_Dat(0x4C);break;
        case 'M': Write_Dat(0x4D);break;
        case 'N': Write_Dat(0x4E);break;
        case 'O': Write_Dat(0x4F);break;
        case 'P': Write_Dat(0x50);break;
        case 'Q': Write_Dat(0x51);break;
        case 'R': Write_Dat(0x52);break;
        case 'S': Write_Dat(0x53);break;
        case 'T': Write_Dat(0x54);break;
        case 'U': Write_Dat(0x55);break;
        case 'V': Write_Dat(0x56);break;
        case 'W': Write_Dat(0x57);break;
        case 'X': Write_Dat(0x58);break;
        case 'Y': Write_Dat(0x59);break;
        case 'Z': Write_Dat(0x5A);break;

        case 'a': Write_Dat(0x61);break;
        case 'b': Write_Dat(0x62);break;
        case 'c': Write_Dat(0x63);break;
        case 'd': Write_Dat(0x64);break;
        case 'e': Write_Dat(0x65);break;
        case 'f': Write_Dat(0x66);break;
        case 'g': Write_Dat(0x67);break;
        case 'h': Write_Dat(0x68);break;
        case 'i': Write_Dat(0x69);break;
        case 'j': Write_Dat(0x6A);break;
        case 'k': Write_Dat(0x6B);break;
        case 'l': Write_Dat(0x6C);break;
        case 'm': Write_Dat(0x6D);break;
        case 'n': Write_Dat(0x6E);break;
        case 'o': Write_Dat(0x6F);break;
        case 'p': Write_Dat(0x70);break;
        case 'q': Write_Dat(0x71);break;
        case 'r': Write_Dat(0x72);break;
        case 's': Write_Dat(0x73);break;
        case 't': Write_Dat(0x74);break;
        case 'u': Write_Dat(0x75);break;
        case 'v': Write_Dat(0x76);break;
        case 'w': Write_Dat(0x77);break;
        case 'x': Write_Dat(0x78);break;
        case 'y': Write_Dat(0x79);break;
        case 'z': Write_Dat(0x7A);break;

网友B:
switch(show_dat) 很好很强大~!

网友C:
switch(show_dat)做成数组检索,然后调用不好吗?

const unsigned char showData[] = {....};//初始化
const unsigned char hexData[] = {.....};

for(i = 0; i < MAX_NUM; i++)
{
    if(show_dat == showData)
      break;
}

if(i != MAX_NUM)
Write_Dat(hexData);

比写一大堆case,要简单

网友C:
楼主要学会调试程序

楼主要学会调试程序:

1.发存在脉冲,ds18B20应答了没有?

2.如果应答,仔细检查数据收发的延时是否符合要求?

3.仔细核对时序是否符合技术手册

4.所谓的高手解决问题无非是这几步,楼主做了没有?

网友D:
我汗写这么多case……直接可以进去的啊……服了楼主了

void Show_One_Char(uchar show_dat)        //把1个字符显示到当前光标处
{
 Write_Dat(show_dat);  //直接这样写进去就行啊,你那个字符的ASCII码就是你后面要写的
}

你的代码就成了

case 1: Write(1);break;
case 2: Write(2);break;

这又何必呢?直接把前面的数字写进去不就得了。看来楼主是没搞清楚字符的ASCII码。

可以参看俺的例子,也是在1602上显示的。
http://blog.21ic.com/user1/2198/archives/2008/48326.html

网友E:
是在是晕,很少看见此方法~~~

网友F:
case 很牛!

case 很牛!

网友A:
雷翻n多人啊

网友G:
楼上的几位大侠不要再雷了

楼上的几位大侠不要再楼了,新手都有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呀,我们应该真心帮助才是,说出好方 法的同时不要带有惊讶,嘲笑的态度呀。

想想自已刚接触单片机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呢!

如果做程序不多,碰到DS18B20对时序要求这么严格的接口还真是不好弄呢。

楼主还是看着数据手册一点点调吧,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你每个脉冲波形的时间长度是否符合手册中的要求,因为它是单线传输,时序极其严格的。

不象同步传输那样好做,楼主静下心来慢慢查,一定会有结果的。

网友C:
楼主初学,大家就不要过多纠缠case了

楼主初学,大家就不要过多纠缠case了.

我觉得,初学重要的是学会,看手册,调试.

如果看了手册,也调试过程序,依然不能解决问题,

问的问题一定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

而不是想有一位网友说得,把大家当仿真器用.

网友B:
不过这样写一堆case,编译器会不会优化掉?

网友H:
好象case '0'=0x30

网友I:
'0'本来就是0x30

哪个switch确实是... 吃多了。

Write_Dat(show_dat);即可,最多先判断下数值范围

网友J:
case!!!

如果还有更多的话,lz就有的辛苦了呀!!

网友K:
呵呵

这么长的程序建议楼主单步调试,把问题范围逐步锁定在一个小模块里。不然这么多光用看的很难看出问题的。
我就是这么做的,呵呵,虽然我是只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