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 ARM下,使用Ulink2调试STM32遇到奇怪问题!

楼主(2007-10-29):
使用Ulink2调试STM32F101,目标板是自己做的板,JTAG接口部分参照Keil官方评估板的JTAG电路,现在发现使用Ulink2下载程序时,老是提示“Flash TimeOut。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通常要点击几下,才能成功下载程序。
另外,无法使用Ulink2进行调试,只要一进入Deebug环境,就提示Can't Ascess Memory,程序无法运行。
请使用过Ulink2调试STM32芯片的兄弟指点一下。
注:俺Keil是3.11版本,使用Keil安装目录下的STM例程也是一样。

网友A:
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除非片子和JTAG口有问题

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除非片子和JTAG口有问题.你可以多焊两块测试.另外安装Keil MDK后,在目录\Keil\ARM\Hlp\下有用户手册mcbstm32.chm,比较一下JTAG电路是否对了.

楼主:
重新焊了一块板,问题依旧。

JTAG是与Keil的官方评估板一样的。
现在问题是:只要我手动复位STM32后,再次使用Ulink2下载程序就会出现如前面所说的现象。“Flash TimeOut。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通常要点击几下,才能成功下载程序。在Keil的烧录程序选项里,选择烧录完毕自动“Reset and Run”,是没效的,必须手动复位芯片才能运行程序。

另外,依然无法使用Ulink2进行调试,只要一进入Deebug环境,就提示Can't Access Memory,程序无法运行。

晕了,哪里出问题了?俺的Ulink2应该是好的,因为用它调试STR912,是完全没问题的。

楼主:
把帖子顶上去!

网友B(2013-03-26):
应该是JTAG口的复位线没对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