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verilog编写密码锁程序

楼主(2009-03-26):
编写一个密码锁的程序,自己编写了一个,在ISE软件里运行正确,可是在实验板上无法显示.综合,四位按键输入,初始密码是123,3次输入错误后就报警,有退格,确认按键,请教一下,程序如下:
module lock(rst,clk,cmd,cancel,enter,pass,alarm);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3:0]cmd;
 input cancel,enter;
 output pass;
 output alarm;
 reg pass,alarm;
 reg [2:0]d;
 reg [8:0]password;
 reg [2:0]count;
 reg [2:0]state;
 parameter PASSWORD='d123;
 parameter st0=0,st1=1,st2=2,st3=3,st4=4;
always @(cmd)
  begin
     case(cmd)
   4'b0111:d<=1;
   4'b1011:d<=2;
   4'b1101:d<=3;
   4'b1110:d<=4;
 default:d<=0;
   endcase
 end
always @(posedge clk)
 if(!rst)
 begin
   pass<=0;
   alarm<=0;
   password<=0;
   count<=0;
 end
else
   case(state)
 st0:begin
      pass<=0;
      alarm<=0;
      password[8:6]<=d;
      state<=st1;
     end
 st1:if(!cancel)
       begin
      password<=0;
      state<=st0;
       end
     else
    begin
      password[5:3]<=d;
      pass<=0;
      alarm<=0;
      state<=st2;
    end
 st2:if(!cancel)
    begin
     state<=st1;
end
     else
    begin
     password[2:0]<=d;
     pass<=0;
     alarm<=0;
     state<=st3;
    end
st3:if(!cancel)
     state<=st2;
   else
    begin
    password[2:0]<=d;
    pass<=0;
    alarm<=0;
    state<=st4;
   end
st4:if(!enter)
    if(password==PASSWORD)
      begin
      pass<=1;
      alarm<=0;
      state<=st0;
      end
   else
    count<=count+1;
    else if(count>2)
     begin
     pass<=0;
     alarm<=1;
     state<=st0;
   end
default:begin
        pass<=0;
        alarm<=0;
        state<=st0;
        end
endcase
endmodule

楼主:
高手帮我看下?

自己发现首先应该是初始密码的问题,这个比较容易,另外一个就是时钟太快,按键无法确定的问题,应怎么按键去抖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