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仿真一问题

楼主(2007-10-30):
在仿真时出现***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FFFE0004 : no 'write' permission   如何处理??

网友A:
把0xFFFE0004所在段的读写属性设置成READWRITE

楼主:
哦 那在那里可以设置啊?

我看了很多KEIL的介绍都没有讲到

网友A:
要是没有,谁还会用呢? 研究不够深入

给你个例子:
MAP  0x00000000,0x001FFFFF     READ     WRITE EXEC  //norflash
MAP  0x30000000,0x309FFFFF      READ    WRITE //SDRAM
MAP  0x33F00000,0x33FFFFFF      READ    WRITE

楼主:
o 弱弱的问一句

这个是在启动代码里面改吗?

网友A:
我倒

这是keil仿真器在load .axf之后所做的初始化啊. 这是用来初始化keil提供的仿真虚拟地址空间.

跟arm boot怎么可能有关系?

楼主:
哦 谢谢指点

那我应该在那里修改仿真虚拟地址空间??

我现在的做法是利用KEIL 自带的例子  添加我的代码,就可以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