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置一下VC,英语能看懂,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

楼主(2007-10-31):
BUG, UG, se, TI, IO

To generate Program Database (PDB) debug information:

Compile with Program Database debug information, using the command-line option /Zi.

Use Microsoft's linker to link with /DEBUG /DEBUGTYPE:CV.

哪位高手能帮一下忙?

网友A:
关于调试信息的设置

VS是个IDE,调用编译器和链接器都是命令行的,这是在介绍参数使用

网友B:
命令行工具的选项

题外话:
从自己感觉,MS也有这么一个趋势了,ide能做的,命令行也可以做了--ide也只是调用了命令行.

MS擅长吸收少别人东西(MS的特点).

pb5开始,从头到尾整个项目都可以抛开ide.
windows里面的cmd命令行终端也增强不少,tab键扩展如同linux好用,bat功能类似linux的脚本...
--
自己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