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初学问题

楼主(2007-11-01):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CK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
ck是输出脚,定义成寄存器型reg ck;

网友B:
好像ck和clk信号时一样的

    不能在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对同一个信号驱动,你这里ck和clk是一样的信号吧,上升沿边高,下降沿变低,应该是一样的。只要assign ck=clk;就行了。

网友C:
肯定报错了。不能有多个驱动的,除非在一个always内

不能综合成IC,想想就明白了。会产生竞争的,虽然实际上部会,但是理论上会的。尽量用电平触发,部用边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