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的Jtag线延长的方法

楼主(2007-11-07):
    TMS470系列ARM7芯片需要远程Jtag调试,Jtag仿真器采用合众达的XDSPP,Jtag到目标板的线需要延长至3米。采用DS34LV86T和DS34LV87T把TDI、TDO、TMS、TCLK、TCLK_RET五根线差分与反差分解决Jtag线延长的问题,结果调试了近一个月而未能实现远程下载。

已经调试成功!一些经验和大家分享:

   这应该是Jtag线延长的一种通用方法,可以应用到需要延长ARM或者其他的Jtag线的一般场合。
   我总结一下自己的经验:
    1.PCB需要进行阻抗控制
    2.采用CAT3以上的电缆线,电缆线与connector也需要进行阻抗控制
    3.采用延时短的芯片
    4.采用LVDS驱动和接收芯片

具体实现方法:

   采用美国国家半导体的DS90LV047A作为差分传输驱动芯片,采用DS90LV048A作为差分传输接收芯片即可。
    TDI、TMS、TCLK信号分别从仿真器出来后经DS90LV047芯片差分为TDI+、TDI-、TMS+、TMS-、 TCLK+、TCLK-后,经过3米长电缆线,再由DS90LV048A分别反差为TDI'、TMS'、TCLK'后进入MCU;
    TCLK'信号经过DS90LV047芯片差分为TCLK'+、TCLK'-后,经过3米长电缆线,再由DS90LV048A反差为TCLK_RET后进入仿真器;
    TDO信号从MCU出来,经过DS90LV047芯片差分为TDO+、TDO-后,经过3米长电缆线,再由DS90LV048A反差为TDO'后进入仿真器。
下面为电路示意图:

  JTAG====>TDI------->TDI+  ------->TDI'======>MCU
              ------->TDI-  ------->

  JTAG====>TMS------->TMS+  ------->TMS'======>MCU
              ------->TMS-  ------->

  JTAG====>TCLK------->TCLK+  ------->TCLK'======>MCU
               ------->TCLK-  ------->

  JTAG<====TCLK_RET<------TCLK'+  <-------TCLK'<=====MCU
                   <------TCLK'-  <-------

  JTAG<====TDO <------TDO+  <-------TDO<=====MCU
               <------TDO-  <-------

  由于今天上网的电脑上不能画电路图,今后有机会把电路发出来。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7105131121.pdf

网友A:
太长了,难

只能降低JTAG的速率看看

楼主:
拜托

   如果需要相关资料,请邮件联系,电话联系,或者回复,谢谢!
   这个问题已经困绕一个月了,特别着急。拜托有Jtag线延长经验的人士与各位仁人智士帮忙解决!

楼主:
连接图

连接图,图中buffer采用了DS34LV87T和DS34LV86T两芯片差分与反差分处理

网友B:
不懂

<color=red>不懂</color>

楼主:
是线的阻抗匹配原因吗?

昨天,我采用了一种双绞线使得传输距离可以延长至70厘米,但是今天采用网线中的双绞线来做实验就根本无法下载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去做?
    难道是网线的阻抗与昨天的用的双绞线不一样的原因吗?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电缆啊?

楼主:
最近的进展

TMS470的远程JTAG一直调试不顺利,传输距离长短受到限制。
      既然用DS34LV86T和DS34LV87T在距离比较短的时候可以下载,我觉得电路连接应该是对的。
      有可能是以下几个原因导致无法传输:
      1.电路板、导线、终端电阻阻抗不匹配,对于这一点,我从前没有接触过,可能要用到《传输线理论》的一些知识才能解决。
      2.传输线没有加屏蔽。
      3.传输线产生的延时,1米的电缆,对于电信号产生的延时可能达到:
      1m/(0.7*3*10^8m/s)=4.8ns
      4.还有我前天实验发现,所有线经过差分后:TCK和TCK_RET线的长短,无论是3米还是1米,对于能否调试成功没有太大的影响,关键是TMS和TDI、TDO的长短对于能否调试成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分别做了实验,TMS、TDI、TDO分别加长几公分都会导致无法下载。我认为TMS、TDI、TDO比周期性的TCK和TCK_RET更容易被外界干扰和损耗。
    不知道怎么下一步怎么改进?

楼主:
相关的电路示意图

TCK和TCK_RET的电路连接示意图。附件为protel99se格式的

楼主:
TDI和TDO与TMS的连接图

   TDI、TDO、TMS的差分线与EMU0、EMU1和/TRST的连接都按照JTAG说明书进行。可以参考附件,附件中的TCK与TCK_RET按照9楼的连接。
   两TDI、两TDO、两TMS间的buffer采用DS34LV87T与DS34LV86T进行差分和反差分。

网友C:
尝试延长并口线吧

楼主:
最新进展

延长的难度在于TDO无法延长,只要长度稍微多几厘米就无法调试与下载了,稍微短几厘米就可以下载与调试。
   这些所有信号中只有TDO是从MCU发往仿真器的,其余的TDI,TMS,TCK都是从仿真器发往MCU的,难道是TDO的电流驱动不够大吗?是不是要再加上驱动芯片啊?
    到底是因为驱动不够,还是时序不对呢?其余的线可是可以随意延长与缩短啊,惟有TDO不行。

网友D:
有可能是驱动不足,在线缆之前加个缓冲试试.

网友E:
PC的并口延长线至2米以上,JTAG口线搞成1米以下.

加起来的距离差不多就是3米.

如果用ulink,把USB线搞长点,JTAG线搞短点.这样也行.

2条并口延长线串在一起,我是用过的,并且超过2米.

楼主:
关键信号TDO的波形

远程不可下载时的TDO波形
与近程可下载程序时的TDO波形如图。
时序并没有什么区别,TDO是最后的关键信号了。

楼主:
波形(续16楼)

波形(续16楼)

楼主:
波形(续17楼)

波形(续17楼)

网友F:
你的JTAG带外接电源吗?

如果用窃电的方式,估计没戏!建议你买一个 仿真器,技创的挺好,我用过。我一般都是将两条并口线串联使用。

JTAG外接线延长,通常效果不好。

其实还有其他的方法:例如在一个地址段 烧写一段程序,这段程序通过串口通讯实现与PC的程序下载,并将程序烧写到另外一个地址段,然后用跳线的方式,将程序的起始地址改变,就可以了。这种方法只能实现程序的烧写,当然也可以用于调试,不过实现起来比较烦索。你也可以用 angle的源代码改写。

网友F:
看两个波形 TDO

好像是那个不行的,低电平不为零。

网友F:
将TDO外接上拉电阻试一下

楼主:
谢谢!

明天继续调试!把结果公布,直到调出来的那一天为止!相信一定可以调的出来

楼主:
上拉电阻已经接了150欧姆,强上拉还是不行

上拉电阻已经接了150欧姆,强上拉还是不行

楼主:
当然弱上拉也不管用

当然弱上拉也不管用

楼主(2007-12-19):
已经调试成功!

已经调试成功!等天把细节公布!

楼主:
一些经验和大家分享

   这应该是Jtag线延长的一种通用方法,可以应用到需要延长ARM或者其他的Jtag线的一般场合。
   我总结一下自己的经验:
    1.PCB需要进行阻抗控制
    2.采用CAT3以上的电缆线,电缆线与connector也需要进行阻抗控制
    3.采用延时短的芯片
    4.采用LVDS驱动和接收芯片
    晚上公布下细节。

楼主:
具体实现方法

   采用美国国家半导体的DS90LV047A作为差分传输驱动芯片,采用DS90LV048A作为差分传输接收芯片即可。
    TDI、TMS、TCLK信号分别从仿真器出来后经DS90LV047芯片差分为TDI+、TDI-、TMS+、TMS-、 TCLK+、TCLK-后,经过3米长电缆线,再由DS90LV048A分别反差为TDI'、TMS'、TCLK'后进入MCU;
    TCLK'信号经过DS90LV047芯片差分为TCLK'+、TCLK'-后,经过3米长电缆线,再由DS90LV048A反差为TCLK_RET后进入仿真器;
    TDO信号从MCU出来,经过DS90LV047芯片差分为TDO+、TDO-后,经过3米长电缆线,再由DS90LV048A反差为TDO'后进入仿真器。
下面为电路示意图:

  JTAG====>TDI------->TDI+  ------->TDI'======>MCU
              ------->TDI-  ------->

  JTAG====>TMS------->TMS+  ------->TMS'======>MCU
              ------->TMS-  ------->

  JTAG====>TCLK------->TCLK+  ------->TCLK'======>MCU
               ------->TCLK-  ------->

  JTAG<====TCLK_RET<------TCLK'+  <-------TCLK'<=====MCU
                   <------TCLK'-  <-------

  JTAG<====TDO <------TDO+  <-------TDO<=====MCU
               <------TDO-  <-------

  由于今天上网的电脑上不能画电路图,今后有机会把电路发出来。

网友G(2012-09-27):
1# bethel 请问延长后可以使用吗

网友H:
07年的帖,楼上兄弟建议通过短信看是否能联系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