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DSP2812连上仿真器不能烧写程序

楼主(2007-11-08):
请教大侠,我现在用的是DSP2812的开发板,之前还能正常烧写程序。现在打开CCS界面时,弹出这样的界面:
Can't Initialize Target CPU
Error 0x80000200/-02092
Fatal Error during:OCS
Device driver:Emulation Connection Loss Detected on Target CPU

网友A:
重新上电仿真器,烧写是先reset CPU

重新上电仿真器,烧写是先reset CPU

楼主:

我用的是XDS510仿真器,连上电脑的USB口,还要再上电吗?

网友B:
2812在烧写时不能断电或者reset

2812在烧写时不能断电或者reset,否则flash就会被锁死,程序只能下载到ram中了.

楼主是不是这种情况?
这样的话连TI都没有办法了,不过还可以利用其ram练习程序,但是不能做产品了.

楼主:

哦,那我还真有过这样的情况。可是没烧写之前,一上电就会出现上面的那些字。不会是硬件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C:
重装一下驱动程序

楼主:

驱动程序已经重新装过了,用其他的2812开发板可以正常烧写的。如果是硬件有问题,那问题主要出在哪呢?多谢指教啊!

楼主:

急急急!请大侠指教啊!

网友D:
楼主的问题

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好多次了,现在正在解决,最有可能的地方还是在硬件上,象DSP没有复位,或是JTAG的信号不正常,还有3.3V电压不对的话都有可能的.

楼主:

谢谢大家了,如果问题有解决,还忘大家通告一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