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23在安全控制上的应用举例(非典)

楼主(2007-11-09):
下面俺找了点资料后图,意思意思.主要讲讲它的应用.

转贴:
74HC123 是单稳态触发器. 其 RxCx (7,15) 和 Cx 端 (6,14) 接定时的电阻和电容, 即决定触发后 Q 端产生的单脉冲宽度. Rbar (3,11) 是低电平复零, 不作复零时为高电平. Abar (1,9) 是下降沿触发输入端, 通过 Abar 用负脉冲触发, 不用时保持高电平. B (2,10) 是上升沿触发输入端, 通过 B 用正脉冲触发, 不用时置低. Q (5,13) 与 Qbar (4,12) 分别输出正负定时单脉冲.

器件中单稳触发器作用是不管触发信号持续多长时间,只固定维持外围阻容给定的一段时间就恢复触发前状态,外围电阻电容决定单稳时间,因为触发是由边缘触发,上升或下降沿。可再触发单稳不同之处是前次触发后的单稳没有恢复触发前状态而又有触发信号时,可再触发单稳将在触发边缘开始继续维持阻容给定的单稳时间,而单稳是不理会在翻转后的触发信号的。此芯片也可做多谐振荡器用。

74HC123单稳态触发器。它有两种输入,A为低电平有效,B为高电平有效。有两种输出,正好相反。用外接的电阻电容作定时元件,时间自己定,比74LS电路易用。 单稳态触发器74HC123及外围电路来实现该功能。74HC123为双可重复触发的单稳态,其输出脉冲的宽度主要取决于定时电阻R与定时电容C,脉宽的计算为电容值与电阻值的乘积即:WP=R´C,在实际设计中R=5kW,C=80pF,输出脉宽为400ns、幅度约5V。脉冲快沿放大与射极跟随输出电路,主要作用是对整形与展宽后的触发脉冲进行加速和放大,以便得到有较高幅度和较快上升沿的脉冲信号去触发场效应管2SC3306。

举例:
1.本例
假定不去考虑其他,只考虑光耦的2端PWM(+)和GND1(-)

PWM肯定是有专用PWM器件或MCU/ARM/DSP等内部自带的PWM模块发出的控制脉冲.
由于本例光耦直接接地GND1,故可能在PWM模块死机后处于导通或关断2种状态之一.
前者实际就是100%的有效脉宽的PWM信号,这样肯定会烧毁被控设备.

故必须寻求死机发生时立即切断光耦的GND1端.
当然也可以用组合门的方式来阻止PWM到光耦.

我们可以用74HC123的!Q来控制光耦的GND1端.没PWM信号时输出高电平阻止光耦导通.

再将PWM信号接光耦正端并且再接入74HC123的A端.

当无PWM信号时,由于PWM=0,即A端没上跳脉冲,!Q端不会下跳保持高电平.光耦不导通,被控不工作.

当来PWM信号时,即A端上跳,,!Q端立即下跳!!!对光耦的GND1端提供低电平.
由于PWM=1,所以光耦导通,被控工作.

当PWM信号在PWM周期里为低电平时,!Q端因为不是简单的门电路,不会立即上跳.
它要经过RC时间后才能上跳来关断控制.

只要保证RC时间是PWM周期的1倍即可在PWM工作期间GND1永远为0!!!

当PWM失控时,由于不再在A端产生脉冲(PWM信号),那么GND1就会变为'1'---关闭控制!!!!!!!!!!!!!!!!!!!!!!!

哈哈,这就是我们80年代时髦的"看门狗"~~~它真不比813,706,xxx等"现代科技"弱~~~

一句话: 没问题~~~

2. 在分体串行控制驱动电路的应用

在一些简单的控制场合,子系统往往没MCU,只有些串入并出IC.
如74HC595,CD4094等.

为了安全期间,要求主机死机后子机要立即断掉控制.
当然主机死机后可以断掉子机电源,但子机一般为独立电源,而且
子机并不一定是1个主机,它可能是多主系统.
故断电方法不可取,而且断电继电器或MOS管都很贵.

所以我们一定会想到一个方法: 看门狗!
搞软件的都知道有个看门狗,实际硬件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另类狗~~~

其中74HC123就是一个忠实的硬件卫士!!!无非它的"学名"叫单稳态触发器~~~

在74HC595,CD4094等串入并出IC中,一般都有输出使能Output Enable.
前者为!OE,后者为OE.只是使能电平不同而已.

主机如果正确地控制OE,不就实现了在主机死机时切断OE达到控制子机的目的了吗???

我们将串行时钟信号接到74HC123的A/B,Q/!Q接OE/!OE.
这样在主机运行时会不断地向子机发送串行控制数据,故RC时间会展宽时钟信号的脉冲来保持OE的有效.

当主机死机后,向子机停止发送控制数据,等RC时间后,子机就被切断控制了~~~

所以这个123+595的例子很形象地说明了硬件也有狗的~~~

这种例子很多,如LED条屏系统中,如果MCU死机,就会使595输出锁定.
这样某行某列的LED将会被烧毁(有些屏为了亮可能不带限流电阻)

如果加74HC123来控制74HC595的!OE,那么就安全多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Announce.asp?v=&ID=2737315

楼主:
沙发迷糊自己做~~~

哈哈~~~3:33了,该回窝了~~~

网友A:
呵呵,我一般把它用在旋转编码器的解码电路上。

楼主:
哈哈~~~特别标注"非典"主要是害怕MCU的人搞晕糊了~~~

网友B:
hC123曾在打印机驱动电路有应用

  我们总工管Hotpower大叔的这种设计理念叫“硬件冗余设计”,就是硬件出故障了,要做出保护,当然,如果硬件没故障,这一电路永远发挥不了效益的。
  打印机出针打印,稍后必须收针,否则轻会挂伤色带,重则烧毁打印机头,损失很惨重。通常软件出针后,延时Xms,执行收针指令,一些正常。如果软件异常,就是靠HC123的单稳态来实现保护的了。

楼主:
“硬件冗余设计”---俺还是喜欢叫它为硬件设备的硬狗

哈哈~~~现在喜欢宠物狗的人很多吗~~~

楼主:
原贴讨论之地还在"战斗"~~~

倒塌了----又该上班了...3小时的迷糊真倒塌!!!

网友C:
好问就要收藏~~~~~

谢谢

网友D:
什么时候评最佳网友?

先投Hotpower一票

楼主:
模拟菜鸟正解PWM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和"治疗方法"

和"月亮人"maychang的表白中,俺还是**74HC123.因为它应用更加广泛.

在本例中,由于昨晚到现在才迷糊了3小时,实在来不及表白第'3'个例子.

实际是首例中设置RC时间常数的技巧和它所带来的:
1.防止死机即PWM刚好锁定到PWM工作电平时自动断开PWM控制.
2.防止电流电压采样失控或误差导致PWM工作电平趋于满PWM周期时自动限制PWM脉宽.

大家知道123的脉宽是收到RC的控制的,而与PWM工作电平宽度无关!!!
它的脉宽起始位置实际就是PWM的触发位置(有效的跳变沿).

当我们设计PWM工作电平宽度为PWM周期的3/4时,RC时间很容易通过阻容元件决定.

这样就保证了PWM工作电平宽度失控时永远不会超过RC时间!!!

1.PWM工作电平宽度<=RC时间时一切正常.(差别见下面的表白)

2.RC时间<PWM工作电平宽度<PWM周期时,这时实际输出的是RC时间!!!

3.PWM工作电平宽度>=PWM周期时,实际就是不工作或死机.这个太简单就不再表白了.

4.PWM周期<RC时间<2*PWM周期时,前贴已表白.

本贴主要讨论1,2与3,4最大的区别.

3,4主要是从替代GND1的观点来考虑的,即正常工作保护机制不作用,出错作用.
而1,2是从更高的层次来考虑问题的~~~

可能会有人质问PWM触发"有时延",我就会晕了~~~

因为RC时间为0时,74HC123的输出输入是一致的,它实际就是一般的门电路.

不知我的PWM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和"治疗方法"是否"正界"???

下帖俺将回复菜鸟和494,3842等PWM器件.

哈哈~~~这些菜农俺都用过~~~但俺喜欢用MCU/ARM/DSP上的PWM模块~~~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Announce.asp?v=&ID=2747383

网友E:
我也来发个电路。见链接:

网友F:
高!!!

楼主半夜给大家贴!值得顶起来啊!!顶一个

楼主:
楼上顶贴要帮俺回帖开除一个人

谢谢合作!!!

内容:

支持删除hotpower这个ID!!

网友G:
反对,没地买便宜菜了

楼主:
行行好吧~~~505同志!!!困难是暂时的嘛~~~

网友H(2010-02-02):
好质量,留着

网友I:
以前见过用123做看门狗及上电复位的

网友J:
做个标记,有空西西的看

网友K(2010-07-15):
大叔的"非典",呵呵!

楼主:
有人在盗墓…

这种应用才是正在意义的硬件看门狗。

特别是应用在主从机分离且从机无cpu的系统中。

led条屏必须具备此原理的控制,否则应该视为垃圾产品。

楼主:
鉴于21ic长期莫视和丢失大量的菜农随手七年多发的非典网文,俺感到悲哀!
俺为它们祈祷默哀…

那些某私的斑竹更可恨!

菜农的网文不需要裤子,它们需要得到的是永恒!!!

无奈俺在网上建立了博客群,俺知道它们将给后人留下来什么…

网友L:
大叔莫悲!
我等菜鸟必当力顶大叔,希望能早日脱离菜鸟行列,也希望大叔能种出更好的“菜”。
同时请大叔注意身体!

楼主:
每当俺看到这些帖子很寒心~~~

楼主:
哈哈~~~就凭此贴斑竹就应该全部下台!!!!!!!!!!!!!!

哈哈,21ic腐败呀!!!

真应该删除了此贴~~~

网友M:
可重触发单稳态的应用,TTL,CMOS大全内有很详细的应用例子。
呵,呵,有时给人一条鱼,不如授人打渔的方法。
现在的中国人就是喜欢把系统的技术支解了来卖钱。

网友M:
说真的,大叔的绝大部分贴子能让人腾云架雾,欲死欲仙。:lol

楼主:
非常从火星回来了???

网友K:
顶菜农大叔的永恒!!!

楼主:
为此帖俺早该退出21ic这不学无术之地…
向所长那样留下一句名言:
这里的档次太低…

为比帖默哀吧…

它是菜农**两个行业老大的电路对其的评价,在这算是白瞎了…晕死了…
听所长的忠告,放弃非典才能更上一层楼…

网友K:
看了菜农大叔发的牢骚,
尽管俺不知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俺的直觉告诉我,菜农大叔的软件水平远远高于菜农大叔的硬件水平~~~

菜农大叔的三角理论、云计算才真正体现出菜农大叔的实力 :lol

楼主:
哈哈~~~俺的硬件老师是国内顶级电源专家,电话交换机的信号机专家,...

网友M:
对于脉冲的展宽识别,用不着这么复杂的电路。用其做成看门狗,仅需要一只二极管,一只电容,一只电阻和一只三极管就可以了。

楼主:
飞船多说一只二级管,不过这种电路看门狗的慨率为50%,必须依靠定时器配合才算完美。

网友M:
百分之百的安全,就拿51的高电平复位来说事,
仅要一只低压降的二极管,一只电容,一只电阻,和一只PNP的三极管并联在原来的复位脚上,再引出51的一个IO口就能实现硬件看门狗。
不存在概率上的问题,除非硬件损坏失效。

网友K:
哈哈~~~俺的硬件老师是国内顶级电源专家,电话交换机的信号机专家,...
引用 楼主:

失敬!失敬!
原来菜农大叔师出名门!
软硬通吃,是我等小辈学习的榜样。

俺初来二姨家时,看到二姨家到处是高手牛人+好菜,提了个菜篮子到处偷菜拜师学艺,好像只看到两位大师级人物,高手中的高手,抱怨二姨家“这里的层次水平太低了”,前有大名顶顶的所长,后有大名顶顶的菜农大叔。

俺看到二姨家有两大高手牛人,冷漠大侠及被冷漠尊称为所长的高人,在激烈的争论技术,火*味很浓,俺想请 两位高手牛人 中止文斗,改为武斗,也可让我等菜鸟们跟在后面学习学习。

借匠人的《两轮小车》之题,出了个小题目小玩意,为提高大伙PK的兴趣,老许加点彩头,凡第一个让《两轮小车》站起来者,奖励1000RMB,时间限定于3个月。

技术要求很简单,详见匠人的大作
匠人手记:DIY两轮小车终于站起来了(不用MCU和加速度传感器)
以匠人的《两轮小车》作为样板,适当改进,要求,不用MCU但用加速度传感器(限用MMA7260,以示公平),以替换掉老土的光电系统,哪位高手牛人先让小车站起来。
这个站起来的检验标准,俺相信,二姨家的所有菜鸟们,都看得懂,都能做截判。
第一个让《两轮小车》站起来者,获得老许的奖励1000RMB, 用以贴补点获胜者的实验材料费用。

后来,冷漠大侠也支持老许的PK题目,在老许的1,000¥之上再追加3000¥。
俺们尊敬的站长匠人,主动提出,愿意担当PK主持人,主持公道。
这个小题目小玩意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可以说是简单的控制问题。”
但遗憾的是,至今没有高手出面应战。

不知我们尊敬的菜农大叔是否愿意接盘一试?
不知二姨家有哪位高手牛人是否愿意接盘一试?
好让我等菜鸟们跟在后面学习学习。

楼主:
飞船把图画出来让俺看是否有概率问题。有否不是自己用嘴说说出来的…

网友M:
上网的机器,老是中毒,经常格式化,因此没有装PCB软件,没法画图。

只能文字描述。

对于51的IO口,因有10K的上拉,作高电平时原子操作太长。
因此要把二极管改成三极管,电平反相,现在用两只三极管(NPN),一只电阻,一只电容。

连线如下描述,

51的IO口接BG1的基极,BG1基极接电容C1,BG1集电极经电阻R1到电源+5V,BG1集电极接BG2的基极,BG2的集电极接+5V,BG2的发射极并接到51的复位脚上。

现简要说明一下硬件狗的工作原理:

这个IO口输出一个非常榨的低电平清零脉冲后(清零看门狗------数微秒到数十微秒的原子操作),然后再把这个IO口置高(启动了看门狗),每隔一段时间清零看门狗。

楼主:
晕倒~~~夜校授课结束看飞船的图,王会计的猫群不过如此,一个夜猫都没有

飞船敬业点,画个图还要PCB???看俺农村人是如何搞电子的。

网友K:
菜农大叔的图画的NB。

网友M:
晕倒,俺改成NPN后的图是不能正常工作的,菜农画的也是不行的。

网友M:
修正如下,所需元件清单:
二极管 D1 ,三极管 BG1,电容C1,电阻R1
D1与R1并联后接IO口(D1的正极接IO口),并联后的另一端接BG1的基极,BG1的发射极接电源+5V,集电极并接到复位端去。
如使用IN4148,可以在BG1基极多串一只1N4148。
在51中,D1最好换成三极管(NPN),以减小清零的原子操作时间。
工作原理:榨脉冲清零(高电平),低电平看门狗工作。在BG1没有导通以前,榨脉冲(高电平)必需到来。

楼主:
除微分和单稳电路外,其它的概率为50%,俺也不敢超过51%。此类电路必须与定时中断相结合…

网友M:
菜农的分立元件的原理图根本就不能工作的!
还有菜农的50%是如何算出来的?会有一半挂机的机会?

俺提供的电路中,本质就是一个可重触发的单稳态电路,只是它未能做到边沿触发。
就算是原子时间取: 10us,
RC充电10ms
它的挂机只有:10us/10ms=0.001=0.1%
保护达到:1-0.1%=99.9%
MCU除非碰巧在输出高电平清零脉冲的10微秒内挂掉,否则一定会有硬件复位!
对比低速的单稳态集成电路边沿触发也要250ns.
把俺的那个分立设计批得一钱不值,那岂不是菜农自家否定了自家主贴的内容了?

网友N:
不知道热电源定义的主机死是什么意思?!

软件死?硬件死?
硬件死那么是整体崩溃还是具备瘫痪?

如果是软件死,MCU的PWM模块依然可能继续输出PWM信号。
如果是硬件局部瘫痪,PWM部分依然可能继续输出PWM信号。

所以,只要继续输出PWM信号就未必起到保护作用,恐怕其意义会大打折扣的了吧。。。

楼主:
菜农的分立元件的原理图根本就不能工作的!
还有菜农的50%是如何算出来的?会有一半挂机的机会?

俺提供的电路中,本质就是一个可重触发的单稳态电路,只是它未能做到边沿触发。
就算是原子时间取: 10us,
RC充电1 ...
引用 网友M:

哈哈~~~此原理的产品已经运行了十七年之久了~~~

网友K:
哈哈!
顶菜农的十七年,不过菜农在十七年前搞这小玩意算牛的,十七年之后菜农还搞这小玩意?

网友O:
简单的狗,用在需要保护的地方就可以了,这个芯片简直就是我见过的最便宜的硬件狗。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茅塞顿开,原来这个东西还可以这么用!

楼主:
精华是永恒的…不在于年份

楼主(2010-09-16):
创业不忘本,立即采用此电路作为硬件保护。

网友P:
其实,干扰能干掉MCU的时候,外围的数字IC还能独善其身么……所以,即使是要求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不停转的PLC也没有这么用的,把保护和屏蔽做好才是应该优先考虑的。

楼主(2011-11-11):
顶起来,有网友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