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LCD显示数据的程序

楼主(2009-04-03):
显示的是乱码,不知哪里错了?

void writshuju(float shu)
{
    uint j;
    uchar bai,shi,ge,shifen;
    j=shu*10;
    bai=j/1000;
    shi=j%1000/100;
    ge=j%1000%100/10;
    shifen=j%10;

    if(bai==0) bai=' ';    //当百位为0时就用空格,(百位消隐)
    if((bai==0)&&(shi==0)) //当百位为0,十位也为0时就用空格,(百位和十位都消隐)
    {
        bai=' ';
        shi=' ';
    }
    if((bai==0)&&(shi==0)&&(ge==0))
    {
        bai=' ';
        shi=' ';
        ge=0;
    }

    write_dat(bai);
    write_dat(shi);
    write_dat(ge);
    write_dat('.');
    write_dat(shifen);
    write_dat(baifen);

}

网友A:
好像你数据传递就有问题了!

网友B:
write_dat

write_dat()里是什么内容?这是最重要的

楼主:
回楼上,write_dat()函数如下.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while(busy());
    rs=1;
    rw=0;
    P0=da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n=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n=0;
}

楼主:
报告下

已基本搞定,原因是:
 write_dat(bai);   应写成  write_dat(bai+0x30);
但有个问题
当百位为0时,我想让它消隐,就写' '(空格)  但实际显示出的是'P'
空格的ASIIC码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