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martArm2200中Flash问题

楼主(2007-11-09):
请教:
   我用RelOutChip方式调试是总出现如下提示,不只为何?
''error 0xffffffff! Flash Sector 0 write failed!''
且程序不能在目标板上跑.

网友A:
可能是EasyJTAG仿真器的Flash 0 Address设置不对

楼主:
SmartArm2200中Flash问题

我在EasyJTAG仿真器的Flash 0 设置如下
Start Address:0x80000000
Memory Size:0x00200000

网友B:
re

你先把芯片檫除一下,再.....

楼主:
SmartArm2200中Flash问题

请教:怎样对flash0檫除?

网友C:
看JP6跳线设置错没有?

您好:
    JP6跳线设置为:Bank0-FLASH,和Bank1-RAM!

楼主:
SmartArm2200中Flash问题

JP6为I2C电路接口
JP10为板内存储器分配。
跳线设置没有问题。是不是总线配置有问题?,还是JTAG有问题?
PINSEL2?怀疑

楼主:
SmartArm2200中Flash问题

是否lpc2200系列如果不使用外部RAM必须使用2100工程模板?

楼主:
SmartArm2200中Flash问题

我前几天调试的时候没有问题,现在就出现了此类问题,搞得后面的实验进行不下去了。。。

楼主:
SmartArm2200中Flash问题

自己顶一下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用超级终端把flash0的内容给檫除了。无奈。。
程序现在调试正常了。
只是老是莫名其妙的出现此类现象。没有谁能解释。,,。

网友D:
一般是keil环境导致

keil有许多bug

楼主:
SmartArm2200中Flash问题

偶用的ads1.2+1.5版JTAG驱动.
没有用keil....

网友E:
比较正常

因为老版的easyjtag是不怎么稳定,而且比较挑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