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P2C5Q208的第108脚为什么不能分配为总线IO

楼主(2007-11-10):
  请问EP2C5Q208的第108脚不能分配为总线IO
在ftter 时,错误如下:

Error: Can't place pin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108 (IOC_X28_Y2_N0)
    Info: Pin DQ_2[4] i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108 (IOC_X28_Y2_N0)
    Info: Pin ~LVDS41p/nCEO~ i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108 (IOC_X28_Y2_N0)

把108脚的分配注译后,一切正常.

108脚是IO/LVDS/nCEO  多功能引脚;

107脚是IO/LVDS/INIT_DONE 我把它分配到总线数据线上,是正常的.

     请问这是怎么为事呀??

网友A:
在device里面把nceo禁止掉!

网友B:
在Settings\Device & Pin Options选项中

其中 Dual-Purpose Pins 标签中有 nCEO 的设置:设为 Use as regular I/O即可

网友C:
这个问题太好了!!!

我也遇到了,谢谢解答!!!!
强烈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