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CD(SHARP LQ080V3DG01)驱动移植

楼主(2009-04-06):
一、修改/arch/arm/mach-s3c2410/mach-smdk2410.c文件

1、添加头文件
#include

2、添加初始化s3c2410的LCD控制器时所需的参数(copy from /arch/arm/mach-s3c2410/mach-qt2410.c,稍作修改)。
//tekkaman LCD
/* LCD driver info */

/* Configuration for 640x480 SHARP LQ080V3DG01 */
static struct s3c2410fb_mach_info qt2410_biglcd_cfg __initdata = {
    .type    = S3C2410_LCDCON1_TFT,
    .regs    = {

        .lcdcon1    = S3C2410_LCDCON1_TFT16BPP |
                  S3C2410_LCDCON1_TFT |
                  S3C2410_LCDCON1_CLKVAL(0x01),    /* HCLK/4 */

        .lcdcon2    = S3C2410_LCDCON2_VBPD(18) |    /* 19 */
                  S3C2410_LCDCON2_LINEVAL(479) |
                  S3C2410_LCDCON2_VFPD(10) |    /* 11 */
                  S3C2410_LCDCON2_VSPW(14),    /* 15 */

        .lcdcon3    = S3C2410_LCDCON3_HBPD(43) |    /* 44 */
                  S3C2410_LCDCON3_HOZVAL(639) |    /* 640 */
                  S3C2410_LCDCON3_HFPD(115),    /* 116 */

        .lcdcon4    = S3C2410_LCDCON4_MVAL(0) |
                  S3C2410_LCDCON4_HSPW(95),    /* 96 */

        .lcdcon5    = S3C2410_LCDCON5_FRM565 |
                  S3C2410_LCDCON5_INVVLINE |
                  S3C2410_LCDCON5_INVVFRAME |
                  S3C2410_LCDCON5_PWREN |
                  S3C2410_LCDCON5_HWSWP,
    },

    .lpcsel        = ((0xCE6) & ~7) | 1<<4,

    .gpccon=    0xaa8002a8,
    .gpccon_mask=   0xffc003fc,
    .gpcup=     0xf81e,
    .gpcup_mask=    0xf81e,
    .gpdcon=    0xaa80aaa0,
    .gpdcon_mask=   0xffc0fff0,
    .gpdup=     0xf8fc,
    .gpdup_mask=    0xf8fc,

    .width        = 640,
    .height        = 480,

    .xres        = {
        .min    = 640,
        .max    = 640,
        .defval    = 640,
    },

    .yres        = {
        .min    = 480,
        .max    = 480,
        .defval = 480,
    },

    .bpp        = {
        .min    = 16,
        .max    = 16,
        .defval = 16,
    },
};

//tekkaman LCD

特别说明:
(1)其中的'.type    = S3C2410_LCDCON1_TFT,'一定要加,否则Linux会认为LCD是STN屏,出现花屏(像下雨一样,蓝色的)。

(2)其中:
    .gpccon=    0xaa8002a8,
    .gpccon_mask=   0xffc003fc,
    .gpcup=     0xf81e,
    .gpcup_mask=    0xf81e,
    .gpdcon=    0xaa80aaa0,
    .gpdcon_mask=   0xffc0fff0,
    .gpdup=     0xf8fc,
    .gpdup_mask=    0xf8fc,
是依据博创2410-S实验箱LCD部分原理图和SHARP LQ080V3DG01的英文数据手册确定的,因为这个LCD只用了s3c2410的LCD控制器引脚的一部分,剩下的一些还可以作为普通I/O口来用。

    *_mask 参数的作用
    在移植时,我不是很明白*_mask参数的作用,在追踪源码后才知道。看了下面/drivers/video/s3c2410fb.c的源码你就会理解了:

......
static int s3c2410fb_init_registers(struct s3c2410fb_info *fbi)
{
   ......
    modify_gpio(S3C2410_GPCUP,  mach_info->gpcup,  mach_info->gpcup_mask);
    modify_gpio(S3C2410_GPCCON, mach_info->gpccon, mach_info->gpccon_mask);
    modify_gpio(S3C2410_GPDUP,  mach_info->gpdup,  mach_info->gpdup_mask);
    modify_gpio(S3C2410_GPDCON, mach_info->gpdcon, mach_info->gpdcon_mask);

    ......
}

......

static inline void modify_gpio(void __iomem *reg,
                   unsigned long set, unsigned long mask)
{
    unsigned long tmp;

    tmp = readl(reg) & ~mask;
    writel(tmp | set, reg);
}

其实*_mask参数作用是将要修改的寄存器参数先清零,这样可以保证后面的设置操作正确。因为设置操作是置位操作,无法清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 tmp = readl(reg) & ~mask;这一句,就无法将11设置成10。

3、打开LCD的初始化。(我以前将它屏蔽了)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evice *smdk2410_devices[] __initdata = {
    &s3c_device_usb,
    &s3c_device_lcd,
    &s3c_device_wdt,
    &s3c_device_i2c,
    &s3c_device_iis,
};

4、添加LCD控制器的寄存器参数设置函数(copy from /arch/arm/mach-s3c2410/mach-qt2410.c)。

static void __init smdk2410_init(void)
{

    s3c24xx_fb_set_platdata(&qt2410_biglcd_cfg);

    platform_add_devices(smdk2410_devices, ARRAY_SIZE(smdk2410_devices));

    smdk_machine_init();
}

mach-smdk2410.c文件修改结束。

--------------------------------------------------------------------------------

去除10分钟左右自动关闭显示的程序(实验时可以这么做,我猜应该是节能作用,并未深究。)。

copy from《2410 lcd(ltv350)驱动在2.6.14下的移植经历》:

“按seigpao大侠的做法,注释掉driverscharvt.c的blank_screen_t(unsigned long dummy)的函数内容,否则,lcd会在10分钟左右关掉显示。“
--------------------------------------------------------------------------------
二、配置内核
Device Drivers  --->
    Graphics support  --->
        Display device support  --->
            <*> Display panel/monitor support
        <*> Support for frame buffer devices
        <*> S3C2410 LCD framebuffer support
        Console display driver support  --->
            <*> Framebuffer Console support

   Framebuffer Console Rotation

Select compiled-in fonts

   VGA 8x8 font

   VGA 8x16 font

   Mini 4x6 font

Sparc console 8x16 font

Bootup **  --->
            --- Bootup **

   Standard 224-color Linux **
--------------------------------------------------------------------------------
然后就是重新编译内核,tftp到开发板启动,应该就可以看到企鹅Tux了。但你如果想在LCD上显示自己的**,那下面我介绍一下自定义**的方法:
    (1)进入linux的kde图形界面,使用The  GIMP 图像编辑器打开你想要的图像文件,依次选择图像->模式->索引颜色,将颜色改为224色;至于图片大小,不要大于你的显示器分辨率就好(我只试过80*80和320*240的大小),最后将文件保存为ppm格式(ASCii码),文件名为:**_linux_clut224.ppm。
    (2)将**_linux_clut224.ppm拷贝到/drivers/video/**文件夹下,替换原有的文件(记得备份啊,以防万一)。
    (3)重新编译内核,tftp到开发板启动。

网友A:
我的屏不知道是初始化不对还是,就是不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