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D求助!!!!

楼主(2007-11-10):
该设计主要完成数据锁存和并行转串行的功能
顶层模块为YBK 其中主要包含4种模块

MCLK1 MCLK2为时钟分频模块 功能基本类似
MCC1 MCC2
LATCH1 LATCH2为一16位锁存器
其中LATCH1为上升沿触发  LATCH2为下降沿触发
D1 D2为LATCH1类型  D3 D4 为LATCH2类型
SHIFT为一锁存加移位寄存器
UD1UD2UD3UD4为该类型寄存器

这里主要讨论C0 C1  和 DIN 输出 TMP_R1 TMP_G1 TMP_R2 TMP_G2
一般我的输入 波形会如下
    ___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C0     |____|    |____|
                          ____
                         |    |
                         |    |
C1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DIN__/R1\_/G1\_/R2\_/G2\____________________
(16b)\__/ \__/ \__/ \__/

C0的下降沿 会触发D3D4 锁存R1 R2

C0的上升沿 会触发D1D2 锁存G1 G2

在C1的上升沿 MCC1 MCC2的计数被启动
MCC2产生16个正脉冲DCLK
MCC1产生32个正脉冲pclk 通过触发产生Q
Q的相位与dclk延迟180度

DCLK连接到UD1UD2UD3UD4

通过dclk串行输出4路 16bit的串行数据

症状:输入为全零时 TMP_R1 有时会被误触发成1

请大虾们分析一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LATCH1 is
port(
    din      :in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dout      :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tore     :in std_logic
);
end LATCH1;
architecture LATCH1 of LATCH1 is
signal tmp: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begin

process(store)
    begin
        if(store'event and store='1')then
            tmp<=dIN;
        end if;
    end process;
    dout<=tmp;
end Latch1;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LATCH2 is
port(
    din      :in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dout      :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tore     :in std_logic
);
end LATCH2;
architecture LATCH2 of LATCH2 is
signal tmp: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begin

process(store)
    begin
        if(store'event and store='0')then
            tmp<=dIN;
        end if;
    end process;
    dout<=tmp;
end Latch2;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mclk is
port(
  clkin  :in std_logic;
  quickclk :in std_logic;
  count  :out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pclk  :out std_logic
);
end mclk;
architecture mclk of mclk is
signal count_tmp: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signal flag:std_logic;

begin
-----------------------
count<=count_tmp;
-----------------------
process(quickclk,clkin,count_tmp)
begin
  if clkin='1' then
   if count_tmp<37 then
    if quickclk'event and quickclk='1' then
        count_tmp<=count_tmp+1;
        if count_tmp>4 then
            flag<='1';
        end if;
    end if;
    elsif quickclk='0' then
    flag<='0';
   end if;
  elsif clkin='0' then
   count_tmp<="000000";
   flag<='0';
  end if;
end process;
-----------------------
--clkout<=quickclk when (count_tmp<4 and clkin='1') else '0';
--  pclk<=count_tmp(0) when flag='1' else '0';
pclk<=quickclk when flag='1' else '0';
    -----------------------
end mclk;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mclk1 is
port(
  clkin  :in std_logic;
  quickclk :in std_logic;
  count  :out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pclk  :out std_logic
);
end mclk1;

architecture mclk1 of mclk1 is
signal count_tmp: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signal flag:std_logic;

begin
-----------------------
count<=count_tmp;
-----------------------
process(quickclk,clkin,count_tmp)
begin
  if clkin='1' then
   if count_tmp<36 then
    if quickclk'event and quickclk='1' then
        count_tmp<=count_tmp+1;
        if count_tmp>3 then
            flag<='1';
        end if;
    end if;
   elsif quickclk='0' then
        flag<='0';
   end if;
  elsif clkin='0' then
   count_tmp<="000000";
   flag<='0';
  end if;
end process;
-----------------------
--clkout<=quickclk when (count_tmp<4 and clkin='1') else '0';
--  pclk<=quickclk when flag='1' else '0';
pclk<=count_tmp(0) when flag='1' else '0';
    -----------------------
end mclk1;

--16bit shiftreg 并行到串行转换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shift is
port(
    dIN            :in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count        :in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    CLKIN        :in std_logic;
    pCLk        :in std_logic;
    quickclk    :in std_logic;
    sout        :out std_logic
);
end shift;

architecture rtl of shift is
    signal tmp    :std_logic_vector(16 downto 0);--
    begin
    PROCESS(COUNT,pclk,quickclk)
    BEGIN
    if(count="000010") then
        tmp(15 downto 0)<=din;
    else
        --if(count(0)'event and count(0)='1') then
        if(pclk='1') then
            if(quickclk'event and quickclk='0') then
            tmp<=tmp(15 downto 0) & '0' ;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sout<=tmp(16);
end rtl;
--16bit shiftreg 并行到串行转换

--clk assign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LKASSIGN IS
    PORT(
        --    OE_C,STR_C STR,OE, ,A,B,C,D                   :IN    STD_LOGIC;
            CLK                :IN    STD_LOGIC;
                        S                               :IN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    CLK_2        :OUT    STD_LOGIC;--
        --    SOE,SSTRSA,SB,SC,SD,            :OUT    STD_LOGIC;--,CLK_2
            SCLK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CLKASSIGN;

ARCHITECTURE CLKASSIGN OF CLKASSIGN IS
    SIGNAL    SCLK_B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TMP_SOE,TMP_SSTR    :STD_LOGIC;
    SIGNAL    COUNTER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BEGIN

    SCLK(0)<=SCLK_B(0) AND ((CLK));
    SCLK(1)<=SCLK_B(1) AND ((CLK));
    SCLK(2)<=SCLK_B(2) AND ((CLK));
    SCLK(3)<=SCLK_B(3) AND ((CLK));
    SCLK(4)<=SCLK_B(4) AND ((CLK));
    SCLK(5)<=SCLK_B(5) AND ((CLK));
    SCLK(6)<=SCLK_B(6) AND ((CLK));
    SCLK(7)<=SCLK_B(7) AND ((CLK));

    PROCESS(S)
    BEGIN
        CASE S IS
            WHEN "000"=>
                SCLK_B<=(0=>'1',OTHERS=>'0');
            WHEN "001"=>
                SCLK_B<=(1=>'1',OTHERS=>'0');
            WHEN "010"=>
                SCLK_B<=(2=>'1',OTHERS=>'0');
            WHEN "011"=>
                SCLK_B<=(3=>'1',OTHERS=>'0');
            WHEN "100"=>
                SCLK_B<=(4=>'1',OTHERS=>'0');
            WHEN "101"=>
                SCLK_B<=(5=>'1',OTHERS=>'0');
            WHEN "110"=>
                SCLK_B<=(6=>'1',OTHERS=>'0');
            WHEN "111"=>
                SCLK_B<=(7=>'1',OTHERS=>'0');

            WHEN OTHERS=>
                NULL;
        END CASE;
    END PROCESS;

--    CLK_2<=COUNTER(0);
--    PROCESS(CLK)
--    BEGIN
--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            COUNTER(1 DOWNTO 0)<=COUNTER(1 DOWNTO 0)+1;
--        END IF;
--    END PROCESS;

END CLKASSIGN;

--YBK VHD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YBK IS
    PORT(
            OE_C,STR_C              :IN    STD_LOGIC;
            C                        :IN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clkout                    :out    STD_logic;
            STR,OE                    :IN    STD_LOGIC;--

-,CLK,A,B,C,D,LATCH,LOAD
            S                        :IN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3                        :IN    STD_LOGIC;
            SS3,B_SS3                :OUT    STD_LOGIC;--

SA,SB,SC,SD,
            DIN                        :IN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QUICKCLK                :IN    STD_LOGIC;--,CLKIN

            R485_232,DATA_C            :IN    STD_LOGIC;
            TXD,RXD232,RXD485        :IN    STD_LOGIC;
            RXD,TXD485,TXD232        :OUT    STD_LOGIC;
            SOE,SSTR                :OUT    STD_LOGIC;--

SA,SB,SC,SD,
            RD1,RD2,GD1,GD2            :OUT    STD_LOGIC;
            WORKING,TRANSFER        :OUT    STD_LOGIC;
            --PWM                        :IN    STD_LOGIC;
            pclk                    :buffer std_logic;
            dclk                    :buffer std_logic;
         --    COUNT                :buffer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SCLK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YBK;

ARCHITECTURE YBK OF YBK IS
    SIGNAL    CLK_2,BD    :STD_LOGIC;
    SIGNAL    TMP_RD1,TMP_RD2    :STD_LOGIC;
    SIGNAL    TMP_GD1,TMP_GD2    :STD_LOGIC;
    SIGNAL    CLKIN        :STD_LOGIC;

--寄存器组

    SIGNAL    T1,T2,T3,T4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R1,R2,R3,R4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COUNT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SIGNAL    CLK            :std_logic;
    --signal     pclk        : std_logic;

    signal     Q        :std_logic;

    component MCLK
        port(
            clkin        :in std_logic;
            quickclk    :in std_logic;
            count          :out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pclk        :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MCLK1
        port(
            clkin        :in std_logic;
            quickclk    :in std_logic;
            count          :out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pclk        :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LATCH1
    port(
          STORE                    :in std_logic;
          DIN                    :IN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DouT                    :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LATCH2
    port(
          STORE                    :in std_logic;
          DIN                    :IN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DouT                    :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SHIFT
        port(
            dIN        :in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out        :out std_logic;
            pclk        :in std_logic;
            quickclk    :in std_logic;
            count        :in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CLKASSIGN
        port(
            CLK                :IN    STD_LOGIC;
            S                :IN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CLK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component;
BEGIN
    UD1:SHIFT port map( DIN=>R1, sout=>TMP_RD1, pclk=>dclk,

count=>count,quickclk=>quickclk);
    UD2:SHIFT port map( DIN=>R2, sout=>TMP_GD1, pclk=>dclk,

count=>count,quickclk=>quickclk);
    UD3:SHIFT port map( DIN=>R3, sout=>TMP_RD2, pclk=>dclk,

count=>count,quickclk=>quickclk);
    UD4:SHIFT port map( DIN=>R4, sout=>TMP_GD2, pclk=>dclk,

count=>count,quickclk=>quickclk);

    D1:LATCH1 PORT MAP(DIN=>DIN, DOUT=>R4,STORE=>C(0));
    D2:LATCH1 PORT MAP(DIN=>R4, DOUT=>R2,STORE=>C(0));
    D3:LATCH2 PORT MAP(DIN=>DIN, DOUT=>R3,STORE=>C(0));
    D4:LATCH2 PORT MAP(DIN=>R3, DOUT=>R1,STORE=>C(0));

    MCC:MCLK port map(CLKIN=>CLKIN,pclk=>pclk, QUICKCLK=>QUICKCLK);

    MCC1:MCLK1 port map(CLKIN=>CLKIN,pclk=>dclk, QUICKCLK=>QUICKCLK,count=>count);--

    UCLK:CLKASSIGN PORT MAP(CLK=>Q,SCLK=>SCLK,S=>S);

    --CLK<=quick;

    CLKOUT<=quickclk;
    WORKING<=STR;
    TRANSFER<=TXD;
    SS3<=S3;
    B_SS3<=NOT S3;

    CLKIN<=C(1);

PROCESS(pclk,clkin)
    BEGIN
        if(clkin='1') then
            if (pclk'event and pclk='1') then
                Q<= not Q;
            end if;
        else
            Q<='0';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DATA_C)
    BEGIN
        IF(DATA_C='1')THEN
        RD1<=TMP_RD1;--RD1<=not T11(0);    --
        RD2<=TMP_RD2;--RD2<=not T21(0);    --
        GD1<=TMP_GD1;--GD1<=not T12(0);    --
        GD2<=TMP_GD2;--GD2<=not T22(0);    --
        ELSE
        RD1<=NOT(TMP_RD1);--RD1<=T11(0);    --
        RD2<=NOT(TMP_RD2);--RD2<=T21(0);    --
        GD1<=NOT(TMP_GD1);--GD1<=T12(0);    --
        GD2<=NOT(TMP_GD2);--GD2<=T22(0);    --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R485_232)
    BEGIN
        IF(R485_232='0')THEN
            RXD<=RXD485;
            TXD485<=TXD;
        ELSE
            RXD<=RXD232;
            TXD232<=TXD;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OE_C)
    BEGIN
        IF(OE_C='0')THEN
        --    SSTR<=not(STR);
            SOE<=OE;-- AND PWM;
        ELSE
        --    SSTR<=not(STR);
            SOE<=NOT(OE);-- AND PWM;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STR_C)
    BEGIN
        IF(STR_C='0')THEN
            SSTR<=STR;
        --    SOE<=OE;-- AND PWM;
        ELSE
            SSTR<=NOT(STR);
        --    SOE<=OE;-- AND PWM;
        END IF;
       END PROCESS;
END YB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