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嵌入式linux下S3C2410录音

楼主(2009-04-07):
现在我用S3C2410在linux环境下开发音频部分,播放功能可以正常实现,但是录音部分有问题,具体问题是把PC上Linux环境下的录音程序移植到ARM上,它的执行速度要比PC上快10倍左右,不知道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有相关经历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录音程序如下:
#include<unistd.h>
#include<fcntl.h>
#include<sys/types.h>
#include<sys/ioctl.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dio.h>
#include<linux/soundcard.h>

#define RATE 8000
#define SIZE 16
#define CHANNELS 1
#define AUDIO_DEVICE "/dev/dsp"

void delay(int i)
{
  while(i--);
}

int main(int argc,char * argv[])
{
  int fd,id,i=50,j=0;
  int arg;
  int status;
  char filename[30] ="record.wav";
  char buf[1024];

  if((id = open(filename, O_RDWR | O_CREAT)) < 0)
  {
    printf("Can't open output file!\n");
    exit (1);
  }
  if ((fd = open(AUDIO_DEVICE, O_RDWR | O_NONBLOCK)) < 0)
  {
    printf("open of /dev/dsp failed");
    exit(1);
  }
  fcntl (fd, F_SETFL, fcntl (fd, F_GETFL) & ~O_NONBLOCK);

  arg = SIZE;
  status = ioctl(fd,SOUND_PCM_WRITE_BITS,&arg);
  if(status == -1)
    printf("SOUND_PCM_WRITE_BITS ioctl failed");
  if(arg != SIZE)
    printf("unable to set sample size");

  arg = CHANNELS;
  status = ioctl(fd,SOUND_PCM_WRITE_CHANNELS,&arg);
  if(status == -1)
    printf("SOUND_PCM_WRITE_CHANNELS ioctl failed");
  if(arg != CHANNELS)
    printf("unable to set number of channels");

  arg = RATE;
  status = ioctl(fd,SOUND_PCM_WRITE_RATE,&arg);
  if(status == -1)
    printf("SOUND_PCM_WRITE_RATE ioctl failed");

  printf("Say something:\n");
  while(i--)
  {
    read(fd,buf,sizeof(buf));
    write(id,buf,sizeof(buf));
    printf("you are saying %d\n",j++);
  }
  close(id);
  close(fd);
  return 0;
}

网友A:
看看时钟,你说快很多,那很显然就是时钟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