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只能发500字节,发贴问下圈圈问题..

楼主(2007-11-11):
最近正好在看128*64的LCD资料,有些东西一直看不懂,请教各位下。

1. 对DDRAM不理解,我看的是ST7920控制器的.比方说我自己构造汉字显示,如"一",我用字模16*16的格子,生成了32个常量字节给我.(一个字节的RAM占用了8个格子,16行*2就是32字节,这个比较好理解,一个字节的每一位正好点亮一个格子),然后程序中把这个32字节送到DDRAM中,就可以把16*16的格子填满显示'一'?  如果要接着显示第二个汉字,控制器是不是在第一个字填满16*16的各自后,DDRAM自动指向第二个16*16的RAM中,显示第二个字? 换句话说,比如DDRAM第一个字是在80H中,那么填满第一个16*16的格子后,会自动加到81H,显示第二个汉字?

2. CGRAM地址是不是在一行16个格子写完后,自动加1的?

3. 如果是带汉字库的,只要写2个字节的汉字编码送到DDRAM中,就可以显示汉字了? 这个显示原理是什么? 我总觉得和用字模显示的一直理解不起来,字模显示比较好理解,填满16*16格子正好用了造字的32个字节常量,一个格子对应一个字节的一个位. 那么用字库编码的2字节RAM是不是原理也和字模造出来的32字节的RAM原理是一样的,实际上只是象一个偏移量,原理还是送32字节到一个DDRAM显示?

4. 资料说的都是16*8和16*16的模式,我这样想,那我可以不可以自己写一个8*8的汉字到显示屏显示?

                                          麻烦各位解释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对于带字库的LCD来说,写入的是两个字节

这两个字节就是这个点阵的索引,通过这两个字节就可以找到索引,然后LCD的内部电路会将对应的这些点放到LCD屏上对应的点中去.

如果还有提供用户自定义图形的话,会保留一些索引号给他们用,另外还会对应着一块RAM,让你填写相应的点阵. 然后通过
两个字节的索引,就可以找到这些RAM块,跟前面的一样,LCD内部会将这些点放到LCD屏上对应的点中去。

如果是不带字库而是直接对屏幕相素操作的话,那就比较简单了,直接将对应的点写到屏上对应的点去就行了。

实际上,带字库的LCD就多了一个将索引转换为点阵的过程。这个转换是在LCD内部完成的,
点阵也是存储在LCD内部的。点阵可以存储在RAM中,也可以存储在ROM中。

楼主:
疑问继续。。。

谢谢圈圈的回答,

看来我的理解是没错,它显示的原理归根还是送32字节到屏显示。一ram的一个位点亮一个屏的点。

还有个问题,

就是,送屏显示的DDRAM单元,是不是在程序中,设置好它的开始位置后,

然后我把要送的汉字送显后,DDRAM是不是在每送完16*16的字后,自动加1的?

也就是说,如果DDRAM占据的是80H-->9FH的单元,

每个单元对应一个汉字,可显示32个汉字,那么我在添满80H单元的一个汉字的时候,DDRAM它自动会加1到81H显示下一个汉字?

网友A:
通常是这样的,这个需要看看具体芯片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