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inux压缩打包命令使用方法

楼主(2009-04-08):
tar命令
[root@linux ~]# tar [-cxtzjvfpPN] 文件与目录 ....
参数:
-c :建立一个压缩文件的参数指令(create 的意思);
-x :解开一个压缩文件的参数指令!
-t :查看 tarfile 里面的文件!
特别注意,在参数的下达中, c/x/t 仅能存在一个!不可同时存在!
因为不可能同时压缩与解压缩。
-z :是否同时具有 gzip 的属性?亦即是否需要用 gzip 压缩?
-j :是否同时具有 bzip2 的属性?亦即是否需要用 bzip2 压缩?
-v :压缩的过程中显示文件!这个常用,但不建议用在背景执行过程!
-f :使用档名,请留意,在 f 之后要立即接档名喔!不要再加参数!
   例如使用『 tar -zcvfP tfile sfile』就是错误的写法,要写成
   『 tar -zcvPf tfile sfile』才对喔!
-p :使用原文件的原来属性(属性不会依据使用者而变)
-P :可以使用绝对路径来压缩!
-N :比后面接的日期(yyyy/mm/dd)还要新的才会被打包进新建的文件中!
--exclude FILE:在压缩的过程中,不要将 FILE 打包!
范例:
范例一:将整个 /etc 目录下的文件全部打包成为 /tmp/etc.tar
[root@linux ~]# tar -cvf /tmp/etc.tar /etc <==仅打包,不压缩!
[root@linux ~]# tar -zcvf /tmp/etc.tar.gz /etc <==打包后,以 gzip 压缩
[root@linux ~]# tar -jcvf /tmp/etc.tar.bz2 /etc <==打包后,以 bzip2 压缩
# 特别注意,在参数 f 之后的文件档名是自己取的,我们习惯上都用 .tar 来作为辨识。
# 如果加 z 参数,则以 .tar.gz 或 .tgz 来代表 gzip 压缩过的 tar file ~
# 如果加 j 参数,则以 .tar.bz2 来作为附档名啊~
# 上述指令在执行的时候,会显示一个警告讯息:
# 『tar: Removing leading `/' from member names』那是关於绝对路径的特殊设定。
范例二:查阅上述 /tmp/etc.tar.gz 文件内有哪些文件?
[root@linux ~]# tar -ztvf /tmp/etc.tar.gz
# 由於我们使用 gzip 压缩,所以要查阅该 tar file 内的文件时,
# 就得要加上 z 这个参数了!这很重要的!

范例三:将 /tmp/etc.tar.gz 文件解压缩在 /usr/local/src 底下
[root@linux ~]# cd /usr/local/src
[root@linux src]# tar -zxvf /tmp/etc.tar.gz
# 在预设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压缩档在任何地方解开的!以这个范例来说,
# 我先将工作目录变换到 /usr/local/src 底下,并且解开 /tmp/etc.tar.gz ,
# 则解开的目录会在 /usr/local/src/etc 呢!另外,如果您进入 /usr/local/src/etc
# 则会发现,该目录下的文件属性与 /etc/ 可能会有所不同喔!

范例四:在 /tmp 底下,我只想要将 /tmp/etc.tar.gz 内的 etc/passwd 解开而已
[root@linux ~]# cd /tmp
[root@linux tmp]# tar -zxvf /tmp/etc.tar.gz etc/passwd
# 我可以透过 tar -ztvf 来查阅 tarfile 内的文件名称,如果单只要一个文件,
# 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下达!注意到! etc.tar.gz 内的根目录 / 是被拿掉了!

范例五:将 /etc/ 内的所有文件备份下来,并且保存其权限!
[root@linux ~]# tar -zxvpf /tmp/etc.tar.gz /etc
# 这个 -p 的属性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当您要保留原本文件的属性时!

范例六:在 /home 当中,比 2005/06/01 新的文件才备份
[root@linux ~]# tar -N '2005/06/01' -zcvf home.tar.gz /home

范例七:我要备份 /home, /etc ,但不要 /home/dmtsai
[root@linux ~]# tar --exclude /home/dmtsai -zcvf myfile.tar.gz /home/* /etc

范例八:将 /etc/ 打包后直接解开在 /tmp 底下,而不产生文件!
[root@linux ~]# cd /tmp
[root@linux tmp]# tar -cvf - /etc | tar -xvf -
# 这个动作有点像是 cp -r /etc /tmp 啦~依旧是有其有用途的!
# 要注意的地方在於输出档变成 - 而输入档也变成 - ,又有一个 | 存在~
# 这分别代表 standard output, standard input 与管线命令啦!
# 这部分我们会在 Bash shell 时,再次提到这个指令跟大家再解释啰!

gzip, zcat 命令
[root@linux ~]# gzip [-cdt#] 档名
[root@linux ~]# zcat 档名.gz
参数:
-c :将压缩的资料输出到萤幕上,可透过资料流重导向来处理;
-d :解压缩的参数;
-t :可以用来检验一个压缩档的一致性~看看文件有无错误;
-# :压缩等级,-1 最快,但是压缩比最差、-9 最慢,但是压缩比最好!预设是 -6 ~
范例:
范例一:将 /etc/man.config 複制到 /tmp ,并且以 gzip 压缩
[root@linux ~]# cd /tmp
[root@linux tmp]# cp /etc/man.config .
[root@linux tmp]# gzip man.config
# 此时 man.config 会变成 man.config.gz !
范例二:将范例一的文件内容读出来!
[root@linux tmp]# zcat man.config.gz
# 此时萤幕上会显示 man.config.gz 解压缩之后的文件内容!!

范例三:将范例一的文件解压缩
[root@linux tmp]# gzip -d man.config.gz

范例四:将范例三解开的 man.config 用最佳的压缩比压缩,并保留原本的文件
[root@linux tmp]# gzip -9 -c man.config > man.config.gz

bzip2, bzcat 命令
[root@linux ~]# bzip2 [-cdz] 档名
[root@linux ~]# bzcat 档名.bz2
参数:
-c :将压缩的过程产生的资料输出到萤幕上!
-d :解压缩的参数
-z :压缩的参数
-# :与 gzip 同样的,都是在计算压缩比的参数, -9 最佳, -1 最快!
范例:
范例一:将刚刚的 /tmp/man.config 以 bzip2 压缩
[root@linux tmp]# bzip2 -z man.config
# 此时 man.config 会变成 man.config.bz2 !
范例二:将范例一的文件内容读出来!
[root@linux tmp]# bzcat man.config.bz2
# 此时萤幕上会显示 man.config.bz2 解压缩之后的文件内容!!

范例三:将范例一的文件解压缩
[root@linux tmp]# bzip2 -d man.config.bz2

范例四:将范例三解开的 man.config 用最佳的压缩比压缩,并保留原本的文件
[root@linux tmp]# bzip2 -9 -c man.config > man.config.bz2

compress 命令
[root@linux ~]# compress [-dcr] 文件或目录
参数:
-d :用来解压缩的参数
-r :可以连同目录下的文件也同时给予压缩呢!
-c :将压缩资料输出成为 standard output (输出到萤幕)
范例:
范例一:将 /etc/man.config 複制到 /tmp ,并加以压缩
[root@linux ~]# cd /tmp
[root@linux tmp]# cp /etc/man.config .
[root@linux tmp]# compress man.config
[root@linux tmp]# ls -l
-rw-r--r-- 1 root root 2605 Jul 27 11:43 man.config.Z
范例二:将刚刚的压缩档解开
[root@linux tmp]# compress -d man.config.Z

范例三:将 man.config 压缩成另外一个文件来备份
[root@linux tmp]# compress -c man.config > man.config.back.Z
[root@linux tmp]# ll man.config*
-rw-r--r-- 1 root root 4506 Jul 27 11:43 man.config
-rw-r--r-- 1 root root 2605 Jul 27 11:46 man.config.back.Z
# 这个 -c 的参数比较有趣!他会将压缩过程的资料输出到萤幕上,而不是写入成为
# file.Z 文件。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资料流重导向的方法将资料输出成为另一个档名。
# 关於资料流重导向,我们会在 bash shell 当中详细谈论的啦!

dd 命令
[root@linux ~]# dd if="input_file" of="outptu_file" bs="block_size" \
count="number"
参数:
if :就是 input file 啰~也可以是装置喔!
of :就是 output file 喔~也可以是装置;
bs :规划的一个 block 的大小,如果没有设定时,预设是 512 bytes
count:多少个 bs 的意思。
范例:
范例一:将 /etc/passwd 备份到 /tmp/passwd.back 当中
[root@linux ~]# dd if=/etc/passwd of=/tmp/passwd.back
3+1 records in
3+1 records out
[root@linux ~]# ll /etc/passwd /tmp/passwd.back
-rw-r--r-- 1 root root 1746 Aug 25 14:16 /etc/passwd
-rw-r--r-- 1 root root 1746 Aug 29 16:57 /tmp/passwd.back
# 仔细的看一下,我的 /etc/passwd 文件大小为 1746 bytes,因为我没有设定 bs ,
# 所以预设是 512 bytes 为一个单位,因此,上面那个 3+1 表示有 3 个完整的
# 512 bytes,以及未满 512 bytes 的另一个 block 的意思啦!
# 事实上,感觉好像是 cp 这个指令啦~

范例二:备份 /dev/hda 的 MBR
[root@linux ~]# dd if=/dev/hda of=/tmp/mbr.back bs=512 count=1
1+0 records in
1+0 records out
# 这就得好好瞭解一下啰~我们知道整颗硬盘的 MBR 为 512 bytes,
# 就是放在硬盘的第一个 sector 啦,因此,我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来将
# MBR 内的所有资料都纪录下来,真的很厉害吧! ^_^

范例三:将整个 /dev/hda1 partition 备份下来。
[root@linux ~]# dd if=/dev/hda1 of=/some/path/filenaem
# 这个指令很厉害啊!将整个 partition 的内容全部备份下来~
# 后面接的 of 必须要不是在 /dev/hda1 的目录内啊~否则,怎么读也读不完~
# 这个动作是很有效用的,如果改天你必须要完整的将整个 partition 的内容填回去,
# 则可以利用 dd if=/some/file of=/dev/hda1 来将资料写入到硬盘当中。
# 如果想要整个硬盘备份的话,就类似 Norton 的 ghost 软体一般,
# 由 disk 到 disk ,嘿嘿~利用 dd 就可以啦~厉害厉害!

cpio 命令
[root@linux ~]# cpio -covB > [file|device] <==备份
[root@linux ~]# cpio -icduv < [file|device] <==还原
参数:
-o :将资料 copy 输出到文件或装置上
-i :将资料自文件或装置 copy 出来系统当中
-t :查看 cpio 建立的文件或装置的内容
-c :一种较新的 portable format 方式储存
-v :让储存的过程中文件名称可以在萤幕上显示
-B :让预设的 Blocks 可以增加至 5120 bytes ,预设是 512 bytes !
   这样的好处是可以让大文件的储存速度加快(请参考 i-nodes 的观念)
-d :自动建立目录!由於 cpio 的内容可能不是在同一个目录内,
如此的话在反备份的过程会有问题! 这个时候加上 -d 的话,
就可以自动的将需要的目录建立起来了!
-u :自动的将较新的文件覆盖较旧的文件!
范例:
范例一:将所有系统上的资料通通写入磁带机内!
[root@linux ~]# find / -print | cpio -covB > /dev/st0
# 一般来说,使用 SCSI 介面的磁带机,代号是 /dev/st0 喔!
范例二:检查磁带机上面有什么文件?
[root@linux ~]# cpio -icdvt < /dev/st0
[root@linux ~]# cpio -icdvt < /dev/st0 > /tmp/content
# 第一个动作当中,会将磁带机内的档名列出到萤幕上面,而我们可以透过第二个动作,
# 将所有的档名通通纪录到 /tmp/content 文件去!

范例三:将磁带上的资料还原回来~
[root@linux ~]# cpio -icduv < /dev/st0
# 一般来说,使用 SCSI 介面的磁带机,代号是 /dev/st0 喔!

范例四:将 /etc 底下的所有『文件』都备份到 /root/etc.cpio 中!
[root@linux ~]# find /etc -type f | cpio -o > /root/etc.cpio
# 这样就能够备份啰~您也可以将资料以 cpio -i < /root/etc.cpio
# 来将资料捉出来!!!!

Linux驱动
http://blog.chinaunix.net/u1/37510/showart_677654.html

楼主:
这个对我受益匪浅啊!

当时在换系统的时候,那些文件必须压缩存放。否则会出现错误,所以这个资料帮了我大忙啊

楼主:
希望能对大家起到帮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