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经典**!

楼主(2009-04-09):
本文的大纲如下:

一、基础知识

1. Netfilter

2. Netlink机制

二、IP Queue编程接口

三、一个实现接收内核态发送的IP Queue数据包的用户态例程

1. libipq.h

2. libipq.c

3. ipq_user.c

四、应用程序的测试

1. 测试环境的建立

2. 程序的测试

一、基础知识

基础知识部分的很多部分内容都重点参考或者直接引用了《如何用IP Queue机制编写用户态防火墙》,原文的链接为:http://www.syue.com/Firewall/HTML/3357.html。在此,向该文的作者表示感谢。

1. Netfilter

Linux内核在Netfilter(下文简称NF)框架的基础上提供了IP Queue机制,使得基于用户态(User Mode)的防火墙开发成为可能。

内核中NF对网络报文的处理这里不做详细描述。假设读者已经熟悉NF的工作原理和工作流程。但这里还是要简单介绍一下NF中各个钩子(hook)函数对数据包处理的返回值,即该函数告诉内核对该数据包的处理意见。所有的返回值如下:

NF_DROP: 丢弃该报文,释放所有与该报文相关的资源;

NF_ACCEPT: 接受该报文,并继续处理;

NF_STOLEN: 该报文已经被HOOK函数接管,协议栈无须继续处理;

NF_QUEUE: 将该报文传递到用户态去做进一步的处理;

NF_REPEAT: 再次调用本HOOK函数。

当HOOK处理函数返回值为NF_QUEUE时,内核协议栈将通过IP Queue机制把当前报文传递到用户态,由用户态的应用程序进行处理。这样,只要能够在相应的HOOK点上返回NF_QUEUE值,就可以将符合要求的报文传送到用户态去做进一步对报文行处理。随后,用户态程序会将处理后的报文以及对报文的处理意见(ACCEPT,DROP等)传递给内核协议栈。内核协议栈就会按照用户态对报文的处理意见将报文做接受、丢弃等处理。整个处理的过程就相当于一个用户态的防火墙,所有数据包的实质性处理都放在用户态进行。这样,即使是不具有深入内核知识的开发人员,也可以开发出适应一定应用场合的用户态防火墙。

2. Netlink机制

      前面讲到,所谓IP Queue机制,只是当NF上Hook函数对数据包处理的返回值为NF_QUEUE时,协议栈会将数据包交给内核中的ip_queue模块。而ip_queue又是怎么将数据包传递给用户态的呢?这里就涉及到在内核开发中常见的问题,如何将内核态的数据传递到用户态,实现内核空间和用户空间的通信。具体实现的方法有多种。本人的博客中也总结了若干种,并配有测试的例程:http://blog.chinaunix.net/u/33048/article.html.对于IP Queue,则是使用Netlink机制实现内核态和用户态的交互。

NetLink是Linux系统特有的、基于socket编程接口的通信机制。它是一个面向数据报文的服务,并提供NETLINK_ROUTE(更新和修改路由操作)、NETLINK_FIREWALL (接受和发送IPv4协议NF传输的包,基于内核的ip_queue模块),NETLINK_ARPD(用户态ARP表操作)等多种通信协议。在创建基于IP Queue的NetLink Socket时,将采用如下系统调用:

fd = socket(PF_NETLINK, SOCK_RAW, NETLINK_FIREWALL);
  这里,PF_NETLINK指明要创建NetLink Socket;SOCK_RAW指明采用原始套接字,也可以采用SOCK_DGRAM,因为NetLink机制的实现并不区分SOCK_RAW和SOCK_DGRAM;参数NETLINK_FIREWALL则指明通信协议采用IP Queue。

既然IP Queue是基于NetLink的,其消息格式自然也遵从NetLink的规范。NetLink消息由两部分组成:消息头(struct nlmsghdr)和数据负载(data payload)。

消息头的定义如下(include/linux/netlink.h):

struct nlmsghdr

{

__u32 nlmsg_len; /*消息长度*/

__u16 nlmsg_type;/*消息类型*/

__u16 nlmsg_flags;/*额外的标志*/

__u32 nlmsg_seq; /*序列号*/

__u32 nlmsg_pid; /*进程号*/

};

struct nlmsghdr

{

__u32 nlmsg_len; /*消息长度*/

__u16 nlmsg_type;/*消息类型*/

__u16 nlmsg_flags;/*额外的标志*/

__u32 nlmsg_seq; /*序列号*/

__u32 nlmsg_pid; /*进程号*/

};

所有的IP Queue消息都将包含一个struct nlmsghdr消息头,具体的IP Queue消息则包含在NetLink消息的数据负载中。有关NetLink消息格式的详情可以参见手册页Netlink(7)。

二、IP Queue编程接口

使用IP Queue机制的程序必须包含如下的头文件:

#include

在这个头文件中定义了所有IP Queue消息的格式。以下谈到关于IP Queue的若干个数据结构以及宏定义都包含在该文头件。

IP Queue消息可以分为两大类:由内核协议栈发给用户态进程的IP Queue消息和由用户态进程发给内核的IP Queue消息。

由内核协议栈发给用户态进程的IP Queue消息(nlmsghdr.nlmsg_type =

IPQM_PACKET),其数据结构为ipq_packet_msg_t,定义如下:

/* Messages sent from kernel */

typedef struct ipq_packet_msg {

      unsigned long packet_id;    /* 报文的ID号 */

      unsigned long mark;          /* NF标记值 */

      long timestamp_sec;          /*报文到达时间(秒)  */

      long timestamp_usec;        /* 报文到达时间(毫秒) */

      unsigned int hook;       /* 报文所处的NF hook点 */

      char indev_name[IFNAMSIZ];    /* 流入网口名称 */

      char outdev_name[IFNAMSIZ]; /* 流出网口名称 */

      unsigned short hw_protocol;    /*硬件协议(网络顺序)*/

      unsigned short hw_type;         /* 硬件类型 */

      unsigned char hw_addrlen; /*硬件地址长度*/

      unsigned char hw_addr[8]; /* 硬件地址 */

      size_t data_len;           /* 报文数据的长度 */

      unsigned char payload[0];  /* 报文本身的数据,可选 */

} ipq_packet_msg_t;

这个数据结构也被称为“报文的元数据”。个人理解,所谓“报文的元数据”应该是关于报文的摘要信息,而不包括报文数据的本身。从上面的这个结构体中也可以看出来。内核除可以单独向用户进程传递“报文的元数据”以外,也可以同时传递报文本身。此时,报文本身的数据将存储在ipq_packet_msg_t数据成员payload开始的地方。

至于内核在什么情况下向用户传递报文的元数据,什么情况下向用户传递报文的元数据加报文本身的数据,那就要看用户所请求的模式了。下面将讲述用户态发到内核态消息的格式,也正好解答了我们这里提出的问题。

用户态发到内核态的消息,其数据结构如下所示:

typedef struct ipq_peer_msg {

      union {

           ipq_verdict_msg_t verdict;

           ipq_mode_msg_t mode;

      } msg;

} ipq_peer_msg_t;

通过该数据结构可知,这类消息又分为“模式设置消息(nlmsghdr.nlmsg_type = IPQM_MODE)”和“断言消息(nlmsghdr.nlmsg_type = IPQM_VERDICT)”两个子类。

“模式设置消息”的数据结构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ipq_mode_msg {

  unsigned char value;/* 请求的模式 */

  size_t range;/* 请求拷贝的报文长度*/

 } ipq_mode_msg_t;

这里,请求模式value的值可以是IPQ_COPY_NONE、IPQ_COPY_META和IPQ_COPY_PACKET,具体解释如下:

(1)请求模式value为IPQ_COPY_NONE时,报文将被丢弃;

(2)请求模式value为IPQ_COPY_META时,内核将在其后的报文传递中只传递“报文的元数据”。

以上两种情形传递range的值将被内核忽略。内核中会将该值置为0。

(3)请求模式value为IPQ_COPY_PACKET时,内核将同时传递“报文的元数据”和报文本身,报文本身的传递长度由ipq_mode_msg_t的另一个数据成员range指定。 range的最大值不能超过IP报文的最大长度,也就是0xFFFF。否则,会被自动置为0xFFFF。如果请求的长度大于报文自身的长度,将会按照报文自身长度进行传递。

另一子类即“断言消息”,其数据类型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ipq_verdict_msg {

unsigned int value;

unsigned long id;

size_t data_len;

unsigned char payload[0];

} ipq_verdict_msg_t;

其中,value是用户态程序回传给内核的对当前报文的处理意见,可以是NF_ACCEPT或NF_DROP等值。id则是用以区分报文的标识号,即内核传来的ipq_packet_msg_t结构中的packet_id。当用户态程序修改了当前报文以后,需要将报文重新传递回内核,此时,新的报文内容必须存储在payload的开始处,并由data_len指明新报文的长度。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在整个IP Queue的报文传递过程中,用户态程序和内核协议栈之间的互动顺序是:

(1)用户态程序利用“模式设置消息”告诉内核协议栈所请求的报文传递模式;

(2)根据这个模式,内核组织好等待传递的消息,通过NetLink Socket发给用户态程序;

(3)用户态程序对接收到的数据包进行处理,得出该报文的处理意见(可能同时修改当前报文),并回传给内核。

三、一个实现接收内核态发送的IP Queue数据包的用户态例程

      由于IP Queue是使用Netlink机制进行内核态和用户态通信的。因此,用户态要接收内核态发送的IP Queue数据包,就需要设计相应的Netlink程序,也就是设计相应的基于Netlink的socket程序即可。这里,我不会详细介绍如何使用Netlink机制实现用户态和内核态进行通信。我假设阅读本文的朋友,已经熟悉了Netlink的使用。如果对Netlink的使用还不是很熟悉,那么可以参考独孤九贱大侠的**——《Linux 用户态与内核态的交互——netlink 篇》,其链接为:

http://linux.chinaunix.net/bbs/thread-822500-1-1.html.

这篇**提供了一个使用netlink的完整的例程,包括内核态和用户态。讲的非常清楚,我看完这篇**,又跑了一下上面提供的例程,基本上熟悉了Netlink的使用方法。

当然,如果读者不想花时间再去了解netlink的话,也可以通过这篇**熟悉Netlink的使用。因为我这里提供的是完整的用户态例程,我会将源码完全提供出来,对于急于通过执行程序观察结果来学习Netlink和IP Queue的朋友,也可以通过随后提供的方法编译并执行程序。

以下讲述用户态例程接收IP Queue数据包的程序设计。

其实,由于Netlink程序也是使用socket的方式进行通信。那么接收IP Queue报文的方式应该遵循socket的标准流程,具体流程如下:

(1)调用socket()创建一个地址类型为PF_NETLINK(AF_NETLINK)的套接字。该套接字使用SOCK_RAW方式传输数据,协议类型为NETLINK_FIREWALL,即使用IP Queue;

(2)调用bind()将本地地址(Netlink通信双方使用该协议特有的地址格式,见下面struct sockaddr_nl)绑定到已建立的套接字上;

         struct sockaddr_nl {

             sa_family_t     nl_family;  /* AF_NETLINK */

             unsigned short  nl_pad;     /* Zero. */

             pid_t           nl_pid;     /* Process ID. */

             __u32           nl_groups;  /* Multicast groups mask. */

         };

(3)调用sendto()发送相关的配置信息,告诉内核应用程序准备接受的是数据包的元数据,还是同时包括数据包本身;

(4)调用recvfrom()接受内核态发送来的IP Queue报文;

(5)调用close()关闭套接字,结束通信。

看了以上流程,我相信很多熟悉socket编程的朋友已经可以写出接收IP Queue报文的用户态程序了。

本文中的示例代码的实现整体也是依照上面的步骤。但在细节的实现上,参考了iptables源码给给出的libipq库的实现代码。libipq库是iptables中封装的实现用户态接收和发送IP Queue报文操作的,也就相当于对上面总结的IP Queue报文接受流程进行封装。整个libipq库分别由libipq.c和libipq.h两个源文件。我这里将两个源文件移植(基于iptables-1.3.5版本)到示例代码中并裁剪,并编写了测试程序ip_user.c。因此,整个实现代码包含三个源文件:ip_user.c、libipq.c和libipq.h。

以下将对三个源文件进行分析。

1. libipq.h

      该头文件定义了一个关键的数据结构,并提供了所有进行Netlink通信的API.

      数据结构的定义如下:

struct ipq_handle

{

      int fd;

      struct sockaddr_nl local;

      struct sockaddr_nl peer;

};

其中,fd是socket通信的描述符,local和peer分别是Netlink通信双方的地址。

除了定义数据结构,剩下的主要就是提供给用户调用的API,函数列表如下:

struct ipq_handle *ipq_create_handle(u_int32_t flags, u_int32_t protocol);

int ipq_destroy_handle(struct ipq_handle *h);

ssize_t ipq_read(const struct ipq_handle *h, unsigned char *buf, size_t len);

int ipq_set_mode(const struct ipq_handle *h, u_int8_t mode, size_t len);

ipq_packet_msg_t *ipq_get_packet(const unsigned char *buf);

int ipq_message_type(const unsigned char *buf);

int ipq_get_msgerr(const unsigned char *buf);

int ipq_set_verdict(const struct ipq_handle *h,

                    ipq_id_t id,

                    unsigned int verdict,

                    size_t data_len,

                    unsigned char *buf);

int ipq_ctl(const struct ipq_handle *h, int request, ...);

char *ipq_errstr(void);

void ipq_perror(const char *s);

我将在下面libipq.c的讲解中对若干我们将要用到的一些函数进行分析。

2. libipq.c

该源文件实现了libipq.h中定义的所有函数,并定义了一些出错信息。

(1)ipq_create_handle()函数申请了一个struct ipq_handle *h结构体,用来存储随后创建的IPv4 socket通信的fd,以及通信双方的地址。本函数完成了通信双方地址的初始化,并将本地地址绑定到已生成的fd上。

ipq_create_handle()函数的源码如下

struct ipq_handle *ipq_create_handle()

{

      int status;

      struct ipq_handle *h;

      h = (struct ipq_handle *)malloc(sizeof(struct ipq_handle));

      if (h == NULL) {

           ipq_errno = IPQ_ERR_HANDLE;

           return NULL;

      }

      memset(h, 0, sizeof(struct ipq_handle));

    if (protocol == PF_INET)

          h->fd = socket(PF_NETLINK, SOCK_RAW, NETLINK_FIREWALL);

    else {

           ipq_errno = IPQ_ERR_PROTOCOL;

           free(h);

           return NULL;

    }

      if (h->fd == -1) {

           ipq_errno = IPQ_ERR_SOCKET;

           close(h->fd);

           free(h);

           return NULL;

      }

      memset(&h->local, 0, sizeof(struct sockaddr_nl));

      h->local.nl_family = AF_NETLINK;

      /*传递本地的pid*/

      h->local.nl_pid = getpid();

      h->local.nl_groups = 0;

      status = bind(h->fd, (struct sockaddr *)&h->local, sizeof(h->local));

      if (status == -1) {

           ipq_errno = IPQ_ERR_BIND;

           close(h->fd);

           free(h);

           return NULL;

      }

      memset(&h->peer, 0, sizeof(struct sockaddr_nl));

      h->peer.nl_family = AF_NETLINK;

      /*代表通信的另一方为内核*/

      h->peer.nl_pid = 0;

      h->peer.nl_groups = 0;

      return h;

}

ipq_destroy_handle()函数关闭由ipq_create_handle()建立起来的fd,并释放申请的内存。源码如下:

int ipq_destroy_handle(struct ipq_handle *h)

{

      if (h) {

           close(h->fd);

           free(h);

      }

      return 0;

}

(2)向内核发送模式请求的函数

int ipq_set_mode(const struct ipq_handle *h,

                 u_int8_t mode, size_t range)

{

      /*构造一个向内核发送报文的结构体*/

      struct {

           struct nlmsghdr nlh;

           ipq_peer_msg_t pm;

      } req;

      memset(&req, 0, sizeof(req));

      req.nlh.nlmsg_len = NLMSG_LENGTH(sizeof(req));

      req.nlh.nlmsg_flags = NLM_F_REQUEST;

      req.nlh.nlmsg_type = IPQM_MODE;

      req.nlh.nlmsg_pid = h->local.nl_pid;

      /*告诉协议栈所请求的报文传递模式*/

      req.pm.msg.mode.value = mode;

      /*请求内核返回报文的长度*/

      req.pm.msg.mode.range = range;

      return ipq_netlink_sendto(h, (void *)&req, req.nlh.nlmsg_len);

}

在构造完向内核发送的结构体req并设置相关内容之后,调用ipq_netlink_sendto函数发送用户态的请求数据,该函数代码如下:

static ssize_t ipq_netlink_sendto(const struct ipq_handle *h,

                                  const void *msg, size_t len)

{

      int status = sendto(h->fd, msg, len, 0,

                          (struct sockaddr *)&h->peer, sizeof(h->peer));

      if (status < 0)

           ipq_errno = IPQ_ERR_SEND;

      return status;

}

ipq_netlink_sendto函数直接调用了sendto系统调用发送用户态的数据,返回的是发送出去的数据长度。当sendto调用失败时,对全局变量ipq_errno 赋值IPQ_ERR_SEND。这样方便以后用专门返回出错信息的函数引用。

(3)用户态发送了请求数据包之后,就处于等待接收内核返回数据包的状态。一旦内核NF得到包处理函数返回NF_QUEUE时,该包就会被ip_queue模块发送到用户态。用户态接收IP Queue数据包的函数为:

ssize_t ipq_read(const struct ipq_handle *h, unsigned char *buf, size_t len)

该函数的代码如下。其中buf存储来自内核态的数据包,len为buf的长度。

ssize_t ipq_read(const struct ipq_handle *h,

                 unsigned char *buf, size_t len)

{

      return ipq_netlink_recvfrom(h, buf, len);

}

该函数直接调用ipq_netlink_recvfrom()函数,其源码为:

static ssize_t ipq_netlink_recvfrom(const struct ipq_handle *h,

                                    unsigned char *buf, size_t len)

{

      unsigned int addrlen;

      int status;

      struct nlmsghdr *nlh;

      /*buf长度的校验,不能小于Netlink Message的头部长度*/

      if (len < sizeof(struct nlmsgerr)) {

           ipq_errno = IPQ_ERR_RECVBUF;

           return -1;

      }

      addrlen = sizeof(h->peer);

      status = recvfrom(h->fd, buf, len, 0,

                            (struct sockaddr *)&h->peer, &addrlen);

      if (status < 0) {

           ipq_errno = IPQ_ERR_RECV;

           return status;

      }

      /*判断接收到的发送方的地址长度是否正确*/

      if (addrlen != sizeof(h->peer)) {

           ipq_errno = IPQ_ERR_RECV;

           return -1;

      }

      /*内核态向用户态发送数据报文时,其pid=0*/

      if (h->peer.nl_pid != 0) {

           ipq_errno = IPQ_ERR_RECV;

           return -1;

      }

      if (status == 0) {

           ipq_errno = IPQ_ERR_NLEOF;

           return -1;

      }

      nlh = (struct nlmsghdr *)buf;

      /*判断是否发生数据报文被截断的情况*/

      if (nlh->nlmsg_flags & MSG_TRUNC || nlh->nlmsg_len > status) {

           ipq_errno = IPQ_ERR_RTRUNC;

           return -1;

      }

      return status;

}

该函数返回读取到报文的实际长度。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通过上面几个函数实现从内核态接收到既定模式的IP Queue报文。

(4)输出出错信息

char *ipq_errstr(void)

{

      return ipq_strerror(ipq_errno);

}

static char *ipq_strerror(int errcode)

{

      if (errcode < 0 || errcode > IPQ_MAXERR)

           errcode = IPQ_ERR_IMPL;

      return ipq_errmap[errcode].message;

}

根据函数执行过程中记录的出错信息,打印对相关出错的具体提示。

3. ipq_user.c

这个函数就是具体的测试函数。功能比较简单,通过调用libipq.c中提供的API实现获取IP Queue数据包的简单信息,包括数据包在本地机上的入口以及报文的长度等,

整个源码如下:

/*

* ipq_usr.c

*

* Testing program for receiving IP Queue packets from kernel 2.6.18.3

*

* Dec 1, 2008

* Godbach created.

*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2 of the License, or

*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

* This program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libipq.h'

struct ipq_handle *h = NULL;

static void sig_int(int signo)

{

      ipq_destroy_handle(h);

      printf('Exit: %s
', ipq_errstr());

      exit(0);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buf[1024];

      /* creat handle*/

      h = ipq_create_handle(0, PF_INET);

      if(h == NULL){

           printf('%s
', ipq_errstr());

           return 0;

      }

      printf('ipq_creat_handle success!
');

      /*set mode*/

      unsigned char mode = IPQ_COPY_PACKET;

      int range = sizeof(buf);

      int ret = ipq_set_mode(h, mode, range);

      printf('ipq_set_mode: send bytes =%d, range=%d
', ret, range);

      /*register signal handler*/

      signal(SIGINT, sig_int);

      /*read packet from kernel*/

      int status;

      struct nlmsghdr *nlh;

      ipq_packet_msg_t *ipq_packet;

      while(1){

           status = ipq_read(h, buf, sizeof(buf));

           if(status > sizeof(struct nlmsghdr))

           {

                 nlh = (struct nlmsghdr *)buf;

                 ipq_packet = ipq_get_packet(buf);

                 printf('recv bytes =%d, nlmsg_len=%d, indev=%s, datalen=%d, packet_id=%x
', status, nlh->nlmsg_len,

                            ipq_packet->indev_name,  ipq_packet->data_len, ipq_packet->packet_id);

           }

      }

      return 0;

}

四、应用程序的测试

1. 测试环境的建立

(1)内核态:要求已编译的内核支持Netlink机制, 并进入内核源码目录net/ipv4/netfilter下,检查是否生成ip_queue.ko。如果有相应的文件,则确保该模块是否加载,没有加载的话,modprobe ip_queue进行加载

(2)用户态:要求有已经安装iptables,并加上一条如下规则:

iptables -I INPUT -p icmp -j QUEUE

这里我们在INPUT链上开始处添加了一条对所有ICMP报文进行IP Queue的规则。通过添加不同的iptables规则,可以对不同的报文进行IP Queue。

如果系统上没有安装iptables的话,那么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内核模块来实现其功能。即在NF对应的Hook点上注册一个钩子函数,对于某种类型的数据包直接return NF_QUEUE即可。附件的源码中我提供了一个模块程序,在NF的PRE_ROUTING出注册了一个对所有ICMP报文return NF_QUEUE的模块。没有iptables的朋友可以使用这个小模块程序替代。

注意:我这里所使用的内核为2.6.18.3。其他内核版本没有进行测试。不过,个人觉得如果用户态的应用程序应该在2.6上没有问题,只是提供的内核模块程序不能保证。

2. 程序的测试

搭建好上面提示的环境之后,可以对应用程序的源码进行编译:

gcc libipq.c ipq_user.c -o ipq_user

执行ipq_user:

[root@localhost ipq_user]# ./ipq_user

ipq_creat_handle success!

ipq_set_mode: send bytes =44, range=1024

随后,程序处于等待接受内核数据包的状态。我们从另外一台主机发送ping包到本地主机,然后看到终端的输出为:

[root@localhost ipq_user]# ./ipq_user

ipq_creat_handle success!

ipq_set_mode: send bytes =44, range=1024

recv bytes =148, nlmsg_len=148, indev=eth0, datalen=60, packet_id=c2f9b500

recv bytes =148, nlmsg_len=148, indev=eth0, datalen=60, packet_id=cb0c8c00

recv bytes =148, nlmsg_len=148, indev=eth0, datalen=60, packet_id=c72aa920

recv bytes =148, nlmsg_len=148, indev=eth0, datalen=60, packet_id=c2f9b3c0

Exit: No error

从以上信息中可以看出:

(1)用户态发送的模式设置信息的包长度为44 bytes;

(2)接收到内核态发送的包长度为148bytes, 这和从收到的IP Queue包中保存的长度nlmsg_len一致。
(3)ping包进入本地主机的eth0网口,报文的长度为60 bytes。这个实际的ping包的长度一致。

好了,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成功的通过程序接收到内核态发送的IP Queue数据包。我将在下一篇**中讲解用户态对接收到报文的简单处理以及发送给内核的整个过程。

附件

      附件中提供了此次测试进行的应用程序的源码,和一个简单的对icmp报文进行IP Queue的内核模块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