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时老是显示这些,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2009-04-15):
在keil中编译时老是编译不了,显示下面的东西,不知道什么问题????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assembling Text2.ASM...
linking...
*** WARNING L30: MEMORY SPACE OVERLAP
    FROM:    C:000000H
    TO:      C:000003H
*** ERROR L127: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 ERROR L128: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ADDRESS: 1000017H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nst=0 code=28
Target not created

楼主:
向高手求救

还弹出这样的多话框,弄了很多次都是这样,也重装的几次

网友A:
代码重叠,删除startup.a51试试。

楼主:
谢谢

按照你说的果然可以了,谢谢啦!!!
但是有些程序想看运行结果时,打开“串行调试窗口 Serial #1”,怎么窗口是全黑的,之前打开过是白色的,现在全黑的,什么结果都看不到!!怎么改回来啊????
如图……

网友B:
在view菜单下找到options,修改背景颜色。

楼主:
谢谢各位

小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
可否请教一下各位:怎么学好C51单片机???
我刚学,刚学到汇编指令,所以在keil上试试书上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