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运放的一些小问题

楼主(2009-04-21):
今天搞了一天的运放实验,我用的是OPA128JM型精密运放(这个片子有点贵),我做了几种简单比例运放实验,但与教材中给出的理论值有些差距,真是搞晕了。

使用器材:稳压电源,万用表,OPA128,电阻

电路图:由于这里不能显示电路图,所以我简单描述一下,与模拟电子书中反向比例运算放大器完全一样,一共三个电阻,反向输入电阻R1,接输入电压Ui,反馈电阻Rf,同向输入端平衡电阻R',电源只有正电VCC =5V,负电源端接地,同向输入平衡电阻接地。

1、反向比例运放,取R1=Rf=10K,R'=5K,按照书中 Uo=Rf/R1*Ui=Ui,相当于没有放大。

但是我测试出的结果是无论输入Ui取多大,Uo输出电压范围在0.2~0.6V之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不是没有接负电源的原因呢?

2、同向比例运放,与模拟电子(童师白的)书中接法一致,取R1=Rf=10K,R'=5K,按照书中 Uo=(1+Rf/R1)*Ui=Ui,相当于放大2倍。

但是我测试出的结果当输入为0V时,也会有1V左右的输出,输入电压在0~0.2V之间,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根本不成比例,输入电压在0.2~1.5V之间时,输出电压大体上与输入电压是2倍的关系,但不是恒定的2倍,输入电压在1.5V以上时,输出基本饱和3.6V左右。

我想问,为什么在输入电压比较小的情况下,输出与输入没有形成对应的比例关系?还有就是在形成对应的比例关系时,为什么不是完全恒定的比例,而放大倍数存在变化?

3、我本意想用OPA128对微弱的电流进行放大,电流是pA数量级的,但是微弱的电流信号怎样制作出来,能不能直接用稳压电源,电压1V,串接一个1000M的电阻而产生电流呢?产生的电流能不能直接接在运放的反向输入端?

请高手指教,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A:
电源只有正电VCC =5V,负电源端接地???

楼主:
是的,OPA128负电源接地,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唉...

电源都不对,还测个P啊?

就好比一个人,你不给他吃饭,他会给你干好活吗???

网友C:
俺详细给说下吧

现在的学生啊!不好好看书,除了问题也不知道对照datasheet排错
1.把“-”号忘了,书中说的没错,你没仔细看,当然输出正确的电压了
2.你这又不是 rail-to-rail的片子,输出达不到0的,另外书上的运放是在
  理想条件下用的,实际使用中会有差别的
3.想测pA的电流,你有那样的条件么?

网友D:
建议楼主先学会贴图.

楼主:
今天加上了负电源,确实问题解决了,放大也是线性的。谢谢各位哥哥、姐姐了。
但是我不知道怎样测量PA级电流,我的PA级电流能不能直接用电压串接一个电阻生成呢?
这个实在是不会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D:
信号都淹没在噪声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