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INK 下载出错了? 谁给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07-11-18):
一直提示:can't loa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 ! .

不知道谁有遇到这种情况??   如何解决? 我试了很多种方法都不行。

以前一直都用的好好的??    难道是我ULINK坏了?还是芯片坏了?

网友A:
没有选择合适的芯片吧?还有要需要一个初始化文件的

楼主:
应该不会是这个问题

因为我以前就用这个工程一直都仿真的好好的      今天在仿真运行的时候出错。  我关闭重新下载仿真他就提示这个了。

楼主:
偶尔有一两次下载 也出现下面错误

Full Chip Erase Done.
Programming Done.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00H  (Flash=FFH  Required=1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01H  (Flash=FFH  Required=F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02H  (Flash=FFH  Required=9F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03H  (Flash=FFH  Required=E5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04H  (Flash=FFH  Required=1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05H  (Flash=FFH  Required=F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06H  (Flash=FFH  Required=9F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07H  (Flash=FFH  Required=E5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08H  (Flash=FFH  Required=1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09H  (Flash=FFH  Required=F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0AH  (Flash=FFH  Required=9F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0BH  (Flash=FFH  Required=E5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0CH  (Flash=FFH  Required=1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0DH  (Flash=FFH  Required=F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0EH  (Flash=FFH  Required=9F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0FH  (Flash=FFH  Required=E5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10H  (Flash=FFH  Required=1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11H  (Flash=FFH  Required=F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12H  (Flash=FFH  Required=9F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13H  (Flash=FFH  Required=E5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14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15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16H  (Flash=FFH  Required=A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17H  (Flash=FFH  Required=E1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18H  (Flash=FF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1AH  (Flash=FFH  Required=1F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1BH  (Flash=FFH  Required=E5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1CH  (Flash=FF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1EH  (Flash=FFH  Required=1F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1FH  (Flash=FFH  Required=E5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20H  (Flash=FFH  Required=4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21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22H  (Flash=FFH  Required=1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23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24H  (Flash=FFH  Required=9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25H  (Flash=FFH  Required=07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26H  (Flash=FFH  Required=1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27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28H  (Flash=FFH  Required=8C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29H  (Flash=FFH  Required=07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2AH  (Flash=FFH  Required=1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2B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2CH  (Flash=FFH  Required=8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2DH  (Flash=FFH  Required=07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2EH  (Flash=FFH  Required=1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2F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30H  (Flash=FFH  Required=84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31H  (Flash=FFH  Required=07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32H  (Flash=FFH  Required=1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33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34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35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36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37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38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39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3A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3B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3C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3D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3E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3F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40H  (Flash=FFH  Required=B4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41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42H  (Flash=FFH  Required=9F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43H  (Flash=FFH  Required=E5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44H  (Flash=FFH  Required=B4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45H  (Flash=FFH  Required=1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46H  (Flash=FFH  Required=9F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47H  (Flash=FFH  Required=E5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48H  (Flash=FFH  Required=0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49H  (Flash=FFH  Required=1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4AH  (Flash=FFH  Required=8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4BH  (Flash=FFH  Required=E5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4D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4EH  (Flash=FFH  Required=E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4FH  (Flash=FFH  Required=E3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50H  (Flash=FFH  Required=AC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51H  (Flash=FFH  Required=1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52H  (Flash=FFH  Required=9F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53H  (Flash=FFH  Required=E5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54H  (Flash=FFH  Required=6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55H  (Flash=FFH  Required=1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56H  (Flash=FFH  Required=8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57H  (Flash=FFH  Required=E5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58H  (Flash=FFH  Required=A8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59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5AH  (Flash=FFH  Required=9F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5BH  (Flash=FFH  Required=E5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5CH  (Flash=FF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5DH  (Flash=FFH  Required=19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5EH  (Flash=FFH  Required=A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5FH  (Flash=FFH  Required=E3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60H  (Flash=FFH  Required=04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61H  (Flash=FFH  Required=1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62H  (Flash=FFH  Required=8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63H  (Flash=FFH  Required=E5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64H  (Flash=FFH  Required=A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65H  (Flash=FFH  Required=0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100066H  (Flash=FFH  Required=9FH) !
Too many errors to display !

网友B:
写不进去?

楼主:
也不一定

有时候可以写进去     有时候又不行

不过写进去后   一仿真就出错了    然后就老长一段时间写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