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使用EPM1270,并口JTAG下载,加电下载时

楼主(2007-11-19):
总是
“Error: The instruction register length for the EPM1270T144 device at position 1 in the JTAG chain is unknown”
断电下载时,开始正常,中间有时
“Error: Can't Verify device number 1”
有时成功。
有知道原因的吗??

另,时钟信号怎么定义才不会告警
“    Info: Assuming node "clk" is an undefined clock”

谢谢!

网友A:
re

JTAG应该是要加电下载的,你还是检查一下硬件,是否连接正常。下载线是否正确。

再看看,能不能把芯片的型号检测出来。

对于时钟的定义,有一个选项,勾上就不会提示了。
如果时钟不高,你完全可以不用管它。

楼主:
时钟不高的界限是多少??

断电下载时

Info: Started Programmer operation at Mon Nov 19 13:27:28 2007
Info: Device 1 contains JTAG ID code 0x020A30DD
Info: Device 1 silicon ID is ALTERA04-1
Info: Erasing MAXII configuration device(s)
Info: Programming device(s)
Info: Performing verification of type Nominal on device(s)
Info: Successfully performed operation(s)
Info: Ended Programmer operation at Mon Nov 19 13:27:34 2007

此时,无法检测到JTAG chain

加电下载时

Info: Started Programmer operation at Mon Nov 19 13:31:41 2007
Info: Device 1 contains JTAG ID code 0x020A30DD
Error: Can'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
Error: Operation failed
Info: Ended Programmer operation at Mon Nov 19 13:31:41 2007

此时,检测硬件可以检测到EPM1270的芯片

楼主:
silicon ID是什么意思??

楼主:
可能找到原因了

我的下载线是
并口-》并口延长线-》下载板-》排线-》板子

换了一根短的排线基本好了,试了5次没有问题。

网友B:
恭喜你啊,其实问题的原因是多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