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C18编译时,找不到c018i.o

楼主(2007-11-20):
编译程序,总出现下面错误。

MPLAB C18 v3.12 (demo)
Copyright 1999-2005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MPLINK 4.12, Linker
Copyright (c) 2007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Error - could not find file 'c018i.o'.
Errors    : 1

BUILD FAILED: Tue Nov 20 10:27:13 2007

我在C:\mcc18\lib的目录下发现了'c018i.o',并且把它加入到
项目文件的object files里面,但是还是编译出错,咋回事哩??

网友A:
还要在MPLAB里设置一下

楼主:
我按照手册设了一下,mcc的路径

select language toolsuite中的mircochip c18 toolsuite里设置

C:\MCC18\mpasm\MPASMWIN.exe
C:\MCC18\bin\mplink.exe
C:\MCC18\bin\mcc18.exe
C:\MCC18\bin\mplib.exe

set language tool location->mircochip c18 toolsuite->
exectutables里设置

C:\MCC18\mpasm\MPASMWIN.exe
C:\MCC18\bin\mplink.exe
C:\MCC18\bin\mcc18.exe
C:\MCC18\bin\mplib.exe

build option->general页设置
C:\MCC18\h
C:\MCC18\bin
C:\MCC18\lkr

build option->mplink linker页去掉generate map file,
勾选suppress cod-file generation

configure->settings的debugger页勾选browse for source
if file is not running

项目文件添加p18f2480.h、c018i.o、p18f2480.lib、18f2480.lkr和tmp.c

tmp.c源程序:
#include <p18f2480.h>

void main()
{
for(;;);

}

还是编译出错,找不到c018i.o文件,怎么回事呢,兰天白云给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B:
应该设置library search path指向库路径下

网友A:
库的路径也要设定

楼主:
library search path指向库的路径C:\MCC18\lib

set language tool location->mircochip c18 toolsuite->
default searchi paths & directories->library search path
里设置C:\MCC18\lib,
这个设置已经设好了,确实指向C:\MCC18\lib

还有,我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项目文件,然后按照mircochip c18的手册
操作,同样的源程序又能编译成功,(哈哈,类似windows重启一下)

早先的项目文件还是哪里的设置还有问题,而且就像白云说的,库连
接有问题,只是不知道在哪里找

建议mcc18的新手,先按照手册一步一步来,成功的把握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