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与Proteus联调教程(总结)

楼主(2007-11-20):
 Proteus是Labcenter公司出品的电路分析、实物仿真系统。它可仿真各种电路和集成IC,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它支持许多型号的单片机的仿真,另外还提供Schematic Drawing与PCB设计功能。它的元件库齐全,使用方便,是不可多得的电子电路设计辅助软件。keil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51单片机的汇编和C语言的开发工具。它支持汇编,C语言以及混合编程,同时具备功能强大的软件仿真和硬件仿真(用mon51协议,需硬件支持)功能。但是我们在利用它的仿真功能的时候都有一定的限制。如果我们把这两个软件结合来用,调试软硬件就方便多了。其实Proteus在设计的时候已经注意到和各种单片机编译程序的整合了。如它可以和Keil、MPLAB IDE等编译模拟软件结合。笔者在这里先向大家介绍Proteus怎么样和keil结合的。
1、安装keil 与 proteus 6.5
2、把proteus安装目录下 VDM51.dll(搜一下吧)文件复制到Keil安装目录的 \C51\BIN 目录中。
3、修改keil安装目录下 Tools.ini文件,在C51字段加入TDRV5=BIN\VDM51.DLL ("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保存
 注意:不一定要用TDRV5,根据原来字段选用一个不重复的数值就可以了。引号内的 名字随意~
4、打开proteus,画出相应电路。在proteus的debug菜单中选中use remote debug monitor
5、在keil中编写MCU的程序。
6、进入KEIL的project菜单option for target '工程名'。在DEBUG选项中右栏上部的下拉菜选中 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
 在进入seting,如果同一台机IP 名为127.0.0.1,如不是同一台机则填另一 台的IP地址。端口号一定为8000 注意:可以在一台机器上运行keil,
另一台中运行proteus进行远程仿真哦~
7、在keil中进行debug吧,同时在proteus中查看直观的结果(如LCD显示…)

以上是KEIL与 proteus 6.9以下的版本的联调。

KEIL与 proteus 6.9的联调有一点不同:
proteus 6.9没有VDM51.dll这个文件,要到官方网站上DOWN一补丁,vdmagdi.exe。安装后在\C51\BIN的目录下就有VDM51.dll这个文件了。 还要DOWN一**文件,PROSPICE.dll,替换\Proteus 6 Professional\BIN目录下的相同文件。其它地方跟6.5版的一样。

网友A:
老大,别人的贴要注明转贴,这是网上的基本礼节

楼主:
初次注册,不懂规矩,谢谢指教!

网友B:
好同志,知错就改

 Proteus的仿真效果蛮好,提倡大家学习,没有试用版我可与我联系。

网友C:
7.1的版本咋弄

你说的是6.5的,可诉我电脑上是7.1的
每次都是生成一个HEX再在Protues里边仿真一次。
7.1怎么调?

网友D:
试过几次,没搞定avr的cof文件调试,放弃了

用wingcc不知道怎么生成cof,看了我生成的cof,除了后缀是cof,内容居然跟elf一样的,

网友E:
Proteus的功能还是很强大的

我做了一个义隆单片机的插件,这是仿真NTC测温的Demo